51定时器中断

楼主(2016-05-12):
利用定时器溢出充当中断,当定时器溢出时,液晶屛显示1,为什么实验时液晶屛不显示任何东西。请教大神!!!!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define DATA P2
sbit rs=P1^6;
sbit rw=P1^5;
sbit en=P1^4;
unsigned char a=0;

void delay(u16 num)  //延时
{
  u16 x,y;
  for(x=num;x>0;x--)
    for(y=110;y>0;y--);
}

void InitTimer0()    //初始化函数
{
    TMOD=0x01;    //设置定时器0工作模式1
        TH0=0xFF;    //计数器装初值
        TL0=0xFF;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计数器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
//计数器1

void write_cmd(u8 cmd)
{
  rs=0;
  rw=0;
  DATA=cmd;
  delay(5);
  en=1;
  delay(5);
  en=0;
}
void write_data(u16 dat)
{
  rs=1;
  rw=0;
  DATA=dat;
  delay(5);
  en=1;
  delay(5);
  en=0;
}
void lcd_init(void)    //lcd初始化
{
  write_cmd(0x02);
  write_cmd(0x06);
  write_cmd(0x0c);
  write_cmd(0x38);
  write_cmd(0x0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计数器1中断服务程序
{

        ET0=0;               //关定时器1中断
        a++;

}

int main(void)    //主函数
{
  rw=0;
  rs=0;
  en=0;

  InitTimer0;
  lcd_init();
while(1)
{
if(a==1)
   {
     write_cmd(0xc0);     //液晶屛显示
     write_data('1');

}

}

}

网友A:
帮你编译了一下看了看,有警告,在main函数中,初始化initTimer0()时,少了括号,加上下载到板子,第二行显示数字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编译了一下看了看,有警告,在main函数中,初始化initTimer0()时,少了括号,加上下载到板子,第二行显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