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51单片机的交通灯,哪位大虾把这个改成pic单片机的

楼主:
内涵51的仿真图和keil工程

51单片机交通灯程序:
#include<stdio.h>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sfr p0= 0x80;
sfr p1= 0x90;
sfr p2= 0xA0;
sfr p3= 0xb0;      //这部分内容其实在“#include<reg51.h>”里已经有,但里面定义的必须区分大小写,在这里,因为我程序采用的是小写,reg51.h里对各个端口与寄存器的定义都是大写,所以在编译连接时,会报错,所以,在本设计程序里,我只用到了端口,在这里也就只定义了四个,而没有去改reg51.h里面的内容。其实两者是一样的。
sbit  sw      = p0^0;
sbit   OE    =P0^6;
sbit   LE    =P0^7;  //74LS373锁存器控制端定义
char  display[]={ 0x00,0x11,0x22,0x33,0x44,0x55,0x66,0x77,0x88,0x99 }; //p1口的数码管时间显示调用,利用74L74BCD码,8位驱动输出;
//函数声明 begin
void  delay1(int count);
void  delay_long(int  number1,int number2);
void    people_car_drive();
//函数声明end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1(int  count)
{ int  i;
   for(i=count;i>0;i--)
       { ;}
}
void  delay_long(int  number1,int number2)
  {
   int a,b;
for(a=number1;a>0;a--)
   {
    for(b=number2;b>0;b--)
     { _nop_();     }
   }

  }
//**********************//延时子程序
void   people_car_drive()
{
   int   p_1=2,i,j=9,p_2=6;    //****************//行人通行时,延时20秒
          p2=0x09;                     //南北红灯亮
       p3=0x24;                     //东西绿灯亮

  while(p_1-->0)
     { LE=1;
    OE=0;
    if(p_1==0){OE=1;}            //当十位数减到0时,只显示个位数
    p1=display[p_1];
    delay1(1000);
    LE=0;
    j=9;
     for(i=10;i>0;i--)
   {
     if(p_1==0&&j==3)break;     //减到3时退出循环,让其黄灯闪烁显示
     p1=display[j--];
     delay_long(16000,2);
  if(sw==1)return;
   }

     }

//*******************************************************************************//

     p2=0x12;                  //南北黄灯闪烁三秒,以提醒行人注意
     p3=0x12;
  p1=display[3];
  delay_long(8000,1);
  p2=0x00;
     p3=0x00;
  delay_long(14000,1);

  p2=0x12;
  p3=0x12;
  p1=display[2];
  delay_long(8000,1);
  p2=0x00;
     p3=0x00;
  delay_long(14000,1);

  p2=0x12;
  p3=0x12;
  p1=display[1];
  delay_long(8000,1);
  p2=0x00;
     p3=0x00;
  delay_long(14000,1);
//*****************以下是车辆通行时延时60秒//

   p2=0x24;                 //南北绿灯亮
   p3=0x09;                 //东西红灯亮

     while(p_2-->0)
     { LE=1;
    OE=0;
    if(p_2==0){OE=1;}       //当十位数减到0时,只显示个位数
    p1=display[p_2];
    delay1(1000);
    LE=0;
    j=9;
     for(i=10;i>0;i--)
   {
  if(p_2==0&&j==3)break;  //减到2时退出循环
     p1=display[j--];
     delay_long(16000,2);
  if(sw==1)return;
   }
     }

     p2=0x12;                //南北黄灯闪烁三秒,以提醒行人注意
     p3=0x12;
  p1=display[3];
  delay_long(8000,1);
  p2=0x00;
     p3=0x00;
  delay_long(14000,1);

  p2=0x12;
  p3=0x12;
  p1=display[2];
  delay_long(8000,1);
  p2=0x00;
     p3=0x00;
  delay_long(14000,1);

  p2=0x12;
  p3=0x12;
  p1=display[1];
  delay_long(8000,1);
  p2=0x00;
     p3=0x00;
  delay_long(14000,1);    //南北黄灯闪烁三秒完毕
}

void  main()               //主函数入口处
{
       p0=0x01;
       p1=0x00;
       p2=0x00;
       p3=0x00;               //初始化各端口
{ while(1)
  {
     if(sw==0)
    {  people_car_drive();}
else
  {
   p2=0x00;
   p3=0x00;                    //关闭所有交通灯
  }
  }

}
}

网友A(2017-09-30):
太好了,支持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