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PC通信有什么用?

楼主:
单片机与PC通信,用串口调试助手在PC上发送信息给单片机,这些信息在单片机开发板上的液晶上显示出来呢?还是作为程序在单片机中执行?

网友A(2016-05-13):
求电子式里程表的仿真图

网友B:
可以跟上位机组态软件配合使用,比如labview

网友C:
单片机串口,不仅可以与PC机通讯,也可与别的单片机通讯。无论哪种通讯,用途都很广,但怎么用,取决于如何开发和编程。比如,90年代的电脑,鼠标都是插在串口上的,鼠标里面其实就是一个特殊的单片机,通过与串口通讯操作电脑。
       至于这些信息在单片机开发板上的液晶上显示出来呢?还是作为程序在单片机中执行?理论上说都可以办到,但难易程度不同。如果在PC上发送一个程序让单片机执行较为容易,反过来,则困难较大,况且也无必要。

网友D:
功能很大啊,单片机本来作为一个下位机,很多时候是做采集用的,比如温度,如果只是简单的采集显示,那完全就没有数据意义,还要人工查看?如果可以和PC通信,采集一次,发送一次,利用PC强大的处理和储存,显示能力,可以显示一个月的温度变化,供分析,可以汇图表曲线,可以做出预警,发出信心,所以还是很有必要通信的,故,单片机现在通信协议越来越多了。而你给的图片只是一个简单的串口助手,只能接收到几个char数据,如果作为一个产品,自然可以推出相应的软件完成特殊功能。不是串口助手能代替的。通信也不是简单的发送几个数据,设计很多,比如长距离通信,防错验证,防信息泄漏,信息编码,等等。

网友D:
关于这个问题,这些信息在单片机开发板上的液晶上显示出来呢?还是作为程序在单片机中执行?,你PC发的信息,可以有很多用,比如更改模式,和你说的,显示出来,或者发参数让程序运行,等等,有很多用,看你设计程序的目的和想法。都可以做都可以去实现。

网友E:
很多了,比如通过通信命令执行不同的程序,或者下载

网友F:
这个看你单片机的程序啊。。。。你程序怎么写,他就怎么跑呗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功能很大啊,单片机本来作为一个下位机,很多时候是做采集用的,比如温度,如果只是简单的采集显示,那完全 ...

长知识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