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配合TC35的防盗报警器 程序有疑问

楼主(2016-05-12):
电路图没啥问题,程序难倒我了
if((yanwu>=Gas_H)||(hongw==1)||(wendu/100>=temp_H))
                {
                        value1 ++;                 //消除实际数据在设定数据左右变化时的干扰
                    if(value1 > 80)//???
                        {
                           BUZZER=0;//蜂鸣器响

                        }
                }
                else
                    BUZZER=1;
                if(bTime_40S == 1)//bttime???
                {
                   bTime_40S=0;
                   if(hongw==1)  Send_Message1();
                   else if(yanwu>=Gas_H) Send_Message3();
                   else if(wendu/100>=temp_H) Send_Message2();
                }

                if(Mode==0 && Mode_flag)//MODE或mode_flag是否0
                {        WriteCOMDATA(0x0F,0);
                                Delay(20);//延时防抖
                        if(Mode==0)//再确认
                        {

                                BUZZER=1;
                                Mode_flag=0;
                                shezhi_flag=1;
                                //设置显示页面
                                n=1;//???
                                while(1)
                                {
/***********/
                                        if(Mode==0)
                                        {
                                                Delay(300);
                                                while(Mode==0)
                                                {
                                                        Delay(300);
                                                        Mode_count++;
                                                        if(Mode_count>6)
                                                        {
                                                                WriteCOMDATA(0x0C,0);
                                                                Delay(100);
                                                                WriteChar(1,0,16," Burglar alarm  ");  //在第一行显示内容
                                                                WriteChar(2,0,16,disp); //在第二行显示内容
                                                        }
                                                }
                                                if(Mode_count>6)//??
                                                {
                                                        Mode_count=0;//???
                                                        break;
                                                }
                                                else Mode_count=0;
                                                shezhi_flag++;
                                                if(shezhi_flag>2)shezhi_flag=1;//???
                                        }
                                }
                        }
                }

楼主:
打酱油的都没有

网友A(2018-07-23):
大哥 能问下你这个都用了什么传感器吗 我现在也在做这个 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