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打开失败

楼主(2016-05-13):
在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里,端口看是COM几的口,然后串口设置那就选COM,如果还是打不开检查晶振,或者检查硬件电路有没有错

网友A:
串口工具关闭重新打开

网友B:
单片机上的跳帽,有没有插错

网友C:
可能的原因比较多,要一步一步查

网友D:
在设备管理器中修改串口

网友E:
问题没说明白

网友F:
看看驱动是否安装了 取下来重新插试

网友G:
可能原因很多的

网友H:
可能的原因有很多,你打开设备管理器看看COM串口是否正常

网友I:
1.检查驱动 或重装驱动  2。检查硬件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