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L298N驱动两台直流电机的智能小车程序

楼主:
51单片机芯片控制的L298N驱动两台直流电机的智能小车程序

包含
1-左轮前进(接线调试)
2-右轮前进(接线调试)
3-前进后退
4-PWM调速前进后退

全部小车程序源码下载:

部分源码预览:
/***************************************************************************
标题:前进后退测试
平台:LY5A-L2B开发板
作者:        林洋电子工作室-单片机
说明:使用定时器来输出PWM信号,通过调节占空比实现调速
******************************************************************************/

//头文件:
#include <reg52.h>

//IO引脚定义:

sbit IN1=P1^0;
sbit IN2=P1^1;
sbit IN3=P1^2;
sbit IN4=P1^3;
//以上为电机驱动板输入引脚定义,
//IN1和IN2控制左轮电机,输出对应的OU1和OUT2接左轮电机,
//IN3和IN4控制右轮电机,输出对应的OU3和OUT4接右轮电机

sbit L_PWM=P1^4;           //左轮调速,接驱动模块ENA使能端,在这里输入PWM信号
sbit R_PWM=P1^5;           //右轮调速,接驱动模块ENB使能端,在这里输入PWM信号

//宏定义
#define L_go      IN1=0;IN2=1 //左轮前进
#define L_back    IN1=1;IN2=0 //左轮后退
#define L_stop    IN1=0;IN2=0        //左轮停止,两个输出1也可以
#define R_go            IN3=0;IN4=1 //右轮前进
#define R_back          IN3=1;IN4=0 //右轮后退
#define R_stop          IN3=0;IN4=0 //右轮停止,两个输出1也可以

#define car_go                                L_go;R_go;                //小车前进
#define car_back                        L_back;R_back        //小车后退
#define car_left                        R_go;L_stop                //小车左转弯
#define car_right                        L_go;R_stop                //小车右转弯
#define car_stop                        L_stop;R_stop        //小车停车
#define car_left_360        R_go;L_back                //小车向左360度转,也可以认为是大转弯
#define car_right_360        L_go;R_back                //小车向右360度转,也可以认为是大转弯

//数据定义
unsigned char l_tt=0;        //定时器计数用

unsigned char l_Lpwm=0;        //左轮PWM占空比值,我们设计10个格,0-9,0为停止,9为全速
unsigned char l_Rpwm=0;        //右轮PWM占空比值,我们设计10个格,0-9,0为停止,9为全速

//TIMER0中断服务子函数产生PWM信号
void timer0()interrupt 1   using 2
{
        TH0=0XFC;          //定时1毫秒,10格调速,为100HZ频率,此频率下效果比较好,过大有噪声,过小振动大
        TL0=0X17;
        l_tt++;
        if(l_tt>9)l_tt=0;        //比较用,10格调速

        if(l_tt<=l_Lpwm){//左调速,占空比数值越大,输出高电平时间越宽,电机转速越高,我们设计10个格,0-9,0为停止,9为全速
                 L_PWM=1;
        }
        else{
                L_PWM=0;
        }
        if(l_tt<=l_Rpwm){//右调速,同上
                R_PWM=1;
        }
        else{
                R_PWM=0;
        }
}

//延时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c;
        while(t--){
                c=10000;
                while(c--);
        }
}
//入口函数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EA=1;                                                //首先开启总中断
        TMOD|=0X11;                        //定时器方式1,16位计数器,用来计数时间
        TH0= 0XFC;                  //1ms定时
        TL0= 0X14;
        TR0= 1;
        ET0= 1;

        while(1){
                l_Lpwm=0;
                car_go;                        //前进
                for(i=0;i<10;i++){//慢慢提速
                        l_Lpwm++;
                        l_Rpwm++;
                        Delay(2);
                }
                Delay(5);                                        //保持速度前进一会
                for(i=0;i<10;i++){//慢慢降速
                        l_Lpwm--;
                        l_Rpwm--;
                        Delay(2);
                }
                Delay(10);

                car_back;                //后退,以下原理同上
                for(i=0;i<10;i++){
                        l_Lpwm++;
                        l_Rpwm++;
                        Delay(2);
                }
                Delay(5);
                for(i=0;i<10;i++){
                        l_Lpwm--;
                        l_Rpwm--;
                        Delay(2);
                }
                Delay(10);
        }
}

/***************************************************************************
标题:前进后退测试
平台:LY5A-L2B开发板
作者:        林洋电子工作室-单片机
客服QQ:52927029
邮箱:        52927029@qq.com
说明:当1和2两个接线调试程序测试通过后,就可以用此程序进行前进后退实验
******************************************************************************/

//头文件:
#include <reg52.h>

//IO引脚定义:

sbit IN1=P1^0;
sbit IN2=P1^1;
sbit IN3=P1^2;
sbit IN4=P1^3;
//以上为电机驱动板输入引脚定义,
//IN1和IN2控制左轮电机,输出对应的OU1和OUT2接左轮电机,
//IN3和IN4控制右轮电机,输出对应的OU3和OUT4接右轮电机

//宏定义
#define L_go      IN1=0;IN2=1 //左轮前进
#define L_back    IN1=1;IN2=0 //左轮后退
#define L_stop    IN1=0;IN2=0        //左轮停止,两个输出1也可以
#define R_go            IN3=0;IN4=1 //右轮前进
#define R_back          IN3=1;IN4=0 //右轮后退
#define R_stop          IN3=0;IN4=0 //右轮停止,两个输出1也可以

#define car_go                                L_go;R_go;                //小车前进
#define car_back                        L_back;R_back        //小车后退
#define car_left                        R_go;L_stop                //小车左转弯
#define car_right                        L_go;R_stop                //小车右转弯
#define car_stop                        L_stop;R_stop        //小车停车
#define car_left_360        R_go;L_back                //小车向左360度转,也可以认为是大转弯
#define car_right_360        L_go;R_back                //小车向右360度转,也可以认为是大转弯

//延时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c;
        while(t--){
                c=10000;
                while(c--);
        }
}
//入口函数
void main(void)
{
        while(1){
                car_go;                        //前进
                Delay(10);

                car_back;                //后退
                Delay(10);
        }
}

/***************************************************************************
标题:右轮前进
平台:LY5A-L2B开发板
作者:        林洋电子工作室-单片机
客服QQ:52927029
邮箱:        52927029@qq.com
说明:        本程序主要是用来做接线调试使用,右轮前进,即前进方向的右边轮子,
                        如果实际写入程序测试电机向后转(后退),将电机两线调换一下即可。
******************************************************************************/

//头文件:
#include <reg52.h>

//IO引脚定义:

sbit IN1=P1^0;
sbit IN2=P1^1;
sbit IN3=P1^2;
sbit IN4=P1^3;
//以上为电机驱动板输入引脚定义,
//IN1和IN2控制左轮电机,输出对应的OU1和OUT2接左轮电机,
//IN3和IN4控制右轮电机,输出对应的OU3和OUT4接右轮电机

//宏定义
#define L_go      IN1=0;IN2=1 //左轮前进
#define L_back    IN1=1;IN2=0 //左轮后退
#define L_stop    IN1=0;IN2=0        //左轮停止,两个输出1也可以
#define R_go            IN3=0;IN4=1 //右轮前进
#define R_back          IN3=1;IN4=0 //右轮后退
#define R_stop          IN3=0;IN4=0 //右轮停止,两个输出1也可以

//入口函数
void main(void)
{
        R_go;                        //右轮前进
        while(1);
}

/***************************************************************************
标题:左轮前进
平台:LY5A-L2B开发板
作者:        林洋电子工作室-单片机
客服QQ:52927029
邮箱:        52927029@qq.com
说明:        本程序主要是用来做接线调试使用,左轮前进,即前进方向的左边轮子,
                        如果实际写入程序测试电机向后转(后退),将电机两线调换一下即可。
******************************************************************************/

//头文件:
#include <reg52.h>

//IO引脚定义:

sbit IN1=P1^0;
sbit IN2=P1^1;
sbit IN3=P1^2;
sbit IN4=P1^3;
//以上为电机驱动板输入引脚定义,
//IN1和IN2控制左轮电机,输出对应的OU1和OUT2接左轮电机,
//IN3和IN4控制右轮电机,输出对应的OU3和OUT4接右轮电机

//宏定义
#define L_go      IN1=0;IN2=1 //左轮前进
#define L_back    IN1=1;IN2=0 //左轮后退
#define L_stop    IN1=0;IN2=0        //左轮停止,两个输出1也可以
#define R_go            IN3=0;IN4=1 //右轮前进
#define R_back          IN3=1;IN4=0 //右轮后退
#define R_stop          IN3=0;IN4=0 //右轮停止,两个输出1也可以

//入口函数
void main(void)
{
        L_go;                        //左轮前进
        while(1);
}

网友A(2016-05-16):
看来只好凑钱开启终身装逼模式了

网友B(2017-06-05):
有没有仿真

网友C(2018-03-26):
有点厉害啊,非常有帮助

网友C:
非常有帮助的有,厉害厉害!

网友C:
共享资料的黑币奖励!

网友D:
资料是好,钱不够。囧

网友E(2019-05-28):
好啊,是真的挺好的

网友F(2019-07-01):
加个按键键控制的该多好

网友G:
备注的很详细,资料不错,学习一下 ...

网友H(2019-10-27):
可以发一下相关的仿真电路图吗?

网友I:
给力非常棒

网友J(2019-12-09):
你好,楼主,我用你的程序,但是我的电机不转是为什么

网友K(2021-06-09):
终于找到了PWM调速程序呀,爱了爱了

网友L(2025-04-30):
还是好人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