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AVR单片机,选ATMega8还是16还是128或328p好呢?

楼主(2016-05-13):
想学AVR单片机,选ATMega8还是16还是128或328p好呢?

网友A:
入门可以先用8或者16

网友B:
先从小的学起吧

网友C:
它们都是Atmel公司的8位RISC高性能单片机,8,16,64,128指的是8K / 16K / 64K / 128K 字节的系统内可编程Flash,其硬件架构上是一致的。在计时/定时器数量,ADC通道、精度和PWM端口数量,UART口数量等方面会有所不同

网友D:
学会一个其他的你就会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