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入库小车设计 报告+程序

楼主:
一个很好的自动入库小车设计资料

ZUOLUN BIT P1.4 ;
YOULUN BIT P1.5;
ZUOLUN_DIR BIT P1.6;
YOULUN_DIR BIT P1.7;
ZUO_CHEWEI BIT P1.0;车尾传感器信号输入端,高电平有效
YOU_CHEWEI BIT P1.1;
YUYIN_CLK EQU P1.2;
ZUOQIAN_CHUANGANQI EQU P1.3
IRCOM  EQU  20H       ;20H-23H IR使用
JISHUQI_MIAOGEWEI EQU 45H;定60MS的倍数
JISHUQI_MIAOSHIWEI EQU 46H ;此地址里放的是秒数;
RUKU_TIME EQU 47H;
TINGCHE_TIME EQU 48H;
CHUKU_TIME EQU 49H;
IRIN   bit  P3.6      ;遥控信号输入端
FC_MARK equ P3.7; 检测返程标志
ZHUANWAN_OK EQU P3.0
MANSU4_MARK EQU P3.1;
CHANGSU_MARK EQU P2.0;
MANSU3_MARK EQU P2.1
;--------------------------
org 0000h;
sjmp start;
org 0003h;
ljmp ZUOLUN_ZHUAN;P3.2_zuolun zhong duan  ru kou
org 000bh;
LJMP JIANCE_TIEPIAN ;dian shi qi dang zhongduan yong ,jian ce tie pian
org 0013h;
ljmp YOULUN_ZHUAN;P3.3_youlun zhongduan ru kou
ORG 001BH;
LJMP TIMER_1;全程实现定时

;--------------------------
org 0030h; 程序开始执行,初始化
;---------------------------
start:mov SP,#60h;
        mov P1,#00h;
        mov p0,#0FFh;接语音芯片,先不说话
        SETB YUYIN_CLK
        MOV P3,#0FFH;
        MOV TMOD,#15h ;定时器0计数检测铁片,定时器1工作定时状态
        MOV TH0,#0FFH;
        MOV TL0,#0FFH;
        mov th1,#4Ch;定时50MS,方式1
        mov tl1,#00h
        mov IP,#02h;现在定时器0,检测铁片中断级别最高
        mov TCON,#00h ;低电平触发,TIEPIAN,JIANCHE XIAN
        mov IE,#0FH  ; 开两个外中断及两个定时器中断,关总中断
        clr FC_MARK   ;此条程序是想用P2。0,返程标志检测,换速度
        CLR ZHUANWAN_OK
        CLR ZUO_CHEWEI;初始化停车信号位
        CLR YOU_CHEWEI;
        CLR MANSU4_MARK
        CLR CHANGSU_MARK
        CLR MANSU3_MARK
        MOV JISHUQI_MIAOGEWEI,#00H;   清时间值
        MOV JISHUQI_MIAOSHIWEI,#00H;
        MOV RUKU_TIME,#00H;
        MOV TINGCHE_TIME,#00H;
        MOV CHUKU_TIME,#00H;
;------------------------------------
QIDONG:   MOV   A,#00H
          MOV   R0,#20H
LOOP0:    MOV   @R0,A          ;20H-24H清零
          INC   R0
          CJNE  R0,#25H,LOOP0
          SETB  IRIN
          MOV  22H,#0FFH
LOOP1:    CALL  IR_IN
          MOV A,22H;
          CJNE A,#0FFH,LOOP3;
          SJMP LOOP1
LOOP3:    CJNE A,#01,LOOP1;
          SJMP MAIN1;

;---------------------------------------------------
; IR 译码子程序
;引导码9MS低电平,4.375MS高电平,
;8窄8宽固定码(0.5MS/0.6MS;1.5MS/0.6MS)
;8位数据码;8位数据反码,(0.5MS/0.6MS;1.5MS/0.6MS)
;---------------------------------------------------
IR_IN:
          MOV   R0,#IRCOM
I1:      JNB  IRIN,I2       ;等待 IR 信号出现
          JMP  I1
I2:      MOV  R4,#20
I20:     CALL  DEL
          DJNZ  R4,I20
          JB  IRIN,I1        ;确认IR信号出现
I21:     JB  IRIN,I3        ;等 IR 变为高电平
          CALL  DEL
          JMP  I21
I3:      MOV  R3,#0         ;8位数清为0
LL:      JNB  IRIN,I4       ;等 IR 变为低电平
          CALL  DEL
          JMP  LL
I4:      JB  IRIN,I5        ;等 IR 变为高电平
          CALL  DEL
          JMP  I4
I5:      MOV  R2,#0         ;0.14ms 计数
L1:      CALL  DEL
          JB  IRIN, N1       ;等 IR 变为高电平

                             ;IR=0,检查R2中的计数值
          MOV  A,#8          ;0.14MS*8=1.12ms;A>8,是高电平;A<8,低电平
          CLR  C
          SUBB  A,R2         ;判断高低位
                             ;IF C=0  BIT=0
          MOV  A,@R0
          RRC  A
          MOV  @R0,A         ;处理完一位
          INC  R3
          CJNE  R3,#8,LL     ;需处理完8位
          MOV  R3,#0
          INC  R0            ;调整接收数据存储地址,20H-23H,22H里放的数据;
          CJNE  R0,#24H,LL   ;收集到4字节了?不等就是没接收完;相等就接收完了;
N1:      INC  R2
          CJNE  R2,#30,L1    ;0.14ms 计数过长则时间到自动离开
          RET
;---------------------------------------------------------------
; DELAY  R5*0.14MS
DEL:
          MOV  R5,#1       ;IR解码使用
DEL0:     MOV  R6,#2
DEL1:     MOV  R7,#32
DEL2:     DJNZ  R7,DEL2
          DJNZ  R6,DEL1
          DJNZ  R5,DEL0
          RET

DELAY1:                    ;延时5MS
         MOV  R6,#25
  DL2:   MOV  R7,#100
         DJNZ  R7,$
         DJNZ  R6,DL2
         RET
;***************************************
;            主程序
;***************************************
MAIN1: MOV P0,#00010011B;准备就绪
       CALL YUYIN_MAICONG;
       MOV R6,#250;
       YAN_YUYIN:MOV R5,#250
       DJNZ R5,$;
       DJNZ R6,YAN_YUYIN
;--------------------------------------
      SETB EA;
      setb tr1;
      setb tr0;

MAIN:JB ZHUANWAN_OK,FANCHENG;判断转弯是否成功,成功条入满速返回
     JB FC_MARK,TING_60S ;全速前进程序
     SETB ZUOLUN;
     SETB YOULUN;
     SJMP MAIN
;-------------------------------------停车60秒程序
TING_60S:SETB EA;
         SETB TR1
WAIT_ZHUANWAN:MOV A,JISHUQI_MIAOSHIWEI;
         CJNE A,#8,WAIT_ZHUANWAN;先暂时让车停六十秒
         MOV JISHUQI_MIAOSHIWEI,#00H;再次清零,以便计返程时间
         MOV JISHUQI_MIAOGEWEI,#00H;

         ZHUANWAN1: mov p0,#00111111b; 播放转弯语音
                   lcall YUYIN_MAICONG
               ZHUANWAN:SETB ZUOLUN_DIR;
               CLR  YOULUN_DIR ;
               SETB ZUOLUN;
               SETB YOULUN;
               call YANSHI_CHANG;
               JB P3.3,CHU_ZHUANWAN
               CLR ZUOLUN;
               CLR YOULUN;
               CALL YANSHI_DUAN;
               JNB P3.3,ZHUANWAN
  CHU_ZHUANWAN:
               CLR ZUOLUN;
               CLR YOULUN;
               CLR ZUOLUN_DIR
               CLR YOULUN_DIR;
               SETB ZHUANWAN_OK;转弯成功标志
               SETB EX1;
               SETB EX0;
               SETB EA
               SJMP MAIN
;------------------------------------慢速返回程序
FANCHENG:JNB ZUO_CHEWEI,mansu4;
         JNB YOU_CHEWEI,mansu4;
         clr ea;两个尾灯都检测到黑线时就关中断,以后就靠尾灯来检测方向及停止
         SJMP TINGCHE;
  mansu4:MOV A,JISHUQI_MIAOSHIWEI;
         CLR CY
         CJNE A,#3,BIJIAO
         SJMP MANSU

BIJIAO:JC MANSU;
       SJMP ZHENGCHANGSUDU

;-----------------------------------------返回时慢速4秒
MANSU:SETB ZUOLUN; 刚充完电时,200/80都向外冲
     SETB YOULUN;
     MOV R4,#240;
     DJNZ R4,$;
     CLR ZUOLUN;
     CLR YOULUN;
     MOV R4,#90;
     DJNZ R4,$;
     SJMP FANCHENG
;---------------------------返回时加速程序
ZHENGCHANGSUDU:CLR CY
               MOV A,JISHUQI_MIAOSHIWEI;
               CJNE A,#11,BIJIAO1
               SJMP TINGCHE_JIANSU
         BIJIAO1:JC ZHENGCHANSU;
                 SJMP TINGCHE_JIANSU

   ZHENGCHANSU:SETB ZUOLUN;
               SETB YOULUN;
               lcall dl_50us

               SJMP FANCHENG
;-------------------------------------
TINGCHE_JIANSU:

     SETB ZUOLUN; 刚充完电时,200/80都向外冲
     SETB YOULUN;
     MOV R4,#200;
     DJNZ R4,$;
     CLR ZUOLUN;
     CLR YOULUN;
     MOV R4,#112;
     DJNZ R4,$;
     SJMP FANCHENG
;----------------------------------跑完全程,停车
TINGCHE:;jb ZUO_CHEWEI,TINGCHE;
TINGCHE1:;JB YOU_CHEWEI,TINGCHE1
       clr ZUOLUN_DIR
       CLR YOULUN_DIR;
PANTING:mov a,p1;
        anl a,#03h;
        cjne a,#11h,pan_tingche1;
        SETB ZUOLUN;
        SETB YOULUN;
        LCALL TEDUAN_DELAY0;
        CLR ZUOLUN;
        CLR ZUOLUN;
        LCALL TEDUAN_DELAY1
        SJMP PANTING
pan_tingche1:cjne a,#01h,pan_tingche2;
        SETB ZUOLUN;
        clr YOULUN;
        LCALL TEDUAN_DELAY0;
        CLR ZUOLUN;
        CLR ZUOLUN;
        LCALL TEDUAN_DELAY1
        SJMP PANTING
pan_tingche2:cjne a,#10h,cheditingche
        clr ZUOLUN;
        SETB YOULUN;
        LCALL TEDUAN_DELAY0;
        CLR ZUOLUN;
        CLR ZUOLUN;
        LCALL TEDUAN_DELAY1
        SJMP PANTING

        ;CLR EA
        ;mov r6,#15;
        ;djnz r6,$
cheditingche:MOV R7,#6
XIANGQIAN_TIAO:SETB ZUOLUN;
             SETB YOULUN;
             MOV R6,#20
             MOV R5,#5;
             CLR ZUOLUN;
             CLR YOULUN;
             MOV R6,#20;
             MOV R5,#2
             SM:DJNZ R5,$;
             DJNZ R6,SM;
             DJNZ R7,XIANGQIAN_TIAO

        CLR ZUOLUN;
        CLR YOULUN;
        CLR ZUOLUN;
        CLR YOULUN;
        ;lcall yuyin;调全程跑完语音
        mov p0,#01011111b;
        lcall  YUYIN_MAICONG

        ;LCALL DISPLAY;停车,显示全程信息
        SJMP $
;-------------------------------停车时用特短延时
TEDUAN_DELAY0:MOV R4,#50
              DJNZ R4,$
              RET;
TEDUAN_DELAY1:MOV R4,#5;
              DJNZ R4,$;
              RET;
;--------------------------------  左轮调整程序
ZUOLUN_ZHUAN:PUSH A;
             PUSH PSW;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jNb YOULUN,XIANGQIANPAO
            ; MOV P1,#00H;两个轮全停止转动
             nop;
             nop;
             nop;
             nop;
             SETB YOULUN;左轮转-调整车位置 FAN LE ,GAI LE ?
             CLR  ZUOLUN
             LCALL DUAN_DELAY;

            ; MOV P1,#00H;
             SJMP TIAOCHU
XIANGQIANPAO:SETB ZUOLUN;
             SETB YOULUN;
     TIAOCHU:POP PSW;
             POP A;
             RETI;
;-----------------------------------  右轮调整
YOULUN_ZHUAN:PUSH A;
             PUSH PSW;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JNB ZUOLUN,XIANGQIANPAO1
             ;MOV P1,#00H;两个轮全停止转动
             nop;
             nop;
             nop;
             nop;
             SETB ZUOLUN;右轮转-调整车位置 FAN LE GAI LE ?
             CLR  YOULUN
             LCALL DUAN_DELAY;
             ;MOV P1,#00H;
             SJMP TIAOCHU1
XIANGQIANPAO1:SETB ZUOLUN;
             SETB YOULUN;
    TIAOCHU1:POP PSW;
             POP A;
             RETI;
;-------------------------------------- 车位置调整短暂延时
DUAN_DELAY:MOV R5,#30;
       DL1:MOV R6,#40;
       DL3:DJNZ R6,DL3;
           DJNZ R5,DL1;
           RET;
;-----------------------------------定时器1定时
TIMER_1:CLR EA;
        PUSH A;
        PUSH PSW;
        mov th1,#4Ch;定时60MS,方式1
        mov tl1,#00h

        MOV A,JISHUQI_MIAOGEWEI;
        CJNE A,#20,JIAYI
        MOV JISHUQI_MIAOGEWEI,#00H;
        INC JISHUQI_MIAOSHIWEI;
        SJMP CHU_TIME
  JIAYI:INC JISHUQI_MIAOGEWEI;
CHU_TIME:SETB EA;
        POP PSW;
        POP A
        RETI
;--------------------------------------- 检测铁片程序
JIANCE_TIEPIAN:CLR EA;
clr ZUOLUN;
CLR YOULUN
               CLR EX0;停止检测黑线
               CLR EX1;
               CLR ET0;禁止定时器0中断,即停止检测铁片
               CLR TR0;
               CLR TR1;
               SETB FC_MARK
            ;--------------------播放入库语音
            mov p0,#00101111b;
            lcall YUYIN_MAICONG
            ;----------------------------
               MOV RUKU_TIME,JISHUQI_MIAOSHIWEI;读取入库时间
               MOV JISHUQI_MIAOSHIWEI,#00H;把计数秒值清零
               CLR ZUOLUN;
               CLR YOULUN
               RETI;
;---------------------------------------转弯时调PWM用延时
YANSHI_DUAN:MOV R3,#25;
YANSHIDUAN:DJNZ R3,YANSHIDUAN;
            RET
YANSHI_CHANG:MOV R3,#180
YANSHICHANG:DJNZ R3,YANSHICHANG;
             RET;
;--------------------------------------
dl_50us:mov r3,#25
        djnz r3,$;
        ret
;----------------------------------------语音脉冲信号
YUYIN_MAICONG:clr YUYIN_CLK
              ;LCALL YANSHI_CHANG;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setb YUYIN_CLK;
              RET
;----------------------------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