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如何在STC12C5A60S2上正常显示

楼主(2016-05-13):
STC89C52上lcd1602能正常显示,而换成STC12C5A60S就无显示。求LCD160在STC12C5A60S2上正常显示的c程序

网友A:
因为MCU快了12倍,这样你知道怎么改了吧

网友B(2022-05-29):
想要在STC12C5A60S2上显示,先把你的LCD1602写数据和写指令部分有关EN引脚的延时加大至少8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