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一个永远准时的时钟

楼主(2016-05-13):
很多时钟走一段时间都会有误差,如何做一个永远准时的时钟?

网友A:
做时钟很易,但要做准且很准真的很难,我做的最好的一年2分钟的误差。

网友B:
国家授时中心的铯原子钟走时精确,你只要设法与之同步,走时误差便不会累积,可以在软件中对误差进行校正。

网友C:
自动校时的方法很多,网络的,GPS的,电载波的,无线电信标的等等

总之,能自动校时就对了

网友D:
利用网络同步时间

网友E(2016-08-23):
用GPS自动校准

网友F(2016-09-24):
利用GPS信号或互联网或 BPC JJY WWVB 等长波授时进行接收并解码保存即可获取并同步时间。
这些信号是从国家原子钟系统获取时间并且大功率发射几千到上万公里,原子钟走时从几百万年到上亿年误差不会超过1秒的。

网友G:
永远目标太大了哈哈,比如测试出每天误差4秒可以在2个时间点自动修正

网友H(2021-11-19):
这世界没有永远

网友I:
十几年前,我做过一个GPS校时的,需要可以发给你。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十几年前,我做过一个GPS校时的,需要可以发给你。

GPS校时可以在断电后重新通电自动校时吗?

网友K:
用GPS授时时钟或是网络时钟,这样就永远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