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1602+ds1302+18B20单片机万年历显示温度星期(完全通过)有仿真跟程序图

楼主(2016-05-13):
1602液晶+ds1302时钟芯片+18B20温度万年历显示温度星期(完全通过)

里面有仿真跟程序图
1、该程序经过电脑软件Proteus7.4sp3仿真通过。

2、该程序通过实验板仿真芯片通过。

3、该程序烧写STC89C51RC,单独在实验板上运行通过(晶振11.0592MHZ)

4、该程序用洞洞板制作实物运行成功!并在DS1302时钟芯片第8脚上加上了3.6V的

   镍氢充电电池,断电后时间、日历都正常走。

5、程序中使用的头文件DS18B20_3.H,来源于网上,写的非常好,十进制温度最后返回到函数

   ReadTemperature()中,使用时主函数用flag=ReadTemperature();/

    就可将18b2头文件运行返回的函数结果送到变量FLAG中,用于显示。
-----------------------------------------------------------------------------
主要器件:

STC89C51+DS1302时钟芯片+DS18b20温度芯片。

-----------------------------------------------------------------------------

主要功能:

1、万年历,

2、时间,

3、星期,

4、温度显示,

(以上四项内容同时显示)

5、三键调时(设置键,上调键,下调键),

6、断电走时,

7、上电蜂鸣器提示(长鸣);

8、按键蜂鸣器提示(第一次按动设置键长鸣一响;后面按动设置键或上调键、下调键都是短鸣一响)。

万年历所有完整资料下载:

程序:
lcd1602.c文件:
#include<reg51.h>
#include"DS18B20_3.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a,miao,shi,fen,ri,yue,nian,week,flag,key1n,temp;
//flag用于读取头文件中的温度值,和显示温度值

#define yh 0x80 //LCD第一行的初始位置,因为LCD1602字符地址首位D7恒定为1(100000000=80)
#define er 0x80+0x40 //LCD第二行初始位置(因为第二行第一个字符位置地址是0x40)

//液晶屏的与C51之间的引脚连接定义(显示数据线接C51的P0口)
sbit rs=P2^0;
sbit en=P2^2;
sbit rw=P2^1; //如果硬件上rw接地,就不用写这句和后面的rw=0了
sbit led=P2^6; //LCD背光开关

//DS1302时钟芯片与C51之间的引脚连接定义
sbit IO=P1^1;
sbit SCLK=P1^0;
sbit RST=P1^2;

sbit ACC0=ACC^0;
sbit ACC7=ACC^7;
/************************************************************
ACC累加器=A
ACC.0=E0H

ACC.0就是ACC的第0位。Acc可以位寻址。

累加器ACC是一个8位的存储单元,是用来放数据的。但是,这个存储单元有其特殊的地位,
是单片机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单元,很多运算都要通过ACC来进行。以后在学习指令时,
常用A来表示累加器。但有一些地方例外,比如在PUSH指令中,就必须用ACC这样的名字。
一般的说法,A代表了累加器中的内容、而ACC代表的是累加器的地址。
***************************************************************/

//校时按键与C51的引脚连接定义
sbit key1=P1^5;  //设置键
sbit key2=P1^6;  //加键
sbit key3=P1^7;  //减键

sbit buzzer=P1^3;//蜂鸣器,通过三极管9012驱动,端口低电平响

/**************************************************************/

uchar code tab1[]={"20  -  -   "}; //年显示的固定字符
uchar code tab2[]={"  :  :  "};//时间显示的固定字符

//延时函数,后面经常调用
void delay(uint xms)//延时函数,有参函数
{
        uint x,y;
        for(x=xms;x>0;x--)
         for(y=110;y>0;y--);
}

/********液晶写入指令函数与写入数据函数,以后可调用**************/

/*在这个程序中,液晶写入有关函数会在DS1302的函数中调用,所以液晶程序要放在前面*/

write_1602com(uchar com)//****液晶写入指令函数****
{
        rs=0;//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指令
        rw=0; //读写选择置为写
        P0=com;//送入数据
        delay(1);
        en=1;//拉高使能端,为制造有效的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
        en=0;//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write_1602dat(uchar dat)//***液晶写入数据函数****
{
        rs=1;//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数据
        rw=0; //读写选择置为写
        P0=dat;//送入数据
        delay(1);
        en=1; //en置高电平,为制造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
        en=0; //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lcd_init()//***液晶初始化函数****
{
        write_1602com(0x38);//设置液晶工作模式,意思:16*2行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write_1602com(0x0c);//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1602com(0x06);//整屏不移动,光标自动右移
        write_1602com(0x01);//清显示

        write_1602com(yh+1);//日历显示固定符号从第一行第1个位置之后开始显示
        for(a=0;a<14;a++)
        {
        write_1602dat(tab1[a]);//向液晶屏写日历显示的固定符号部分
        //delay(3);
        }
        write_1602com(er+2);//时间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从第2个位置后开始显示
        for(a=0;a<8;a++)
        {
        write_1602dat(tab2[a]);//写显示时间固定符号,两个冒号
        //delay(3);
        }

}

/*********************over***********************/

/***************DS1302有关子函数********************/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写一个字节
{
        ACC=dat;
        RST=1;
        for(a=8;a>0;a--)
        {
                IO=ACC0;
                SCLK=0;
                SCLK=1;
                ACC=ACC>>1;
        }
}
uchar read_byte()//读一个字节
{
        RST=1;
        for(a=8;a>0;a--)
        {
                ACC7=IO;
                SCLK=1;
                SCLK=0;
                ACC=ACC>>1;

        }
        return (ACC);
}
//----------------------------------------
void write_1302(uchar add,uchar dat)//向1302芯片写函数,指定写入地址,数据
{

        RST=0;
        SCLK=0;
        RST=1;
        write_byte(add);
        write_byte(dat);
        SCLK=1;
        RST=0;
}
uchar read_1302(uchar add)//从1302读数据函数,指定读取数据来源地址
{
        uchar temp;
        RST=0;
        SCLK=0;
        RST=1;
        write_byte(add);
        temp=read_byte();
        SCLK=1;
        RST=0;
        return(temp);
}
uchar BCD_Decimal(uchar bcd)//BCD码转十进制函数,输入BCD,返回十进制
{
uchar Decimal;
Decimal=bcd>>4;
return(Decimal=Decimal*10+(bcd&=0x0F));
}
//--------------------------------------
void ds1302_init() //1302芯片初始化子函数(2010-01-07,12:00:00,week4)
{
RST=0;
SCLK=0;

write_1302(0x8e,0x00); //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0,0x00); //向DS1302内写秒寄存器80H写入初始秒数据00
//write_1302(0x82,0x00);//向DS1302内写分寄存器82H写入初始分数据00
//write_1302(0x84,0x12);//向DS1302内写小时寄存器84H写入初始小时数据12
//write_1302(0x8a,0x04);//向DS1302内写周寄存器8aH写入初始周数据4
//write_1302(0x86,0x07);//向DS1302内写日期寄存器86H写入初始日期数据07
//write_1302(0x88,0x01);//向DS1302内写月份寄存器88H写入初始月份数据01
//write_1302(0x8c,0x10);//向DS1302内写年份寄存器8cH写入初始年份数据10
write_1302(0x8e,0x80); //打开写保护

}

//------------------------------------
//温度显示子函数
void write_temp(uchar add,uchar dat)//向LCD写温度数据,并指定显示位置
{
        uchar gw,sw;
        gw=dat%10;//取得个位数字
        sw=dat/10;//取得十位数字
        write_1602com(er+add);//er是头文件规定的值0x80+0x40
        write_1602dat(0x30+sw);//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dat(0x30+gw);//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dat(0xdf);//显示温度的小圆圈符号,0xdf是液晶屏字符库的该符号地址码
          write_1602dat(0x43);        //显示"C"符号,0x43是液晶屏字符库里大写C的地址码
}

//------------------------------------
//时分秒显示子函数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向LCD写时分秒,有显示位置加、现示数据,两个参数
{
        uchar gw,sw;
        gw=dat%10;//取得个位数字
        sw=dat/10;//取得十位数字
        write_1602com(er+add);//er是头文件规定的值0x80+0x40
        write_1602dat(0x30+sw);//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dat(0x30+gw);//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

//-------------------------------------
//年月日显示子函数
void write_nyr(uchar add,uchar dat)//向LCD写年月日,有显示位置加数、显示数据,两个参数

{
        uchar gw,sw;
        gw=dat%10;//取得个位数字
        sw=dat/10;//取得十位数字
        write_1602com(yh+add);//设定显示位置为第一个位置+add
        write_1602dat(0x30+sw);//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dat(0x30+gw);//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

//-------------------------------------------
void write_week(uchar week)//写星期函数
{
        write_1602com(yh+0x0c);//星期字符的显示位置
        switch(week)
        {
                case 1:write_1602dat('M');//星期数为1时,显示
                           write_1602dat('O');
                           write_1602dat('N');
                           break;

                case 2:write_1602dat('T');//星期数据为2时显示
                           write_1602dat('U');
                           write_1602dat('E');
                           break;

                case 3:write_1602dat('W');//星期数据为3时显示
                           write_1602dat('E');
                           write_1602dat('D');
                           break;

                case 4:write_1602dat('T');//星期数据为4是显示
                           write_1602dat('H');
                           write_1602dat('U');
                           break;

                case 5:write_1602dat('F');//星期数据为5时显示
                           write_1602dat('R');
                           write_1602dat('I');
                           break;

                case 6:write_1602dat('S');//星期数据为6时显示
                           write_1602dat('T');
                           write_1602dat('A');
                           break;

                case 7:write_1602dat('S');//星期数据为7时显示
                           write_1602dat('U');
                           write_1602dat('N');
                           break;

}

}

//****************键盘扫描有关函数**********************

void keyscan()
{
        if(key1==0)//---------------key1为功能键(设置键)--------------------
        {
        delay(9);//延时,用于消抖动
        if(key1==0)//延时后再次确认按键按下
        {
    buzzer=0;//蜂鸣器短响一次
    delay(20);
    buzzer=1;
        while(!key1);
        key1n++;
        if(key1n==9)
                key1n=1;//设置按键共有秒、分、时、星期、日、月、年、返回,8个功能循环
        switch(key1n)
        {

        case 1: TR0=0;//关闭定时器
                        //TR1=0;
                        write_1602com(er+0x09);//设置按键按动一次,秒位置显示光标
                           write_1602com(0x0f);//设置光标为闪烁
                           temp=(miao)/10*16+(miao)%10;//秒数据写入DS1302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0,0x80|temp);//miao
                      write_1302(0x8e,0x80);
                           break;
        case 2:  write_1602com(er+6);//按2次fen位置显示光标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 3: write_1602com(er+3);//按动3次,shi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 4: write_1602com(yh+0x0e);//按动4次,week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 5: write_1602com(yh+0x0a);//按动5次,ri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 6: write_1602com(yh+0x07);//按动6次,yue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 7: write_1602com(yh+0x04);//按动7次,nian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 8:
                        write_1602com(0x0c);//按动到第8次,设置光标不闪烁
                        TR0=1;//打开定时器
         temp=(miao)/10*16+(miao)%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0,0x00|temp);//miao数据写入DS1302
                   write_1302(0x8e,0x80);
            break;

        }

        }

        }
//------------------------------加键key2----------------------------
        if(key1n!=0)//当key1按下以下。再按以下键才有效(按键次数不等于零)
        {

        if(key2==0)  //上调键
        {
        delay(10);
        if(key2==0)
        {
    buzzer=0;//蜂鸣器短响一次
    delay(20);
    buzzer=1;
        while(!key2);
        switch(key1n)
        {
        case 1:miao++;//设置键按动1次,调秒
                        if(miao==60)
                                miao=0;//秒超过59,再加1,就归零
                        write_sfm(0x08,miao);//令LCD在正确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秒数
                        temp=(miao)/10*16+(miao)%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 //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0,temp); //向DS1302内写秒寄存器80H写入调整后的秒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 //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0x09);//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光标自动右移,所以要指定返回
                        //write_1602com(0x0b);
                        break;
        case 2:fen++;
                        if(fen==60)
                                fen=0;
                        write_sfm(0x05,fen);//令LCD在正确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分数据
                        temp=(fen)/10*16+(fen)%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2,temp);//向DS1302内写分寄存器82H写入调整后的分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6);//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在这里是写回原来的位置
                        break;
        case 3:shi++;
                        if(shi==24)
                                shi=0;
                        write_sfm(2,shi);//令LCD在正确的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小时数据
                        temp=(shi)/10*16+(shi)%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4,temp);//向DS1302内写小时寄存器84H写入调整后的小时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3);//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4:week++;
                        if(week==8)
                                week=1;
            write_1602com(yh+0x0C);//指定'加'后的周数据显示位置
                                write_week(week);//指定周数据显示内容
            temp=(week)/10*16+(week)%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a,temp);//向DS1302内写周寄存器8aH写入调整后的周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0x0e);//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5:ri++;
                        if(ri==32)
                                ri=1;
                        write_nyr(9,ri);//令LCD在正确的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日期数据
                        temp=(ri)/10*16+(ri)%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6,temp);//向DS1302内写日期寄存器86H写入调整后的日期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10);//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6:yue++;
                        if(yue==13)
                                yue=1;
                        write_nyr(6,yue);//令LCD在正确的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月份数据
                        temp=(yue)/10*16+(yue)%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8,temp);//向DS1302内写月份寄存器88H写入调整后的月份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7);//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7:nian++;
                 if(nian==100)
                        nian=0;
                        write_nyr(3,nian);//令LCD在正确的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年份数据
            temp=(nian)/10*16+(nian)%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c,temp);//向DS1302内写年份寄存器8cH写入调整后的年份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4);//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

        }

        }
        //------------------减键key3,各句功能参照'加键'注释---------------
        if(key3==0)
        {
        delay(10);//调延时,消抖动
        if(key3==0)
        {
    buzzer=0;//蜂鸣器短响一次
    delay(20);
    buzzer=1;
        while(!key3);
        switch(key1n)
        {
                case 1:miao--;
                                if(miao==-1)
                                        miao=59;//秒数据减到-1时自动变成59
                        write_sfm(0x08,miao);//在LCD的正确位置显示改变后新的秒数
            temp=(miao)/10*16+(miao)%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 //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0,temp); //向DS1302内写秒寄存器80H写入调整后的秒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 //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0x09);//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在这里是写回原来的位置
                        //write_1602com(0x0b);
                        break;
                case 2:fen--;
                                if(fen==-1)
                                        fen=59;
                        write_sfm(5,fen);
                        temp=(fen)/10*16+(fen)%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2,temp);//向DS1302内写分寄存器82H写入调整后的分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6);//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在这里是写回原来的位置
                        break;

                case 3:shi--;
                           if(shi==-1)
                                        shi=23;
                        write_sfm(2,shi);
                        temp=(shi)/10*16+(shi)%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4,temp);//向DS1302内写小时寄存器84H写入调整后的小时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3);//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4:week--;
                                if(week==0)
                                        week=7;

            write_1602com(yh+0x0C);//指定'加'后的周数据显示位置
                                write_week(week);//指定周数据显示内容
                           temp=(week)/10*16+(week)%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a,temp);//向DS1302内写周寄存器8aH写入调整后的周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0x0e);//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5:ri--;
                                if(ri==0)
                                        ri=31;
                        write_nyr(9,ri);
                        temp=(ri)/10*16+(ri)%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6,temp);//向DS1302内写日期寄存器86H写入调整后的日期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10);//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6:yue--;
                                if(yue==0)
                                        yue=12;
                        write_nyr(6,yue);
                        temp=(yue)/10*16+(yue)%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8,temp);//向DS1302内写月份寄存器88H写入调整后的月份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7);//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7:nian--;
                 if(nian==-1)
                        nian=99;
                        write_nyr(3,nian);
         temp=(nian)/10*16+(nian)%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c,temp);//向DS1302内写年份寄存器8cH写入调整后的年份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4);//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

        }

        }

        }

}

//-------------------------------
void init() //定时器、计数器设置函数
{
        TMOD=0x11; //指定定时/计数器的工作方式为3
        TH0=0;  //定时器T0的高四位=0
        TL0=0;  //定时器T0的低四位=0
        EA=1;  //系统允许有开放的中断
        ET0=1; //允许T0中断
        TR0=1; //开启中断,启动定时器

}

//*******************主函数**************************
//***************************************************
void main()
{
        lcd_init();      //调用液晶屏初始化子函数
        ds1302_init();   //调用DS1302时钟的初始化子函数
        init();          //调用定时计数器的设置子函数
        led=0;           //打开LCD的背光电源
    buzzer=0;//蜂鸣器长响一次
    delay(80);
    buzzer=1;
        while(1)  //无限循环下面的语句:
        {

    keyscan();      //调用键盘扫描子函数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取得并显示日历和时间
{

   //Init_DS18B20();//温度传感器DS18b2初始化子函数,在头文件中
   flag=ReadTemperature();//将18b2头文件运行返回的函数结果送到变量FLAG中,用于显示

  //读取秒时分周日月年七个数据(DS1302的读寄存器与写寄存器不一样):

   miao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1));
        fen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3));
        shi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5));
        ri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7));
        yue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9));
        nian=BCD_Decimal(read_1302(0x8d));
        week=BCD_Decimal(read_1302(0x8b));

        //显示温度、秒、时、分数据:

   write_temp(12,flag);//显示温度,从第二行第12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write_sfm(8,miao);//秒,从第二行第8个字后开始显示(调用时分秒显示子函数)
        write_sfm(5,fen);//分,从第二行第5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write_sfm(2,shi);//小时,从第二行第2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显示日、月、年数据:
        write_nyr(9,ri);//日期,从第二行第9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write_nyr(6,yue);//月份,从第二行第6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write_nyr(3,nian);//年,从第二行第3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write_week(week);

}

2,DS18B20.h文件:

/*******************DS18B20测温程序******************************************

运行结果会在函数ReadTemperature()保存两位十进制数字的温度值

调用时,要这样:

         uchar temp;  设定一个无符号变量temp
         temp=ReadTemperature();  变量temp=函数值=二位数的温度值

         然后可以用temp参与显示工作。
***************************************************************************/

/*********************************端口定义**********************************/
sbit DQ=P3^3;                                   //数据传输线接单片机的相应的引脚

/*********************************定义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tempL=0;                         //临时变量低位(无符号字符变量)
unsigned char tempH=0;                        //临时变量高位
unsigned char tempa;                           //温度值(整型变量)

/****************************************************************************
函数功能:延时子程序
入口参数:k
出口参数:
****************************************************************************/
void DS18_delay(int useconds)
{
int s;
for (s=0; s<useconds;s++);
}

/***************************************************************************
函数功能:DS18B20初始化子程序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
unsigned char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0;                             //发送复位脉冲
          DS18_delay(29);                         //延时(>480ms)
          DQ=1;                                  //拉高数据线
          DS18_delay(3);                       //等待(15~60ms) 等待存在脉冲
    x=DQ;  //获得存在信号(用于判断是否有器件)
    DS18_delay(25);  // 等待时间隙结束
    return(x);  //返回存在信号,0 = 器件存在, 1 = 无器件
}

/****************************************************************************
函数功能:向DS18B20读一字节数据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dat
****************************************************************************/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0;
    for (i=8;i>0;i--)
                {
                        DQ=1;
                    DS18_delay(1);
                    DQ=0;
                    dat>>=1;//复合赋值运算,等效dat=dat>>1(dat=dat右移一位后的值)
                           DQ=1;
                    if(DQ)
                           dat|=0x80;
                    DS18_delay(4);
                }
    return(dat);
}

/****************************************************************************
函数功能:向DS18B20写一字节数据
入口参数:dat
出口参数:
****************************************************************************/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有参函数,功能是"写",而写的内容就是括号内的参数
{
        unsigned char i=0;
        for(i=8;i>0;i--)
        {
                DQ=0;
                DQ=dat&0x01;
                DS18_delay(5);
                DQ=1;
                dat>>=1;//复合赋值运算,等效dat=dat>>1(dat=dat右移一位后的值)
        }
        DS18_delay(4);
}

/****************************************************************************
函数功能:向DS18B20读温度值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temperature
****************************************************************************/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Init_DS18B20();          //初始化,调用初始化函数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列号的操作,调用写函数,写0xcc指令码(跳过读序列号)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调用写函数,写0x44指令码(启动温度转换)
        DS18_delay(125);                                   //转换需要一点时间,延时
        Init_DS18B20();                         //初始化,调用初始化函数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列号的操作,调用写函数,写0xcc指令码(跳过读序列号?
        WriteOneChar(0xbe);                 //调用写函数,写0xbe指令码,读温度寄存器(头两个值分别为温度的低位和高位)
        tempL=ReadOneChar();                 //读出温度的低位LSB
        tempH=ReadOneChar();                 //读出温度的高位MSB

        //tempH&=0x0f;//高字节和0f"与"运算,留住后4位有用值,赋给tempH
   tempa=((tempH*256)+tempL)*0.0625;  //温度转换,把高低位做相应的运算转化为实际温度,使用DS18B20温度传感器手册规定的公式,结果是十进制数值

        DS18_delay(20);

        return(tempa);//运算结果返回到函数 :ReadTemperature()调用时需要采用i=ReadTemperature(),然后再对i(任意uchar型变量)进行操作
}

3.DS18B20_3.H文件:

sbit DQ = P3^3;                // 定义DQ引脚为P3.3

/*******************************  延时函数 ********************************
*  功能:在11.059MHz的晶振条件下调用本函数需要24μs ,然后每次计数需16μs
**************************************************************************/
void DS18_delay(int useconds) {
int s;
for (s=0; s<useconds;s++);
}

/*******************************  复位函数 *******************************
* 功能:完成单总线的复位操作。
* 复位时间为480μs,因此延时时间为(480-24)/16 = 28.5,取29μs。
* 经过70μs之后检测存在脉冲,因此延时时间为(70-24)/16 = 2.875,取3μs。
**************************************************************************/
unsigned char ow_reset(void) {
unsigned char presence;
DQ = 0;                          // 将 DQ 线拉低
DS18_delay(29);                         // 保持 480μs
DQ = 1;                         // DQ返回高电平
DS18_delay(3);                         // 等待存在脉冲
presence = DQ;                 // 获得存在信号
DS18_delay(25);                         // 等待时间隙结束
return(presence);         // 返回存在信号,0 = 器件存在, 1 = 无器件
}

/****************************** 位写入函数 *******************************
* 功能:向单总线写入1位值:bitval
*************************************************************************/
void write_bit(char bitval) {
DQ = 0;                                 // 将DQ 拉低开始写时间隙
if(bitval==1) DQ =1;         // 如果写1,DQ 返回高电平
DS18_delay(5);                                 // 在时间隙内保持电平值,
DQ = 1;         // DS18_delay函数每次循环延时16μs,因此DS18_delay(5) = 104μs
}

/**************************** 字节写入函数 *******************************
* 功能:向单总线写入一个字节值:val
*************************************************************************/
void ds18write_byte(char val)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temp;
for (i=0; i<8; i++) {        // 写入字节, 每次写入一位
temp = val>>i;
temp &= 0x01;
write_bit(temp);
}
DS18_delay(5);
}

/**************************** 位读取函数 ********************************
* 功能:从单总线上读取一位信号,所需延时时间为15μs,因此无法调用前面定义
* 的DS18_delay()函数,而采用一个for()循环来实现延时。
* ***********************************************************************/
unsigned char read_bit(void) {
unsigned char i;
DQ = 0;                      //将DQ 拉低开始读时间隙
DQ = 1;                         // then return high
for (i=0; i<3; i++);         // 延时15μs
return(DQ);                         // 返回 DQ 线上的电平值
}

/**************************** 字节读取函数 *******************************
* 功能:从单总线读取一个字节的值
*************************************************************************/
unsigned char DSread_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value = 0;
for (i=0;i<8;i++) {                                  // 读取字节,每次读取一个字节
if(read_bit()) value|=0x01<<i;         // 然后将其左移
DS18_delay(6);
}
return(value);
}

/******************************* 读取温度函数 *****************************
* 功能:如果单总线节点上只有一个器件则可以直接掉用本函数。如果节点上有多个器
*      件,为了避免数据冲突,应使用Match ROM函数来选中特定器件。
* 注: 本函数是根据DS1820的温度数据格式编写的,若用于DS18B20,必须根据
*      DS18B20的温度数据格式作适当修改。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get[10];
unsigned char temp_lsb,temp_msb;
unsigned int t;
unsigned char k;
ow_reset();
ds18write_byte(0xCC);                                         // 跳过 ROM
ds18write_byte(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S18_delay(5);
ow_reset();
ds18write_byte(0xCC);                                         // 跳过 ROM
ds18write_byte(0xBE);                                         // 读暂存器
for (k=0;k<2;k++){get[k]=DSread_byte();}

temp_msb = get[1]; // Sign byte + lsbit
temp_lsb = get[0]; // Temp data plus lsb

t=temp_msb*256+temp_lsb;
t=t&0x0ff0;
if(t<0xff&&t>0xf0)
t=(-1)*t;
return t>>4;
//temp_f = (((int)temp_c)* 9)/5 + 32;
                 // 输出华氏温度值

}

网友A(2019-01-11):
为什么我照你的文件刷进去后时间慢了几分钟?温度也不动啊?能不能告诉一下

网友B(2019-06-19):
非常棒的作品,感谢分享

网友C:
如果没有LED背光开关那一行是不是可以去掉?

网友D(2019-11-23):
下一次扣一次分,土云后台问题

网友E(2023-04-20):
大佬,如果要加闹铃功能怎么搞呢,还有我把文件输入上去后显示missing return value

网友F:
好的东西要分享 51有你更好

网友E:
为什么我的蜂鸣器不响呢

网友G:
不错的贴子,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