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 RGB彩灯控制器单片机程序及电路和说明

楼主:
led control for rgb use stc12c56
新型L ED 彩灯分为2 部分, 即彩灯控制器(主控模块) 和管内L ED 板模块(受控模块)。彩灯控制器可直接与220 V 交流市电相连接, 经过开关电源变换, 输出直流工作电压, 一方面为管内L ED 模块提供12 V 工作电源,另一方面为主控模块单片机系统(彩灯控制器) 提供5 V工作电源。整个系统工作由软件程序控制运行, 根据需要, 用户可以在L ED 彩灯工作通过主控模块上的按键来设定亮灯时间和灯光闪动频率。
上电后系统经过初始化, 查询是否有功能切换键按下: , 则进入用户设定模式状态; , 则进入默认缺省工作状态。在用户设定模式状态下, 用户可以根据个人爱好及不同场合的需要来指定调用哪些模式, 并且可以改变每种模式的时间T i、频率F i 参数, 如果用户想进入缺省状态模式, 只需按一下功能切换键即可跳入缺省模式,程序会自动顺序调用亮灯模式;在缺省工作状态下, L ED彩灯控制器按照程序设定好的若干亮灯花样模式程序Model_ i 顺序调用往下走, 从第Model_ 1 模式开始工作,Model_ 1 Model_ 2⋯⋯Model_ n 为一个亮灯周期, 然后再回到Model_ 1 循环继续工作, 同样如果想进入用户设定模式状态, 只需按下功能切换键即可。整个n 种亮灯模式时间可以看作一个大周期T , 其中的每一种花样工作模式Model_ i ( i=1, 2, , n) 时间为小周期T i, 对于每一个模式编写一个独立工作子程序Model_ i, 其中设定了L ED 三色灯(红、绿、蓝) 的点亮时刻(RED_ on,GREEN _ on, BLU E_ on) 和熄灭时刻(RED_ off, GREEN _ off, BLU E_ off) , 以及模式工作时间T i 和该模式L ED 闪烁频率F i
5 位七段码显示器的前2 (L 1, L 2) 显示当前工作模式的序号Model_ i; 3 (L 3, L 4, L 5) 七段码显示三色L ED 的工作状态, 若该颜色灯点亮则对应七段码显示位为“1, 反之熄灭时则显示位为“灭”即不显示, 对系统工作状态起到了很好的实时监控作用。
下面是rgb彩灯的电路图:

全部资料下载:

单片机程序如下:
//STC 12C5608 DIP28*mcu//
//DESIGN:scybytf@163.com//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ISP/AP EEPROM FUNCTION //
sfr isp_data =0xe2;
sfr isp_addh =0xe3;
sfr isp_addl =0xe4;
sfr isp_cmd  =0xe5;
sfr isp_trig =0xe6;
sfr isp_contr=0xe7;
sfr wdt_contr=0xe1;
sfr cmod=     0xd9;
sfr ccon=     0xd8;
sfr ccapm0=   0xda;
sfr ccapm1=   0xdb;
sfr ccapm2=   0xdc;
sfr ccapm3=   0xdd;
sbit ccon_cr= 0xd8^6; //   PCA计数器阵列运行控制位
sfr ccap0h=   0xfa;
sfr ccap1h=   0xfb;
sfr ccap2h=   0xfc;
sfr ccap3h=   0xfd;

#define isp_iap_byte_read 1
#define isp_iap_byte_program 2
#define isp_iap_sector_erase 3
#define wait_time  4

//*****infrared data*****/
sbit dec_key=P3^0;
sbit add_key=P3^1;
sbit re_flag=P3^2;
sbit keypressed=P3^3;
sbit flag_b=P3^4; //指示灯
sbit flag_g=P2^4; //
sbit flag_r=P2^5; //
sbit IE_EX0=IE^0;
sbit IE_EX1=IE^2;
sbit IP_PX0=IP^0;
sbit IE_EA=IE^7;
uchar keychang;
uchar onoff=1,re_on=0;
uchar set_1,set_0,key,key1=0,key2=0,je=0,ke=0;
uchar new_key=0xff;
uchar count1,count2;
uchar DE;

uchar key_model=2,key_model_temp=2,white_turn=0;//
uchar pwm_w=0x70,pwm_r=0x70,pwm_g=0x70,pwm_b=0x70;

uchar i_data;
uchar i_addh,i_addl;

void delay(uchar i);
void pwm_white_add(void);
void pwm_white_dec(void);
void pwm_red(void);
void pwm_green(void);
void pwm_blue(void);
void delay2(uchar i);
//read&write&erase eeprom//////
void read_eeprom(void)
{
isp_addh=i_addh;
isp_addl=i_addl;
isp_contr=wait_time;
isp_contr|=0x80;
isp_cmd=isp_iap_byte_read;
isp_trig=0x46;
isp_trig=0xb9;
_nop_();
i_data=isp_data;
/////////////
isp_contr=0x00;
isp_cmd=0x00;
isp_trig=0x00;
isp_addh=0xff;
isp_addl=0xff;
}
void write_eeprom(void)
{
isp_data=i_data;
isp_addh=i_addh;
isp_addl=i_addl;
isp_contr=wait_time;
isp_contr|=0x80;
isp_cmd=isp_iap_byte_program;
isp_trig=0x46;
isp_trig=0xb9;
_nop_();
/////////////////
isp_contr=0x00;
isp_cmd=0x00;
isp_trig=0x00;
isp_addh=0xff;
isp_addl=0x00;
}
void erase_eeprom(void)
{
  isp_addh=i_addh;
  isp_addl=i_addl;
  isp_contr=wait_time;
  isp_contr|=0x80;
  isp_cmd=isp_iap_sector_erase;
  isp_trig=0x46;
  isp_trig=0xb9;
  _nop_();
  ////////////////
  isp_contr=0x00;
  isp_cmd=0x00;
  isp_trig=0x00;
  isp_addh=0xff;
  isp_addl=0xff;
  }
//******************************************//
//*******,infrared delay******//
void delay1(uchar DELAY)
{  uchar delay,i;
   for(delay=0;delay<DELAY;delay++)
     {for(i=0;i<5;i++) //  4MHZ I=5;
        _nop_();}
}
/******int0 interrput*****/
void EXINT0(void) interrupt 0   //中断处理程序0
{
  IE_EA=0;                     //关闭中断
  IE_EX0=0;         //允许外部中断0
IE_EX1=0;
  re_flag=1;
  count1=0;
  count2=0;

  for(je=0;re_flag==0;je++)
         { delay1(5);count1++;}  //用于delay 9m,判断接收开始(9M的低电平)
  if(count1>=100&&count1<=175) //150-175
        {
         for(je=0;re_flag==1;je++)
            {delay1(5);count2++;}
    if(count2>=35&&count2<=100)        //75-100
     {
          for(je=0;je<4;je++)                 //共包括四个数据,只取后两个数据
         {set_1=0x01;
            set_0=0xfe;
                                ke=0;
                 do
                      {while(re_flag==0)
                                 {_nop_();}
                                 delay1(60);//100//delay(6~11)ok晶振=4MHZ//准确要求delay1.2ms(长1.2+)/2ms
                if(re_flag==1)
                     {key|=set_1;}       //判断该位为"1"
                else
                     {key&=set_0;}       //判断该位为"0"
                set_1<<=1;        //接收控制标志"1"左移
                    set_0=~set_1;     //接收控制标志"0"左移?
                    while(re_flag==1)   //等待1位数据之结束
                             {_nop_();}
                             }
                   while(++ke<8);           //接收0~7共8个BIT的数据
              if(je==2)              //取出第3个数据
                     key1=key;
                   if(je==3)
                     key2=key;            //取出第4个数据
          }
              if(key1==~key2)    //if error do nothing then return
                {
                         keychang=1;
                         new_key=key2;
                        //P1=new_key;
                        if(new_key==0xf9)onoff=0;
                        if(new_key==0xf8){onoff=1;keychang=0;}
                        if((new_key==0xfa)&&(key_model!=0))keychang=0;
                        if((new_key==0xfb)&&(key_model!=0))keychang=0;
                        if((new_key==0xf6)&&(key_model!=0))keychang=0;
                        if((new_key==0xf7)&&(key_model!=0))keychang=0;
                        if((new_key==0xf5)&&(key_model!=0))keychang=0;
                        if((new_key==0xf2)&&(key_model!=0))keychang=0;
                        if((new_key==0xf3)&&(key_model!=0))keychang=0;
                        if((new_key==0xf1)&&(key_model!=0))keychang=0;
                        if((new_key==0xea)&&(key_model!=0))keychang=0;
                        if((new_key==0xeb)&&(key_model!=0))keychang=0;
                        if((new_key==0xe9)&&(key_model!=0))keychang=0;
                        if((new_key==0xe5)&&(key_model!=0))keychang=0;
                        if((new_key==0xe6)&&(key_model!=0))keychang=0;
                        if((new_key==0xe7)&&(key_model!=0))keychang=0;
                        if((new_key==0xee)&&(key_model!=0))keychang=0;
                        if((new_key==0xef)&&(key_model!=0))keychang=0;
                        if((new_key==0xed)&&(key_model!=0))keychang=0;

                        if((new_key==0xf0)&&(key_model==1))keychang=0;
                    if((new_key==0xe8)&&(key_model==2))keychang=0;
                        if((new_key==0xe4)&&(key_model==3))keychang=0;
                        if((new_key==0xec)&&(key_model==4))keychang=0;
                 }
           }
    }
  IE_EX0=1;         //允许外部中断0
IE_EX1=1;
  IE_EA=1;
}
/******int0 interrput*****/
void EXINT1(void) interrupt 2   //中断处理程序1
{
IE_EA=0;
IE_EX0=0;         //允许外部中断0
IE_EX1=0;
if(key_model>4)key_model=0;
keypressed=1;
delay2(10);
if(keypressed==0)
    {delay2(10);
         if(keypressed==0)
           {while(keypressed==0)wdt_contr=0x37;
            if((key_model==0)&&(white_turn<3))
                    white_turn++;
                else
                   {
            keychang=1;
                        white_turn=0;
            key_model++;
            if(key_model==5)key_model=0;
                   }
           }
    }
IE_EX0=1;         //允许外部中断0
IE_EX1=1;
IE_EA=1;
}
void delay2(uchar dex)
{
uchar de1,de2,de4;
wdt_contr=0x37;
for(de1=0;de1<dex;de1++)
    {
         for(de2=0;de2<100;de2++)
                { for(de4=0;de4<10;de4++);}
        }
}
void delay(uchar dex)
{
uchar dee1,dee2,dee4;
if(keychang==0)                          /////////////////////////////////////
   {wdt_contr=0x37;
    for(dee1=0;dee1<dex;dee1++)
       {
            for(dee2=0;dee2<100;dee2++)
                   { for(dee4=0;dee4<10;dee4++); }
           }
   }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uchar AD)
{
  IE_EA=0;
  i_addh=AD;
  i_addl=0x00;
  erase_eeprom();
  i_data=DA;
  write_eeprom();
  IE_EA=1;
}
uchar min(void)
{
uchar temp;
  if(ccap0h<ccap1h)
     temp=ccap0h;
  else
     temp=ccap1h;
  if(temp<ccap2h)
     return(temp);
  else
     return(ccap2h);
}
uchar max(void)
{
uchar temp;
  if(ccap0h>ccap1h)
     temp=ccap0h;
  else
     temp=ccap1h;
  if(temp>ccap2h)
     return(temp);
  else
     return(ccap2h);
}
void pwm_white(void)
{
if(white_turn==0)
   {flag_r=flag_g=flag_b=1;}
add_key=1;dec_key=1;//input

if(add_key==0)         //add key
   {
    delay2(10);
        if(add_key==0)
          {
           delay2(10);
           if(add_key==0)
             {while(add_key==0)wdt_contr=0x37;
                  if(white_turn==0)
                     pwm_white_add();
                  if(white_turn==1)        //r
                    {
                         if(pwm_r>=0x10)
               {
                    pwm_r-=0x0f;
                ccap1h=pwm_r;
                                //do
                // {
                    //  ccap1h--;
                    //  delay(10);
                    // }
                //while(pwm_r<ccap1h);
                          }
                   }
                  if(white_turn==2)//g
                     {
                          if(pwm_g>=0x10)
               {
                    pwm_g-=0x0f;
                ccap0h=pwm_g;
                            //do
                // {
                    //  ccap0h--;
                    //  delay(10);
                    // }
                //while(pwm_g<ccap0h);
                          }
                         }
              if(white_turn==3)//b
                     {
                          if(pwm_b>=0x10)
               {
                    pwm_b-=0x0f;
                ccap2h=pwm_b;
                                //do
                // {
                    //  ccap2h--;
                    //  delay(10);
                    // }
                //while(pwm_b<ccap2h);
                          }
                         }
                 }
          }
   }
add_key=1;dec_key=1;//input
if(dec_key==0)//dec key
   {
    delay2(10);
        if(dec_key==0)
          {
           delay2(10);
           if(dec_key==0)
             {while(dec_key==0)wdt_contr=0x37;
                  if(white_turn==0)
                     pwm_white_dec();
                  if(white_turn==1)        //r
                     {
                          if(pwm_r<=0xf0)
               {
                    pwm_r+=0x0f;
                ccap1h=pwm_r;
                                //do
                // {
                    //  ccap1h++;
                    //  delay(10);
                    // }
                //while(pwm_r<ccap1h);
                          }
                         }
                  if(white_turn==2)//g
                     {
                          if(pwm_g<=0xf0)
               {
                    pwm_g+=0x0f;
                                ccap0h=pwm_g;
                //do
                // {
                    //  ccap0h++;
                    //  delay(10);
                    // }
                //while(pwm_g<ccap0h);
                          }
                         }
              if(white_turn==3)//b
                     {
                          if(pwm_b<=0xf0)
               {
                    pwm_b+=0x0f;
                                ccap2h=pwm_b;
                //do
                // {
                    //  ccap2h++;
                      //delay(10);
                    // }
               // while(pwm_b<ccap2h);
                          }
                         }
                 }
          }
   }
ccap1h=pwm_r;
ccap0h=pwm_g;
ccap2h=pwm_b;
//flag_r,flag_g,flag_b flash//
if(white_turn==0)
   {flag_r=flag_g=flag_b=0;}
if(white_turn==1)
   {flag_r=0;flag_g=flag_b=1;}
if(white_turn==2)
   {flag_r=1;flag_g=0;flag_b=1;}
if(white_turn==3)
   {flag_r=flag_g=1;flag_b=0;}

//////////////////////////////
}

void pwm_white_dec(void)
{
  pwm_w=min();
  ccap0h=ccap1h=ccap2h=pwm_w;
if(pwm_w<=0xf0)
    {
         pwm_w+=0x0f;
     do
      {
           ccap0h++;ccap1h++;ccap2h++;
           delay(5);
          }
     while(ccap0h<pwm_w);
         pwm_r=pwm_g=pwm_b=pwm_w;
         write_data(pwm_w,0x02);
     write_data(pwm_w,0x04);
     write_data(pwm_w,0x06);
    }
}
void pwm_white_add(void)
{
pwm_w=max();
ccap0h=ccap1h=ccap2h=pwm_w;
if(pwm_w>=0x10)
    {
         pwm_w-=0x0f;
     do
      {
           ccap0h--;ccap1h--;ccap2h--;
           delay(5);
          }
     while(pwm_w<ccap0h);
         pwm_r=pwm_g=pwm_b=pwm_w;
         write_data(pwm_w,0x02);
     write_data(pwm_w,0x04);
     write_data(pwm_w,0x06);
    }

}
//turn_red//
void pwm_red(void)
{

  if(pwm_r<ccap1h)
    {
     do
       {
            ccap1h--;
           delay(2);
          }
     while(pwm_r<ccap1h);
        }
  else
   if(pwm_r>ccap1h)
    {
     do
       {
            ccap1h++;
           delay(2);
          }
     while(pwm_r>ccap1h);
        }
write_data(pwm_r,0x02);
}
//turn_green///
void pwm_green(void)
{

  if(pwm_g<ccap0h)
    {
     do
       {
            ccap0h--;
           delay(2);
          }
     while(pwm_g<ccap0h);
        }
  else
   if(pwm_g>ccap0h)
    {
     do
       {
            ccap0h++;
           delay(2);
          }
     while(pwm_g>ccap0h);
        }
  write_data(pwm_g,0x04);
}
//turn_blue//
void pwm_blue(void)
{

  if(pwm_b<ccap2h)
    {
     do
       {
            ccap2h--;
           delay(2);
          }
     while(pwm_b<ccap2h);
        }
  else
   if(pwm_b>ccap2h)
    {
     do
       {
            ccap2h++;
           delay(2);
          }
     while(pwm_b>ccap2h);
        }
write_data(pwm_b,0x06);
}
void flash(void)
{
uchar temp;
for(temp=0;temp<3;temp++)
    {
         if(keychang==0)
       {
        ccap1h=0x00;ccap0h=ccap2h=0xff;
                flag_r=0;flag_g=1;flag_b=1;
        delay(200);
            ccap1h=0xff;
                flag_r=1;
            delay(100);
        ccap0h=0x00;ccap1h=ccap2h=0xff;
                flag_r=1;flag_g=0;flag_b=1;
        delay(200);
                flag_g=1;
            ccap0h=0xff;
            delay(100);
        ccap2h=0x00;ccap1h=ccap0h=0xff;
                flag_r=1;flag_g=1;flag_b=0;
        delay(200);
            ccap2h=0xff;
                flag_b=1;
            delay(100);
           }
        }
for(temp=0;temp<3;temp++)
    {
         if(keychang==0)
       {
        ccap1h=0x00;ccap0h=ccap2h=0xff;
                flag_r=0;flag_g=1;flag_b=1;
        delay(200);
            ccap1h=0xff;
                flag_r=1;
            delay(100);
        ccap2h=0x00;ccap1h=ccap0h=0xff;
                flag_r=1;flag_g=1;flag_b=0;
        delay(200);
            ccap2h=0xff;
                flag_b=1;
            delay(100);
        ccap0h=0x00;ccap1h=ccap2h=0xff;
                flag_r=1;flag_g=0;flag_b=1;
        delay(200);
            ccap0h=0xff;
                flag_g=1;
            delay(100);
           }
        }
}

void strobe(void)
{
uchar temp;
if(keychang==0)
    {flag_r=1;flag_g=1;flag_b=1;
     ccap1h=ccap0h=ccap2h=0xff;
     for(temp=0;temp<5;temp++)
        {flag_r=0;
         ccap1h=0x00;
         delay(50);
                 flag_r=1;
         ccap1h=0xff;
         delay(50);
            }
    }
if(keychang==0)
    {flag_r=1;flag_g=1;flag_b=1;
     delay(250);
     for(temp=0;temp<5;temp++)
        {flag_g=0;
         ccap0h=0x00;
         delay(50);
                 flag_g=1;
         ccap0h=0xff;
         delay(50);
            }
        }
if(keychang==0)
    {flag_r=1;flag_g=1;flag_b=1;
     delay(250);
     for(temp=0;temp<5;temp++)
        {flag_b=0;
         ccap2h=0x00;
         delay(50);
                 flag_b=1;
         ccap2h=0xff;
         delay(50);
            }
         }
if(keychang==0)
    {flag_r=1;flag_g=1;flag_b=1;
     delay(250);
     for(temp=0;temp<5;temp++)
        {flag_r=0;flag_g=0;flag_b=0;
         ccap0h=ccap1h=ccap2h=0x00;
         delay(50);
                 flag_r=1;flag_g=1;flag_b=1;
         ccap0h=ccap1h=ccap2h=0xff;
         delay(50);
            }
    delay(250);
   }
}
void fade(void)
{
flag_r=1;flag_g=1;flag_b=1;
if(keychang==0)
    {flag_r=0;flag_g=0;
     ccap1h=0x00;
     ccap0h=ccap2h=0xff;
     do
      {ccap1h++;ccap0h--;delay(100);}
     while(ccap1h<255);
        }
if(keychang==0)
    {flag_r=1;flag_b=0;
     delay(100);
     do
      {ccap0h++;ccap2h--;delay(100);}
     while(ccap0h<255);
        }
if(keychang==0)
    {flag_g=1;flag_b=0;flag_r=0;
     delay(100);
     do
      {ccap2h++;ccap1h--;delay(100);}
     while(ccap2h<255);
     delay(100);
        }
}
void smooth(void)
{
  flag_r=1;flag_g=1;flag_b=1;
  if(keychang==0)
    {flag_r=0;flag_g=0;
     ccap1h=0x00;
     ccap0h=ccap2h=0xff;
     do
      {ccap1h++;ccap0h--;delay(5);}
     while(ccap1h<255);
        }
  if(keychang==0)
    {flag_r=1;flag_b=0;
     delay(250);
     delay(250);
     do
       {ccap0h++;ccap2h--;delay(5);}
     while(ccap0h<255);
        }
  if(keychang==0)
    {flag_g=1;flag_b=0;flag_r=0;
     delay(250);
     delay(250);
     do
      {ccap2h++;ccap1h--;delay(5);}
     while(ccap2h<255);
     delay(250);
     delay(250);
        }
}

void main()
{
IE_EA=0;          //关所有中断
IE_EX0=1;         //允许外部中断0
IE_EX1=1;
IP_PX0=1;         //高优先级

/*pwm data*/
cmod=0X00;
ccon=0X00;
ccapm0=0x42;
ccapm1=0x42;
ccapm2=0x42;
ccon_cr=1;

DE=100;
wdt_contr=0x37;
//*****eeprom function*****//
//0x0000:key_model///////
//0x0200:pwm_r///////////
//0x0400:pwm_g///////////
//0x0600:pwm_b///////////
i_addh=0x0a;
i_addl=0x00;
read_eeprom();
if(i_data!=0xff)
   {
         key_model=i_data;
         delay(10);
        i_addh=0x02;
    i_addl=0x00;
        read_eeprom();
        pwm_r=i_data;
        i_addh=0x04;
    i_addl=0x00;
        read_eeprom();
        pwm_g=i_data;
        i_addh=0x06;
    i_addl=0x00;
        read_eeprom();
        pwm_b=i_data;
        }
else
   {
        write_data(key_model,0x0a);
        write_data(pwm_w,0x02);
        write_data(pwm_w,0x04);
        write_data(pwm_w,0x06);
   }
IE_EA=1;
while(1)
       {
            if(onoff==1)
              {
                   if(re_on==1)
                     {ccap1h=pwm_r;ccap0h=pwm_g;ccap2h=pwm_b;re_on=0;}
                         if((new_key==0xec)&&(keychang==1)){key_model=4;}//write_data(key_model,0x0a);keychang=0;
                         if((new_key==0xe4)&&(keychang==1)){key_model=3;}//write_data(key_model,0x0a);keychang=0;
                         if((new_key==0xe8)&&(keychang==1)){key_model=2;}//write_data(key_model,0x0a);keychang=0;
                         if((new_key==0xf0)&&(keychang==1)){key_model=1;}//write_data(key_model,0x0a);keychang=0;
                         if((new_key==0xf4)&&(keychang==1)){key_model=0;}//write_data(key_model,0x0a);keychang=0;

                 if((new_key==0xfa)&&(key_model==0)&&(keychang==1))
                            {keychang=0;
                             pwm_white_add();
                                 }
                     if((new_key==0xfb)&&(key_model==0)&&(keychang==1))
                           {keychang=0;
                            pwm_white_dec();
                          }
                     if((new_key==0xf6)&&(key_model==0)&&(keychang==1))
                           {keychang=0;
                            pwm_r=0x00;
                            pwm_red();
                           }
                     if((new_key==0xf7)&&(key_model==0)&&(keychang==1))
                           {keychang=0;
                            pwm_g=0x00;
                            pwm_green();
                           }
                     if((new_key==0xf5)&&(key_model==0)&&(keychang==1))
                           {keychang=0;
                            pwm_b=0x00;
                            pwm_blue();
                           }
                     /*************/
                     if((new_key==0xf2)&&(key_model==0)&&(keychang==1))
                           {keychang=0;
                            pwm_r=0x3f;
                            pwm_red();
                           }
                     if((new_key==0xf3)&&(key_model==0)&&(keychang==1))
                           {keychang=0;
                            pwm_g=0x3f;
                            pwm_green();
                           }
                    if((new_key==0xf1)&&(key_model==0)&&(keychang==1))
                           {keychang=0;
                            pwm_b=0x3f;
                            pwm_blue();
                           }
                     /**************/
                     if((new_key==0xea)&&(key_model==0)&&(keychang==1))
                           {keychang=0;
                            pwm_r=0x6f;
                             pwm_red();
                           }
                     if((new_key==0xeb)&&(key_model==0)&&(keychang==1))
                           {keychang=0;
                            pwm_g=0x6f;
                            pwm_green();
                           }
                     if((new_key==0xe9)&&(key_model==0)&&(keychang==1))
                           {keychang=0;
                            pwm_b=0x6f;
                            pwm_blue();
                           }
                     /***********/
                     if((new_key==0xe6)&&(key_model==0)&&(keychang==1))
                           {keychang=0;
                            pwm_r=0x9f;
                             pwm_red();
                           }
                     if((new_key==0xe7)&&(key_model==0)&&(keychang==1))
                           {keychang=0;
                            pwm_g=0x9f;
                            pwm_green();
                           }
                     if((new_key==0xe5)&&(key_model==0)&&(keychang==1))
                           {keychang=0;
                            pwm_b=0x9f;
                            pwm_blue();
                           }
                     /********************/
                     if((new_key==0xee)&&(key_model==0)&&(keychang==1))
                           {keychang=0;
                            pwm_r=0xdf;
                             pwm_red();
                           }
                     if((new_key==0xef)&&(key_model==0)&&(keychang==1))
                           {keychang=0;
                            pwm_g=0xdf;
                            pwm_green();
                           }
                     if((new_key==0xed)&&(key_model==0)&&(keychang==1))
                           {keychang=0;
                            pwm_b=0xdf;
                            pwm_blue();
                           }
                     if(key_model!=key_model_temp){key_model_temp=key_model;write_data(key_model,0x0a);keychang=0;}
                         /*************************/

                    switch(key_model)
                  {
                           case 0:pwm_white();break;
                           case 1:flash();break;
                           case 2:strobe();break;
                           case 3:fade();break;
                           case 4:smooth();break;
                           default: key_model_temp=0;break;
                          }
                  }
           else
                  if(re_on==0)
                    {
                     re_on=1;
                         keychang=0;
                         flag_r=flag_g=flag_b=1;
                     ccap1h=ccap0h=ccap2h=0xff;
                        }
           delay(1);
    }
}

网友A(2019-01-04):
我怎么没有

网友B:
没注译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