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求教,刚学会51单片机的编程,想自己弄电路,怎么学啊

楼主(2016-05-14):
前期自己买开发板学会了怎么对51编程,还不会自己弄电路,想自学大神求教

网友A:
找点感兴趣的电子小制作跟着教程慢慢做,做多了就会了

网友B:
用软件啊,multisim或者proteus

网友C:
建议先学习数字电路基础

网友D:
可以看看郭天祥的教学视频,很好用。

网友E:
介绍你一本书,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100例全部是Proteus仿真实例,对照练习,必有收获。

网友F:
推荐你自学下《数字逻辑》和《电子电路设计》,要有一些模电的基础,学起来以后进阶才不会很难,加油

网友G:
建议自己找一些小问题编编程序,可以从网上和论坛里搜一些程序自己试着在51上跑一跑,修改一下。都是新人,共勉!

网友H:
下仿真软件  protus  keil

网友I:
多看看历程理解了在自己写

网友J:
可以在淘宝上搜索电子小作品,然后自己根据电路图自己制作看

网友K:
学好C语言学好数电

网友L:
学好数字电路,可以参考别人的设计。

网友M:
还要学会AD绘图。能会转印制版就更好了。

网友N:
可以在淘宝上买单片机开发板,上边会有赠送的光盘,可以看那上边的视频,然后操作就行了

网友O:
安装个altium 慢慢来

网友P:
手把手教你学51单片机

网友Q:
慢慢来,多练

网友R:
先看基础,电路先学了吧。如果嫌麻烦的话就先在网上找一些单片机DIY的例程。跟着做

网友S:
找网上的电路实例学习

网友T:
首先要会看电路图,然后要懂模电和数电,最后把它们联系起来就可以实现很多功能了,比如数控电源。就是用数电模电,还有单片机一起做的

网友U:
protus仿真软件是个不错的选择, 还有要学点电子电路,搞清楚串并联电路等基础知识。

网友V:
来论坛多问多看

网友W:
多做做这类的积累经验

网友X:
用isis慢慢做 慢慢领会

网友Y:
根据视频里面的教程结合自己想做的项目有针对性地做

网友Z:
建议学习数电和模电。

网友AA:
得先学硬件知识。

网友AB:
先从基础电路学习

网友AC(2016-06-21):
学会转印制版。可以及时做板。网上有资料。

网友AD:
多点做一些小作品,坐着坐着就会了

网友AE:
从小制作开始,慢慢就会了~

网友AF:
你可以在网上收集一些课程设计,用proteus模仿着做,然后在网上买点元器件,自己用面包板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