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控制,红外循迹程序

楼主(2016-05-14):
蓝牙控制,红外循迹
//程序改为5个寻迹模式    程序采用worse来计算的     若两秒内寻迹对管全部亮  就会自动退出寻迹   程序仅供参考  没有测试  大家自行修改。
#include<reg52.h>
#define  LEFT  0
#define  RIGHT   1
#define   NON    2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IN1=P1^0;  //控制左电机转动,IN1=1,IN2=0时正转,反之,反转。   相应位置对应L298N的相应位置即可。
sbit   IN2=P1^1;
sbit   IN3=P1^2;  //控制右电机转动,IN3=1,IN4=0时正转,反之,反转。
sbit   IN4=P1^3;

sbit   ENA=P2^4;  //电机速度pwm控制,ENA控制左电机,ENB控制右电机。
sbit   ENB=P2^5;

sbit   XunJi1=P0^0;//寻迹模块从左到右依次定义为        1、2、3、4.         寻迹从左到右DO接p0^0  p0^1   p0^2   p0^3
sbit   XunJi2=P0^1;
sbit   XunJi3=P0^2;
sbit   XunJi4=P0^3;
sbit   XunJi5=P0^4;

uchar count_flag,count_data=0,lanyabiaozhi=1,xunjibiaozhi=0;  //count_flag为计数标志,count_data位计数数据,蓝牙标志位和寻迹标志位。

uchar black_lost_dir=NON;
int error=0,re_error=0,re_re_error=0;
int worse=0;

uchar pwm_A,pwm_B,motor_A,motor_B,PWM=100;        //pwm_A为左电机pwm,pwm_B为右电机pwm,motor_A为左电机速度,motor_B为右电机速度。
uchar  temp_data;
uchar  flag;
//---------------------------------初始化函数-------------------------------------------
void chushihua()
{
P0=0xff;P1=0xff;
P2=0xff;P3=0xff;
TMOD=0x21;           //定时器0使用16位定时器   定时器2使用8位初值自动重装定时器
TH0=(65536-200)/256;
TL0=(65536-200)%256;
TH1=0xFd;
TL1=0xFd;
SCON=0x50;
PCON=0x00;

TR0=1;
TR1=1;
ET0=1;
ES=1;
EA=1;

}
//----------------------------------------延迟函数---------------------------------
/*void delay(uint z)
{
uint a,b;
for(a=z;a>0;a--)
   for(b=110;b>0;b--);

} */
/*********************寻迹检测***********************************/         //此段根据大家车模实际情况修改
void xunji_1()        //第一个寻迹检测到黑线
{
IN1=1;IN2=0;
IN3=1;IN4=0;
motor_A=0;motor_B=55;
}

/*void xunji_12()        //第一个第二个寻迹检测到黑线
{
IN1=1;IN2=0;
IN3=1;IN4=0;
motor_A=10;motor_B=45;
}
  */
void xunji_2()        //第二个寻迹检测到黑线
{
IN1=1;IN2=0;
IN3=1;IN4=0;
motor_A=20;motor_B=35;
}

/*void xunji_23()        //第二三个寻迹检测到黑线
{
IN1=1;IN2=0;
IN3=1;IN4=0;
motor_A=25;motor_B=30;
}
          */
void xunji_3()        //第三个寻迹检测到黑线
{
IN1=1;IN2=0;
IN3=1;IN4=0;
motor_A=28;motor_B=28;
}

/*void xunji_34()         //第三四个寻迹检测到黑线
{
IN1=1;IN2=0;
IN3=1;IN4=0;
motor_A=30;motor_B=25;
}
*/
void xunji_4()           //第四个寻迹检测到黑线
{
IN1=1;IN2=0;
IN3=1;IN4=0;
motor_A=35;motor_B=20;
}
/*void xunji_45()           //第四wu个寻迹检测到黑线
{
IN1=1;IN2=0;
IN3=1;IN4=0;
motor_A=45;motor_B=10;
}  */
void xunji_5()           //第wu个寻迹检测到黑线
{
IN1=1;IN2=0;
IN3=1;IN4=0;
motor_A=55;motor_B=0;
}
/**************************************蓝牙控制电机*******************************/
void go()          //前进
{
motor_A=50;motor_B=50;
IN1=1;IN2=0;
IN3=1;IN4=0;
}

void back()           //后退
{
motor_A=50;motor_B=50;
IN1=0;IN2=1;
IN3=0;IN4=1;
}

void left()          //左转
{
motor_A=0;motor_B=50;
IN1=1;IN2=0;
IN3=1;IN4=0;
}

void right()        //右转
{
motor_A=50;motor_B=0;
IN1=1;IN2=0;
IN3=1;IN4=0;
}

void stop()                          //停止
{
motor_A=0;motor_B=0;
IN1=0;IN2=0;
IN3=0;IN4=0;
}
/****************************************************************/
void xunji()   //循迹模块检测
{
     switch(P0)
         {
                      case 0xd1:    xunji_1();  worse/=2;  break;   //11100001                   检测到管子误差减半
                //         case 0xf3:    xunji_12();    break;
                         case 0xd2:    xunji_2();   worse/=2;  break;  // 11100010
                 //    case 0xf6:    xunji_23();  black_lost_dir=NON;           break;
                         case 0xd4:    xunji_3();    worse/=2;  break;// 11100100
                //         case 0xfc:    xunji_34();    break;
                         case 0xd8:    xunji_4();    worse/=2;   break; //11101000
                         case 0xf0:    xunji_5();    worse/=2;   break; //11110000

                         case 0xff:    xunjibiaozhi=0; lanyabiaozhi=1; stop();  break; //寻迹管子全部熄灭
                         case 0xd0:   worse++;  break;

                          default : break ;
         }

         if(worse>=100)                        //计算大概两秒的误差
         { stop(); }
}

void lanya()        //蓝牙控制
{         /*if(count_flag==1) */
    { switch(temp_data)
         {
                 case '2':    go();           break;                        //
                         case '8':          back();         break;                   //                                                                                                    |         前进
                         case '4':          left();                  break;                        //                                                                                                    7   8   9
                         case '6':          right();        break;                        //                                                                                                    左转        <-         4   5   6         ->        右转
                         case '5':           stop();                  break;                        //                                                                                                    1   2   3
                         case '1':    lanyabiaozhi=1;xunjibiaozhi=1;stop();   break;                        //        蓝牙控制开启  寻迹也开启   寻迹的时候能蓝牙控制小车                                     |         后退
                         case '3':          xunjibiaozhi=1;lanyabiaozhi=0; break;        // 循迹控制开启,关闭蓝牙
                         case '7':          xunjibiaozhi=0;lanyabiaozhi=1;  stop();   break;        //        寻迹标志结束 ,蓝牙开启
                         default : break ;        }/*        count_flag=0;*/
}}
//  主函数
void main()
{
    chushihua();
        while(1)
        {
                  if(lanyabiaozhi==1)
                       {lanya();}
                  if(xunjibiaozhi==1)
                       {xunji();

                           if (flag==1&&temp_data=='7')
                           {   lanyabiaozhi=1;xunjibiaozhi=0;stop();
                                                flag=0;    }
                           }
        }
}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
{

              RI=0;
                  temp_data=SBUF;
                  count_flag=1;
                  flag=1;

}

void Timer_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
{
   TH0=(65536-200)/256;                         //每2ms计数一次
   TL0=(65536-200)%256;

        pwm_A++;                                                  //pwm_A计数累计
        pwm_B++;                                                  //pwm_B计数累计

        if(pwm_A<motor_A)
            {ENA=1;}
            else {ENA=0;}
        if(pwm_A>PWM)  pwm_A=0;

        if(pwm_B<motor_B)
            {ENB=1;}
                else {ENB=0;}
         if(pwm_B>PWM) pwm_B=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