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从机检测应答问题

楼主(2016-05-14):
bit Test_ACK()         // 检测从机应答
{
        SCL = 1;//时钟总线为高电平期间可以读取从机应答信号
        Delay5us();
        if (SDA)
        {
                SCL = 0;
                I2C_Stop();
                return(0);
        }
        else
        {
                SCL = 0;
                return(1);
        }
}
新手刚学,谁能解释下函数中的SDA和SCL的作用分别是什么?

网友A(2017-01-10):
表示总线,sda是数据总线,scl是时钟总线。通过负值可以定状态

网友B:
IIC通信要用到两根总线的名称  一个SDA 一个SCL  百度去找一下IIC通讯协议

网友B:
新手刚学就开始学通信总线了吗
去找一个宋老师的视频学习一下吧
第14章I2C总线与EEP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