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单片机调用延时函数没有延时

楼主:
大家帮看看,怎么没有延时,延时程序没有问题。现在这样 P10 P11两个灯同时亮

如果把延时程序直接写到延时函数的位置,一切正常。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2017-05-07):
楼主的delay_r函数,实际上是设置了一个定时器2中断。
计时时间到后,将会引发定时器2中断。现在定时器2的中断函数没写,没有中断功能。

而本身设置这个定时器2中断,用了仅4个语句,大概编译后需要4~5个很少的几个机器周期,差不多延时1个微妙。延时时间太短,看不出效果。

网友B:
看楼主的延时函数应该是用STC-ISP下载软件上的功能自动计算生成的,那个生成的代码只有定时器初值设置和启动,没有打开对应中断的代码,需要自己写,中断开了后就有延时了,因为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C:
12M晶振delay_r(100)大约延时30us左右,眼睛观察是难以区分的,你可以用示波器看下波形。眼睛看出明显延时要几十毫秒,如5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