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太阳能追日系统程序

楼主(2016-05-15):
毕业设计做基于STC15F2K60S2的太阳能追日系统,不需要太复杂,只要能实现基本功能,求参考程序!!!!!!!!

网友A(2017-04-08):
不知道楼主做的如何了,我所了解的通常的太阳能追踪方式有两种:一是光电式追踪模式,即通过太阳光的即时检测来进行追踪,该追踪方式会受天气的影响;另一种则是视日运动轨迹追踪模式,即通过预先设定函数来计算太阳的方位后,通过转动进行追踪,它不受天气、其他光源的干扰,但是由于计算太阳角度方位时取的数值不是完全精确,会产生误差,以及跟踪系统的机械机构的精密度也会产生精度影响。鉴于这两种追踪方式的优缺点,拟采用两种方式相结合的方法对太阳进行追踪,产生更高的效率。

网友B(2016-05-16):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我回答不了你的问题。但我有个思路,我看到过一本[机器人制作轻松入门]的书,里面介绍了小车利用避障传感器传递信号给车轮,以躲避障碍物这个内容。我想这个传感器可以用光电管之类的元件,放入管子中,对准太阳,利用阳光的有与无,通过单片机给驱动电机发送信号,从而使整个跟踪装置始终与太阳同步。你可以去看下这本书,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C:
你可以搜索百度图片,有不用单片机的

网友D:
电压比较器,步进电机

网友E:
百度一下,应该会有的,加油

网友F:
比较粗糙的一种方案是用分布在四个象限的四个光敏电阻,放在圆柱套筒内,套筒中间留小孔,比较四块对应的电压就行了。

网友G:
用四个光敏电池,通过测量光敏电池的电流来判断太阳光的方位,然后驱动云台电机对准太阳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