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屛显示坐标的试验中,为什么液晶屛总显示各种各样的字母,而且每次都不一样

楼主(2016-05-15):
在做液晶屛显示坐标的试验中,为什么液晶屛总显示各种各样的字母,而且每次都不一样

网友A:
把你的程序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程序发上来看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th.h>
#define LCD1602_DB  P2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1602_RS = P1^6;
sbit LCD1602_RW = P1^5;
sbit LCD1602_E  = P1^4;

uchar code table[]="X:";
uchar code table1[]="Y:";
    //液晶数据的读与写控制
uchar num=0;
uchar flag=0;       //标志位,启动定时器2
double Ta,Tb,Tc,Td;
int x=0,y=0;
void delay(uint z)
{
        uint m,n;
        for(m=z;m>0;m--)
                for(n=110;n>0;n--);
}
void LcdWaitReady()
{
    uchar sta;

    LCD1602_DB = 0xFF;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1;
    do {
        LCD1602_E = 1;
        sta = LCD1602_DB; //读取状态字
        LCD1602_E = 0;
    } while (sta & 0x80); //bit7等于1表示液晶正忙,重复检测直到其等于0为止
}
/* 向LCD1602液晶写入一字节命令,cmd-待写入命令值 */
void LcdWriteCmd(uchar cmd)
{
    LcdWaitReady();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0;
    LCD1602_DB = cmd;
    LCD1602_E  = 1;
    LCD1602_E  = 0;
}
/* 向LCD1602液晶写入一字节数据,dat-待写入数据值 */
void LcdWriteDat(uchar dat)
{
    LcdWaitReady();
    LCD1602_RS = 1;
    LCD1602_RW = 0;
    LCD1602_DB = dat;
    LCD1602_E  = 1;
    LCD1602_E  = 0;
}
/* 设置显示RAM起始地址,亦即光标位置,(x,y)-对应屏幕上的字符坐标 */
void LcdSetCursor(uchar x, uchar y)
{
    unsigned char addr;

    if (y == 0)  //由输入的屏幕坐标计算显示RAM的地址
        addr = 0x00 + x;  //第一行字符地址从0x00起始
    else
        addr = 0x40 + x;  //第二行字符地址从0x40起始
    LcdWriteCmd(addr | 0x80);  //设置RAM地址
}

void Init_INT0(void)         //外部中断0初始化
{
        EA=1;             //总中断开
        IT0=1;            //为下降沿触发;如果IT0=0;低电平触发
        EX0=1;                           //开外部中断0

}
void Init_INT1(void)         //外部中断0初始化
{
        EA=1;             //总中断开
        IT1=1;            //为下降沿触发;如果IT0=0;低电平触发
        EX1=1;                           //开外部中断0

}
//计数器0
void InitTimer0()    //初始化函数
{
    TMOD|=0x05;    //设置定时器0工作模式1
        TH0=0x0FF;    //计数器装初值
        TL0=0x0FF;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计数器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
//计数器1
void InitTimer1()      //初始化函数
{
    TMOD|=0x50;    //设置定时器1工作模式1
        TH1=0x0FF;     //计数器装初值
        TL1=0x0FF;
        EA=1;               //开总中断
        ET1=1;              //开定时器1中断
        TR1=1;              //启动定时器1
}
//定时器
void InitTimer2()      //初始化函数,打开定时器2
{
    TMOD|=0x01;    //设置定时器2工作模式1
        TH2=0;         //定时器装初值
        TL2=0;
        EA=1;               //开总中断
        ET2=1;              //开定时器2中断
        TR2=1;              //启动定时器2
}

void printc(int cc)      //将阿拉伯数字在液晶上准确显示
{
   if(cc<0)
  {
   LcdWriteDat('-');
   cc=0-cc;
  }
        LcdWriteDat(cc/100+0x30);       //百位
        LcdWriteDat(cc%100/10+0x30);     //十位
//        prints(".");
        LcdWriteDat(cc%10+0x30);        //个位
}

void InitLcd1602()
{
    LcdWriteCmd(0x38);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LcdWriteCmd(0x0C);  //显示器开,光标关闭
    LcdWriteCmd(0x06);  //文字不动,地址自动+1
    LcdWriteCmd(0x01);  //清屏
}
void date(double Ta,double Tb,double Tc,double Td)       //定位算法
{
        double m1,n1,m2,n2,b1,b2,c1,c2,c3,c4,d1,d2;     //计算中的中间变量
        int x1,x2,y1,y2;
        c1=0.34*(Ta-Tb);        //时间差到距离差 单位为毫米
        c2=0.34*(Ta-Tc);
        c3=0.34*(Tc-Td);
        c4=0.34*(Tb-Td);
        m1=(4*c2)/(c1*3);
        n1=(c1*c2-c2*c2+300*300)/600;      //计算中的中间变量
        b1=m1*m1+1-(4*200*200)/(c1*c1);
        b2=n1*n1+200*200-(c1*c1)/4;
        x1=(int)((sqrt((m1*m1*n1*n1-b1*b2))-m1*n1)/b1);     //第一组想(x,y)
        y1=(int)(m1*x1+n1);

        m2=4*c4/(3*c3);
        n2=(c3*300*300+c3*c4*c4-c4*c3*c3)/(600*c3);
        d1=m2*m2+1-(4*200*200)/(c3*c3);
        d2=n2*n2-600*n2+300*300+200*200-(c3*c3)/4;
        x2=(int)((sqrt((m2*m2*(n2-300)*(n2-300)-d1*d2))-m2*(n2-300))/d1);    //第二组(x,y)
        y2=(int)(m2*x2+n2);

        x=(int)((x1+x2)/2);      //最终的(x,y)(取算数平均值)
    y=(int)((y1+y2)/2);
}
void main()
{
InitLcd1602();
Init_INT0();
Init_INT1();
InitTimer0();
InitTimer1();
TH2=0;       //定时器2装初值
TL2=0;
x=0;y=0;
while(1)
{
        if(flag==1)      //第一次外部中断发生后打开T2
        {
     InitTimer2();
         }
         if(flag==4)      //第四个外部中断发生后关掉所有中断
        {
     EA=0;           //关总中断
         ET2=0;            //关定时器2中断
         }
        date( Ta,Tb,Tc,Td);
               // date( 300,250,300,250);
        LcdWriteCmd(0x80);        //在1602的第一行上显示X
        for(num=0;num<2;num++)
        {
        LcdWriteDat(table[num]);
        delay(5);
        }
                //write_data(48);
        printc(x);      //显示X的值
        delay(5);
        LcdWriteCmd(0x80+0x40);       //在1602的第二行上显示Y
        for(num=0;num<2;num++)
        {
        LcdWriteDat(table1[num]);
        delay(5);
        }
        printc(y);       //显示Y的值
        delay(5);
}
}
void ex_int0()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的中断服务程序
{
        EX0=0;       //关闭外部中断0
        flag++;
        Ta=TH2*256+TL2;      //读取定时器2中的值

}
void ex_int1() interrupt 2       //外部中断1的中断服务程序
{
        EX1=0;
           flag++;
        Tb=TH2*256+TL2;       //读取定时器2中的值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计数器0中断服务程序
{
        ET0=0;             //关定时器0中断
        flag++;
        Tc=TH2*256+TL2;      //读取定时器2中的值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定时/计数器1中断服务程序
{
        ET1=0;               //关定时器1中断
        flag++;
        Td=TH2*256+TL2;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程序发上来看看

请问哪里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