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拿了个OLED的单片机程序,直接编译出现这样情况,怎么回事?求解答

楼主(2016-05-16):
我拿了个OLED的程序,直接编译出现这样情况,怎么回事?求解答

网友A:
keil未破解,代码有2K限制,需要破解keil

网友B:
可能是你的Keilc没有注册或破解不彻底。尚处在试用版状态。试用版只能生成很小的代码,再大就受限制了。

网友C:
keil没有破解

楼主:
好的好的,谢谢

网友D:
KEIL用的是评估版,用限制,破解一下即可。

网友E(2017-11-17):
你的Keilc没有注册或没破解。处在试用版状态。试用版只能生成很小的代码,再大就受限制了

网友F(2018-07-20):
没有破解

网友G:
编译的程序大小超过了免费限制软件的编译量,破解的方法很多,百度一下,破解后就不受限制了。

网友H:
等待大佬解答,很好的疑问

网友I:
网上下载下keil 工具的破解工具,重新注册一下licsence

网友J:
可能是链接出错

网友K:
用注册机破解一下就好了

网友L:
Keil是有两K限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