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S-51单片机实验指导书

楼主(2016-05-16):
MCS-51单片机实验指导书

word格式的全书打包下载:http://www.51hei.com/bbs/dpj-50225-1.html

编者:朱飞鹏 赵勇

目录
.              实验一  IO口的输出应用
一              实验目的
二              实验内容
三              实验器材
四              实验步骤
五              附注
六              附注例程
.              实验二  IO口的输入应用
一              实验目的
二              实验内容
三              实验器材
四              实验步骤
五              附注
六              实验附注例程
.              实验三  定时器中断实验(PERIODIC INTERRUPT TIMER)
一              实验目的
二              实验内容
三              实验器材
四              实验步骤
五              附注实验例程:
.              实验四  外部中断的应用
一  实验目的
二              实验内容
三              实验器材
三              实验步骤
四              附注
五              实验附注例程
.              实验五  单片机串口的应用
一              实验目的
二              实验内容
三              实验器材
四              实验步骤
五              附注
六              附注例程

1

.             实验一  IO口的输出应用1   实验目的
通过此次实验学习普通IO口作为输出口的应用。
2   实验内容
我们通过普通IO口驱动一个LED灯闪烁。(采用灌电流方式)
3   实验器材
STC89C52RC单片机、LED灯或实验箱。
4   实验步骤
  • Keil开发环境下建立一个工程。
  • 程序的编写。
  • 程序下载调试(可先进行仿真)。
5   附注
采用灌电流的方式原因:因为单片机输出的电流比较小,当然可以驱动发光二极管,但是在很多时候,例如:我们驱动数码管的时候,会因为输出电流比较小,所以发光二极管不够亮,所以当我们采用灌电流的方式的时候可以避免这一点。
为了防止电流过大烧坏二极管,一般应接200Ω左右的限流电阻。
6   附注例程
#include

#define un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 = P1^0;              //位定义

void delay(unint k)                               //延时函数
{
              unint i;
              for(k;k>0;k--)
                            for(i=0;i<121;i++);
}

void main()
{
              while(1)              //死循环
              {
                            Led = 0;                                          //灌电流方式,低电平点亮
                            delay(1000);
                            Led = 1;
                            delay(1000);
              }
}

汇编源代码:
                            LED                            EQU                            P1.0                 ;宏定义

                            ORG              0000H                                             ;起始地址
                            JMP                            MAIN

                            ORG              0100H                                             ;主程序起始地址
MAIN:              CLR                            LED                                                           ;点亮二极管
                            LCALL              DELAY                                             ;延时
                            SETB              LED                                                           ;息灭二极管
                            LCALL              DELAY
                            SJMP              MAIN                                             ;相当于C语言中的死循环

DELAY:              MOV              R6,#200                                             ;延时函数
DEL1:              MOV              R7,#221
                            NOP
DEL2:              DJNZ              R7,DEL2
                            DJNZ              R6,DEL1
                            RET

                            END

附实验仿真图:

1

.             实验二  IO口的输入应用1   实验目的
通过此次实验学习普通IO口作为输入口的应用,并结合输入输出方式熟练掌握IO口的应用
2   实验内容
采用按键控制一个LED灯的亮灭。
3   实验器材
STC89C52RC 单片机、LED灯,独立按键或实验箱。
4   实验步骤
  • Keil开发环境下建立一个工程。
  • 程序的编写,采用查询方式判断键是否按下,并确定是否点亮二极管。
  • 程序下载调试(可先进行仿真)。
5   附注
按键控制LED灯的亮灭,我们可以采用外部中断的方式(实验四会讲),独立按键的接法希望大家注意,直接接地,在没有按键的情况下IO口为高电平(注:因为本实验中按键接P1口,内部集成上拉电阻。若使用P0口作为通用IO口使用时必须外接500Ω左右的上拉电阻。见实验四附图2),当有按键按下时IO口为低电平。
6   实验附注例程
#include

#define un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 = P1^0;
sbit Key = P1^1;                              //位定义

void main()
{
              while(1)                                          //死循环
              {
                            if(!Key)                            //判断是否按下按键,按下为0
                                          Led = 0;              //点亮灯
                            else
                                          Led = 1;
              }
}

汇编代码:
                            LED                                          EQU                            P1.0
                            KEY                            EQU                            P1.1

                            ORG              0000
                            JMP                            MAIN

                            ORG              0100
MAIN:              JB                            KEY,LIGHT   ;判断键是否按下
                            CLR                            LED
                            SJMP              MAIN
LIGHT:              SETB              LED
                            SJMP              MAIN

                            END

附实验仿真电路:

注:若使用实验箱,开关接P1.1即可。

1

.             实验三  定时器中断实验(Periodic Interrupt Timer)1   实验目的
掌握定时器相关寄存器的配置,以及定时时间的计算等
2   实验内容
定期器中断及查询方式控制P1.0口输出方波,用实验箱上的示波器观察波形,不同定时值对其影响。
3   实验器材
STC89C51RC或实验箱。
4   实验步骤
  • Keil开发环境下建立一个工程。
  • 程序的编写,
a.定时常数的确定
     定时器/计数器的输入脉冲周期与机器周期一样, 为振荡频率的1/12。本实验中时钟频率为6.0 MHZ,现要采用中断方法来实现0.5秒延时,要在定时器1中设置一个时间常数,使其每隔0.1秒产生一次中断,CPU响应中断后将R0中计数值减一,令R0=05H,即可实现0.5秒延时。
    时间常数可按下述方法确定:
    机器周期=12÷晶振频率=12/(6×106)=2us
    设计数初值为X,则(2e+16-X)×2×106=0.1,可求得X=15535
    化为十六进制则X=3CAFH,故初始值为TH1=3CH,TL1=AFH
b.初始化程序
     包括定时器初始化和中断系统初始化,主要是对IE、TCON、TMOD的相应位进行正确的设置,并将时间常数送入定时器中。由于只有定时器中断,IP便不必设置。
c.设计中断服务程序和主程序
     中断服务程序除了要完成计数减一工作外,还要将时间常数重新送入定时器中,为下一次中断做准备。
3              程序下载调试
4              附注:定时器常用方式1和方式2(在实验五  单片机串口的应用中用到),方式2 为自动重装计数初值的8位定时器,主要用于串行通信中波特率的产生和短时精确定时(因为不必软件重装初值所以更精确)。
5   附注实验例程:
#include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nint unsigned int

sbit fangbo = P1^0;

void main()
{
              TMOD = 0x01;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TH0 = 0x3c;
              TL0 = 0xb0;                                                        //装入定时器初值定时50ms
              ET0 = 1;                                          //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 = 1;                                          //总中断允许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while(1);                                          //等待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
              TH0 = 0x3c;
              TL0 = 0xb0;                                                                                                    //重装计数器值
              fangbo=~fangbo;                                                                        //P1.0取反,产生方波
}
对应汇编代码:
                                          FANGBO                            EQU                            P1.0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0BH
                                          LJMP                                          TIME

                                          ORG                                          0010H
MAIN:                            MOV                                          TMOD,#01H
                                          MOV                                          TH0,#03CH
                                          MOV                                          TL0,#0B0H
                                          SETB                                          ET0
                                          SETB                                          EA
                                          SETB                                          TR0
                                          SJMP                                          $                                          ;等待

TIME:                            MOV                                          TH0,#03CH
                                          MOV                                          TL0,#0B0H
                                          CPL                                                        FANGBO
                                          RETI

                                          END
查询方式C代码:
#include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nint unsigned int

sbit fangbo = P1^0;

void main()
{
              TMOD = 0x01;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TH0 = 0x3c;
              TL0 = 0xb0;                                                        //装入定时器初值定时50ms
              ET0 = 1;                                          //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 =0;                                                        //总中断允许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while(1)                               //死循环
              {
                            while(!TF0);              //查询中断标志并等待
                            TF0 = 0;                            //清除标志
                            TH0 = 0x3c;
                            TL0 = 0xb0;                            //重装初值
                            fangbo=~fangbo;                                                                        //P1.0取反,产生方波
              }
}
对应汇编代码:
                                          FANGBO                            EQU                            P1.0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10H
MAIN:                            MOV                                          TMOD,#01H
                                          MOV                                          TH0,#03CH
                                          MOV                                          TL0,#0B0H
                                          SETB                                          ET0
                                          SETB                                          TR0
TIME:                            JNB                                                        TF0,$
                                          MOV                                          TH0,#03CH
                                          MOV                                          TL0,#0B0H
                                          CLR                                                        TF0
                                          CPL                                                        FANGBO
                                          SJMP                                          TIME

                                          END
附实验仿真电路:
注:实验箱中有模拟示波器,可通过电脑观察波形。

.             实验四  外部中断的应用一  实验目的
通过此次实验学习51单片机外部中断的使用,并结合输入输出方式熟练掌握外部中断的应用
二              实验内容
采用按键以中断方式控制一个LED灯的亮灭。
三              实验器材
STC89C52RC 单片机、LED灯,独立按键或实验箱。
三              实验步骤
  • Keil开发环境下建立一个工程。
  • 程序的编写,采用中断方式判断键是否按下,并确定是否点亮二极管。
  • 程序下载调试(可先进行仿真)。
四              附注
中断方式可以提高CPU的效率,当发生中断事件时处理器可快速响应中断,没有中断事件时处理器正常工作,不必时刻查询中断事件的发生与否,提高代码效率。
本例中,若采用电平触发方式,则Key为低电平时Led亮,否则Led息灭;若采用边沿触发方式,则Key的每个下降沿,即Key由高变为低时,Led的状态改变一次。
五              实验附注例程
#include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n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 = P1^0;
sbit Key = P3^2;                            //外部中断0引角

void main()
{
              IT0 = 0;  //外部中断0采用电平触发方式;边沿触发为1下降沿有效
              EA = 1;   //中断允许
              EX0 = 1;  //开外部中断0
              while(1);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Led = 0;                              //Led 亮
              while(Key == 0);  //等待键释放
              Led = 1;                              // Led 灭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边沿触发方式中断函数。每次Key下降沿改变Led状态
{
              Led = ~Led;       //改变Led状态
}
*/
对应汇编代码:
                                          KEY                                          EQU                            P3.2
                                          LED                                                        EQU                            P1.0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03H
                                          LJMP                                          INIT

                                          ORG                                          0010
MAIN:                            CLR                                                        IT0                               ;电平触发方式,边沿触发为SETB              IT0
                                          SETB                                          EA
                                          SETB                                          EX0
                                          SJMP                                          $
INIT:                            CLR                                                        LED
                                          JNB                                                        KEY,$
                                          SETB                                          LED
                                          RETI
;INIT:                            CPL                                                        LED                                          ;边沿触发方式中断程序

                                          END
附实验仿真电路:
附图1
附图2  P0口上拉电阻

.             实验五  单片机串口的应用1   实验目的
通过此次实验学习单片机串口的应用,掌握串口相关寄存器的配置,并学会用串口做简单的双机通信。
2   实验内容
通过串口实现双机通信,用Key控制发光二极管。
3   实验器材
STC89C52RC单片机、LED灯或实验箱。
4   实验步骤
  • Keil开发环境下建立一个工程。
  • 程序的编写。
  • 程序下载调试(可先进行仿真)。
5   附注
51单片机串行口的SBUF有两个:接收SBUF和发送SBUF,二者在物理结构上是独立的,单片机用它们来接收和发送数据。串行通讯的波特率随串行口工作方式选择的不同而不同,它除了与系统的振荡频率f,电源控制寄存器PCON的SMOD位有关外,还与定时器T1的设置有关。
     1、在工作方式0时,波特率固定不变,仅与系统振荡频率有关,其大小为f/12。
     2、在工作方式2时,波特率也只固定为两种情况:
        当SMOD=1时, 波特率=f/32
        当SMOD=0时, 波特率=f/64
     3、在工作方式1和3时,波特率是可变的:
        当SMOD=1时, 波特率=定时器T1的溢出率/16
        当SMOD=0时, 波特率=定时器T1的溢出率/32
        其中,定时器T1的溢出率=f/(12*(256-N)),N为T1的定时时间常数。
    在实际应用中,往往是给定通讯波特率,而后去确定时间常数。例如:f=6.144MHZ,波特率等于1200,SMOD=0时,则1200=6144000/(12*32*(256-N)),计算得N=F2H。
     本例程中设置串行口工作于方式1,SMOD=0,波特率为1200。
6    附注例程
中断方式C代码:
#include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n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 = P1^1;
sbit Led = P1^0;

void uartsend(unchar dat);

void Uartsend(unchar k)                                                                        //串口发送子函数
{
              SBUF = k;                                                                         //发送数据
              while(!TI);                                                                         //待待发送结束
}

void main()
{
              unchar tmp;
              TMOD = 0x20;                            //定时器1工作方式2
              TH1 = 0xfa;
              TL1 = 0xfa;                                          //装入定时器初值11.0592M晶振,波特率4800
              PCON = 0;                                          //波特率不倍增
              ET1 = 0;                                                        //定时器1中断允许
              EA = 1;                                                        //总中断允许
              ES = 1;                                                        //串口中断允许
              TR1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SCON = 0x50;                            //串口工作方工1,准备接收
              while(1)                                                        //死循环
              {
                            if(Key)                                          //判断是否有键按下
                            {
                                          Uartsend(0xaa);                              //用串口发送0xaa
                                          while(Key);                                            //等待键释放
                            }
                            else
                            {
                                          Uartsend(0x55);
                                          while(!Key);
                            }
              }
}

void uart() interrupt 4
{
              unchar temp;
              if(RI)                                                                                    //判断是否为接收中断
              {
                            temp = SBUF;                                                          //读数据
                            switch(temp)                                                          //判断数据
                            {
                                          case 0x55:Led = 1;break;
                                          case 0xaa:Led = 0;break;
                                          default:break;
                            }
                            RI = 0;                                                                      //清除中断标志
              }
              TI = 0;                                                                                    //清除中断标志
}

对应汇编代码:
                                          KEY                            EQU                            P1.1
                                          LED                                          EQU                            P1.0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23H
                                          LJMP                            UART

                                          ORG                            0100H
MAIN:                            MOV                            TMOD,#020H
                                          MOV                            TH1,#0FAH
                                          MOV                            TL1,#0FAH
                                          MOV                            PCON,#00H
                                          CLR                                          ET1
                                          SETB                            EA
                                          SETB                            ES
                                          SETB                            TR1
                                          MOV                            SCON,#050H
KEYLED:              JNB                                          KEY,OFFL
                                          MOV                            SBUF,#0AAH
KEY0:                            JB                                          KEY,$
OFFL:                            MOV                            SBUF,#055H
KEY1:                            JNB                                          KEY,$
                                          SJMP                            KEYLED

UART:                            JNB                                          RI,RRET
                                          CLR                                          RI
                                          MOV                            R7,SBUF
                                          CJNE                            R7,#0AAH,OFFLED
                                          CLR                                          LED
                                          SJMP                            RRET
OFFLED:              SETB                            LED
RRET:                            CLR                                          TI
                                          RETI

                                          END
查询方式C代码:
#include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n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 = P1^1;
sbit Led = P1^0;

void uartsend(unchar dat)                               //串口发送子函数
{
              SBUF = dat;                                                                         //发送数据
              while(!TI);                                                                         //待待发送结束
              TI = 0;                                                                                       //清除中断标志
}

void uartrec()                                                                      //串口接收数据子函数
{
              unchar temp;
              if(RI)
              {
                            temp = SBUF;                              //读数据
                            switch(temp)                              //判断数据
                            {
                                          case 0x55:Led = 1;break;
                                          case 0xaa:Led = 0;break;
                                          default:break;
                            }
                            RI = 0;                                                                      //清除中断标志
              }
}

void main()
{
              TMOD = 0x20;                            //定时器1工作方式2
              TH1 = 0xfa;
              TL1 = 0xfa;                                          //装入定时器初值11.0592M晶振,波特率4800
              PCON = 0;                                          //波特率不倍增
              ET1 = 0;                                          //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 = 0;                                                        //总中断关闭
              ES = 1;                                                        //串口中断允许
              TR1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SCON = 0x50;                            //串口工作方工1,准备接收
              while(1)
              {
                            if(Key)                                                                         //判断键是否按下
                            {
                                          uartsend(0xaa);
                                          while(Key)uartrec();                //等键释放并接收数据
                            }
                            uartsend(0x55);
                            while(!Key)uartrec();
              }
}
对应汇编代码:
                                          KEY                            EQU                            P1.1
                                          LED                                          EQU                            P1.0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100H
MAIN:                            MOV                            TMOD,#020H
                                          MOV                            TH1,#0FAH
                                          MOV                            TL1,#0FAH
                                          MOV                            PCON,#00H
                                          CLR                                          ET1
                                          CLR                                          EA
                                          SETB                            ES
                                          SETB                            TR1
                                          MOV                            SCON,#050H
KEYLED:              JNB                                          KEY,OFFL
                                          MOV                            SBUF,#0AAH
                                          JNB                                          TI,$
                                          CLR                                          TI
                                          SJMP                            KEY1
OFFL:                            MOV                            SBUF,#055H
                                          JNB                                          TI,$
                                          CLR                                          TI
KEY0:                            JB                                          KEY,KEYLED
                                          LCALL                            UARTRI
                                          SJMP                            KEY0
KEY1:                            JNB                                          KEY,OFFL
                                          LCALL                            UARTRI
                                          SJMP                            KEY1
UARTRI:                            JNB                                          RI,RETT
                                          CLR                                          RI
                                          MOV                            R7,SBUF
                                          CJNE                            R7,#0AAH,OFFLED
                                          CLR                                          LED
RETT:                            RET
OFFLED:              SETB                            LED
                                          SJMP                            RETT
                                          END
附实验仿真电路:
注:MCU1的TX接MCU2的RX,MCU1的RX接MCU2的TX。

网友A:
按键控制LED灯的亮灭,我们可以采用外部中断的方式(实验四会讲),独立按键的接法希望大家注意,直接接地,在没有按键的情况下IO口为高电平(注:因为本实验中按键接P1口,内部集成上拉电阻。若使用P0口作为通用IO口使用时必须外接500Ω左右的上拉电阻。见实验四附图2),当有按键按下时IO口为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