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data|=(1<<(7-i))

楼主(2016-05-16):
如题,求大神指导这句data|=(1<<(7-i))什么意思啊,全文如下:int DHpin=40;
byte dat[5];

byte read_data()
{
byte data;
for(i=0;i<8;i++)
{
if(digitalRead(DHpin)==LOW)
{
while(digitalRead(DHpin)==LOW)
delayMicroseconds(50);
if(digitalRead(DHpin)==HIGH)
data|=(1<<(7-i));
while(digitalRead(DHpin)==HIGH)
}
}
}

网友A:
看看c语言中关于运算符的优先级与结合性就清楚了。

网友B:
data|=(1<<(7-i))

其实是data = data | (1<<(7-i))

| 是位或
<<是左移位操作。
7-i 结果为 1的话,那么就是00000001 左移一位。

网友C(2019-05-15):
这个实现什么功能吖,进制转换》

网友D:
data 和 1 往左移了 (7-i) 位的数进行按位或运算的结果再赋给data 最后的结果就是循环时你的data=1000 0000,0100 0000....0000 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