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12位单片机写的移动电源程序

楼主(2016-05-16):
需要用海尔的单片机同学可以参考

完整代码下载:

/*
                 ---------------------
   电源--|VDD                          VSS|--地
   PinCharge--|PA5/OSC1/KIN5           PA0/AIN0|--NC
   PinChargeFull--|PA4/OSC2/KIN4       PA1/AIN1|--PinCurrent
   PinHalt--|PA3/MRST/KIN3             PA2/AIN2|--PinBoostEN
   PinLed1--|PB3/AIN7                  PB0/AIN3|--PinSelMode
   PinLed2--|PB2/AIN6                  PB1/AIN4|--NC
   PinLed3--|PA7/AIN5/KIN7             PA6|--PinKey
                 ---------------------
*/

/*****************************************************************************
;*        Title        :
;*
;*
;*
;*        Device        :        HR7P155-SOP14
;*        OSC                :        8Mhz( Internal 8Mhz )
;*
;*        Compiler:        IDE
;*        Hardware:
;* Version :   A00
;***************************************************************************/

/*********************************************
;* Include headfiles
;********************************************/
#include "Init.h"

/*********************************************
;* Private variables
;********************************************/

/**********************************************
;*
;* Function Name: main
;* Inputs:        None
;* Returns:       None
;* Description:   the main process
;*
;**********************************************/
void main(void)
{
    InitialMCU();

    while(1)
    {

        CLRWDT();
                RCEN = 1;

        if(FlagSysClk1ms)
        {
            FlagSysClk1ms = 0;

            KeyScan();           //按键扫描子程序

            ADCurrentSample();   //电流采样处理子程序

        }

        if(FlagSysClk20ms)
                  {
                           FlagSysClk20ms = 0;

                           GetSysStatus();                //状态处理子程序

            LowLoadCheck();                //轻负载、过流保护处理子程序

            ControlCharge();     //充电控制子程序

                  }

                  if(FlagSysClk500ms)
                  {
                           FlagSysClk500ms = 0;

            //for debug
            //PowerBattaryQ = 2600; //blink
            //PowerBattaryQ = 2700; //level1
            //PowerBattaryQ = 2800; //level2
            //PowerBattaryQ = 2850; //level3
            //PowerBattaryQ = 3000; //level4

                           HandFlagProcess();  //功能模式处理子程序

            DealDispData();     //显示数据处理子程序  必须放在电量级别判断之后

            HaltProcess();      //休眠处理子程序

            AdjustToBalance();  //电池电量级别平衡处理子程序

                  }

    }

}

/**********************************************
;*
;* Function Name: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Inputs:        None
;* Returns:       None
;* Description:   the isr process
;*
;**********************************************/
void isr(void) interrupt
{
    if (T8P2IE & T8P2IF)
    {
        T8P2IF = 0;
        FlagSysClk1ms = 1;

        CntSysClk20ms++;

        //每20ms执行一次
        if(CntSysClk20ms >= 20)
        {
            FlagSysClk20ms = 1;
            CntSysClk20ms = 0;

            CntSysClk500ms++;
            if(CntSysClk500ms >= 25)
            {
                FlagSysClk500ms = 1;
                CntSysClk500ms = 0;

            }

        }

    }

    if(KIE & KIF)
    {
        PABuf = PA;  //必须要读一次电平才能清除KIF

        KIF = 0;

    }

}

/**********************************************
;*
;* Function Name: GetSysStatus routine
;* Inputs:        None
;* Returns:       None
;* Description:   the GetSysStatus process
;*
;**********************************************/
#define CONST_NOCHARGE_CUR 6

void InitChargePWM(void)
{
    T8P1P   = 131;    //周期132 * 1/8M * 2 = 33us
    T8P1RL  = 20;     //初始占空比20 * 1/8M * 2 = 5us
    T8P1C   = 0x84;   //PWM输出模式,使能T8P1
    T8P1OC  = 0x01;   //选择PB0输出PWM
}

void GetSysStatus(void)
{
    if(PinCharge)
    {
        CntDischargeShort = 0;
        CntChargeShort++;
        if(CntChargeShort >= COUNT_CHARGE_SHORT) //防止拔掉适配器后显示充满状态,保证PinCharge引脚变为低电平
        {
            CntChargeShort = 0;
            if(!FlagChargeDisp)
            {
                //充电处理程序
                FlagEnterBlink = 0;

                FlagDispPower = 0;
                FlagChargeDisp = 1;
                FlagCharging = 1;

                FlagChargeFull = 0;

                InitChargePWM();
                CntDispCharge = 0;

            }

        }

    }

    else
    {
        CntChargeShort = 0;
        CntDischargeShort++;
        if(CntDischargeShort >= COUNT_CHARGE_SHORT)
        {
            CntDischargeShort = 0;

            if(!FlagDispPower)
            {
                FlagChargeDisp = 0;
                FlagDispPower = 1;

                FlagCharging = 0;
                FlagChargeFull = 0;

            }

        }

    }

    //充电状态下,充电拔出判断
    if(FlagCharging && (!FlagChargeFull))
    {
        if(ChargeCur < CONST_NOCHARGE_CUR)
        {
            CntNoCharge++;
            if(CntNoCharge >= 20)//150)
            {
                CntNoCharge = 0;

                //充电拔出处理
                FlagCharging = 0;

                ClosePinChargePWM();

                CntNoLoad = 0;

                //边充边放时,拔掉充电不能进休眠
                if(!FlagDischarge)
                {
                    Sleep();
                }

             }

         }

         else
         {
             CntNoCharge = 0;
         }

    }

}

/**********************************************
;*
;* Function Name: LowLoadCheck routine
;* Inputs:        None
;* Returns:       None
;* Description:   the LowLoadCheck process
;*
;**********************************************/
void LowLoadCheck(void)
{

     //放电模式下过流、轻负载判断

     if((LoadCurrentVol >= LOAD_OVER_CUR_VALUE))
     {
        CntShort++;
        if(CntShort >= COUNT_SHORT)
        {
            CntShort = 0;

            //防止再次按键不能打开升压
            CntADSample = 0;
            ADCurSum = 0;
            LoadCurrentVol = 0;

            PinBoostEN = 0;
            FlagDischarge = 0;

        }

     }

     else if(LoadCurrentVol >= NO_LOAD_VALUE)
     {
         CntShort = 0;

         CntNoLoad = 0;
         CntHaveLoad++;
         if(CntHaveLoad >= COUNT_HAVE_LOAD)
         {
             CntHaveLoad = 0;
             CntDispDelay = 0;
             FlagLoad = 1;

         }

     }

     else
     {
         CntShort = 0;

         CntHaveLoad = 0;
         CntNoLoad++;
         //轻负载时去抖
         if(CntNoLoad >= COUNT_LIGHT_LOAD)
         {
             FlagLoad = 0;
         }

         //无负载10S关闭升压输出,并休眠
         if(CntNoLoad >= COUNT_NO_LOAD)
         {
             CntNoLoad = 0;

             if(!FlagCharging)
             {
                Sleep();

             }

         }

     }

}

/**********************************************
;*
;* Function Name: DisplaySub routine
;* Inputs:        None
;* Returns:       None
;* Description:   the DisplaySub process
;*
;*  0 //放电模式(有负载)
;*  1 //放电无负载、充电拔出显示处理
;*  2 //充电跑马灯显示处理
;*  3 //充电充满显示
;**********************************************/
void DisplaySub(u8 uMode)
{
    //放电有负载、充电显示处理
    if(uMode == 1)
    {
             //充电充满显示
        if(FlagChargeFull)
        {
            SetPinLed1();
            SetPinLed2();
            SetPinLed3();
            SetPinLed4();
        }

        else
        {
            switch(PreLedLevel)
            {
                case 1:
                 CntDispCharge++;
                 switch(CntDispCharge)
                 {
                     case 1:
                      SetPinLed1();
                      break;

                     case 2:
                      SetPinLed2();
                      break;

                     case 3:
                      SetPinLed3();
                      break;

                     case 4:
                      SetPinLed4();
                      break;

                     case 5:
                       CntDispCharge = 0;
                       ClrAllLed();
                       break;

                     default:
                       break;
                 }

                 break;

                case 2:
                  SetPinLed1();
                  CntDispCharge++;
                  switch(CntDispCharge)
                  {
                     case 1:
                      SetPinLed2();
                      break;

                     case 2:
                      SetPinLed3();
                      break;

                     case 3:
                      SetPinLed4();
                      break;

                     case 4:
                      CntDispCharge = 0;
                      ClrPinLed2();
                      ClrPinLed3();
                      ClrPinLed4();
                      break;

                     default:
                       break;
                  }

                 break;

                case 3:
                 SetPinLed1();
                 SetPinLed2();
                 CntDispCharge++;
                 switch(CntDispCharge)
                 {
                    case 1:
                     SetPinLed3();
                     break;

                    case 2:
                     SetPinLed4();
                     break;

                    case 3:
                     CntDispCharge = 0;
                     ClrPinLed3();
                     ClrPinLed4();
                     break;

                    default:
                     break;

                 }

                 break;

                case 4:
                 SetPinLed1();
                 SetPinLed2();
                 SetPinLed3();
                 CPLPinLed4();
                 break;

                default:
                 PreLedLevel = NowLedLevel;
                 break;
            }
        }

    }

    //放电模式(有负载或无负载)
    else if(uMode == 0)
    {

        if((FlagDischarge || (!FlagLoad)) && FlagEnterBlink)
        {
             CPLPinLed1();
             ClrPinLed2();
             ClrPinLed3();
             ClrPinLed4();
        }

        else
        {
             switch(PreLedLevel)
             {
                case 1:
                 SetPinLed1();
                 ClrPinLed2();
                 ClrPinLed3();
                 ClrPinLed4();
                 break;

                case 2:
                 SetPinLed1();
                 SetPinLed2();
                 ClrPinLed3();
                 ClrPinLed4();
                 break;

                case 3:
                 SetPinLed1();
                 SetPinLed2();
                 SetPinLed3();
                 ClrPinLed4();
                 break;

                case 4:
                 SetPinLed1();
                 SetPinLed2();
                 SetPinLed3();
                 SetPinLed4();
                 break;

                default:
                 PreLedLevel = NowLedLevel;
                 break;
             }

        }

    }

}

/**********************************************
;*
;* Function Name: DealDispData routine
;* Inputs:        None
;* Returns:       None
;* Description:   the DealDispData process
;*
;*  0 //放电模式(有负载或无负载)
;*  1 //充电跑马灯显示处理

;**********************************************/
void DealDispData(void)
{

    if(FlagShortLoad)
    {
        CntFlashErr++;
        if(CntFlashErr >= 6)
        {
            CntFlashErr = 0;
            FlagShortLoad = 0;

            //短路3S后进入休眠
            Sleep();
        }

        else
        {
            CPLPinLed1();
            CPLPinLed2();
            CPLPinLed3();
            CPLPinLed4();
        }
    }

    //边充边放优先显示充电
    else if(FlagCharging)
    {
       DisplaySub(1);
    }

    else if(FlagDischarge && (FlagLoad || FlagDispDelay))
    {
        DisplaySub(0);   //放电有负载或无负载显示处理
    }

    else
    {
        ClrAllLed();    //关闭显示输出
    }

}

/**********************************************
;*
;* Function Name: KeyScan routine
;* Inputs:        None
;* Returns:       None
;* Description:   the KeyScan process
;*
;**********************************************/
void FuncDischarge(void)
{
     FlagDischarge = 1;
     PinBoostEN = 1;

     FlagDispDelay = 1;
     CntDispDelay = 0;

     CntNoLoad = 0;

}

/**********************************************
;*
;* Function Name: KeyScan routine
;* Inputs:        None
;* Returns:       None
;* Description:   the KeyScan process
;*
;**********************************************/
void KeyScan(void)
{
    if(!PinKey)
    {
        CntPressOn++;
        if(CntPressOn >= KEY_SHORT)
        {
            CntPressOn = 0;
            if(!FlagKeyPress)
            {
                FlagKeyPress = 1;

                //单击按键处理程序
                FuncDischarge();
            }

        }

    }

    else
    {
       CntPressOn = 0;
       FlagKeyPress = 0;
    }

}
/**********************************************
;*
;* Function Name: ControlCharge routine
;* Inputs:        None
;* Returns:       None
;* Description:   the ControlCharge process
;*
;**********************************************/

#define CONST_CHARGE_0A95    139//132
#define CONST_CHARGE_1A05    154//132

#define CONST_CHARGE_0A15   22//32

#define MAX_CHARGE_PWM      100
#define MIN_CHARGE_PWM      4

//充电恒流控制
void AdjustChargePWM(void)
{
    //电流增加
    if(ChargeCur < CONST_CHARGE_0A95)
    {
        if(T8P1RL < MAX_CHARGE_PWM)
        {
              T8P1RL++;

        }

    }

    //电流减小
    else if(ChargeCur > CONST_CHARGE_1A05)
    {
        if(T8P1RL > MIN_CHARGE_PWM)
        {
           T8P1RL--;
        }

    }

}

void ControlCharge(void)
{
    if(FlagCharging && (!FlagChargeFull))
    {
        if(PowerBattaryQ < CONST_BAT_4V15)
        {
            AdjustChargePWM();
        }

        else if((PowerBattaryQ >= CONST_BAT_4V15))
        {

            //电压增加
            if(PowerBattaryQ < CONST_BAT_4V10)
            {
                if(T8P1RL < MAX_CHARGE_PWM)
                {
                    T8P1RL++;

                }

            }

            //电压减小
            else if(PowerBattaryQ > CONST_BAT_4V20)
            {
                if(T8P1RL > MIN_CHARGE_PWM)
                {
                    T8P1RL--;
                }

            }

            //连续5S延时满足条件则认为已充满
            if(ChargeCur < CONST_CHARGE_0A15)
            {
                CntFull++;
                if(CntFull >= 250)
                {
                    CntFull = 0;
                    FlagChargeFull = 1;
                    ClosePinChargePWM();

                }
            }

            else
            {
                CntFull = 0;
            }

        }

    }

}

/**********************************************
;*
;* Function Name: BatLevelCheck routine
;* Inputs:        None
;* Returns:       None
;* Description:   the BatLevelCheck process
;*
;**********************************************/
void BatLevelCheck(void)
{
    if(!FlagCharging)
    {
        //放电级别判定

        if(PowerBattaryQ > DISCHARGE_VOL_LEVEL3)
        {
             NowLedLevel = 4;
        }

        else if(PowerBattaryQ > DISCHARGE_VOL_LEVEL2)
        {
             NowLedLevel = 3;
        }

        else if(PowerBattaryQ > DISCHARGE_VOL_LEVEL1)
        {
             NowLedLevel = 2;
        }

        else if(PowerBattaryQ > LED_BLINK_VOL)
        {
             NowLedLevel = 1;

        }

    }

    //充电级别判定
    else
    {
        if(PowerBattaryQ > CHARGE_VOL_LEVEL3)
        {
             NowLedLevel = 4;
        }

        else if(PowerBattaryQ > CHARGE_VOL_LEVEL2)
        {
             NowLedLevel = 3;
        }

        else if(PowerBattaryQ > CHARGE_VOL_LEVEL1)
        {
             NowLedLevel = 2;
        }

        else if(PowerBattaryQ > LED_BLINK_VOL)
        {
             NowLedLevel = 1;

        }

    }

    //初始上电时,将当前电量级别赋给上次电量级别
    if(FlagNowToPre)
    {
        FlagNowToPre = 0;
        PreLedLevel = NowLedLevel;
    }

}

/**********************************************
;*
;* Function Name: HandFlagProcess routine
;* Inputs:        None
;* Returns:       None
;* Description:   the HandFlagProcess process
;*
;**********************************************/
void HandFlagProcess(void)
{
    if(FlagDispDelay && (!FlagLoad))
    {
        CntDispDelay++;
        if(CntDispDelay >= 6)  //显示电量时间为3S
        {
             CntDispDelay = 0;
             FlagDispDelay = 0;

        }

    }

    //电池电量检测
    BatLevelCheck();

    // 电池电量盲区检测 放电才判断
    if((PowerBattaryQ < LED_BLINK_VOL) && (!FlagCharging))
    {
            FlagEnterBlink = 1;
            NowLedLevel = 1;

    }

}

/**********************************************
;*
;* Function Name: AdjustToBalance routine
;* Inputs:        None
;* Returns:       None
;* Description:   the AdjustToBalance process
;*
;**********************************************/

void AdjustToBalance(void)
{
    if(PreLedLevel > NowLedLevel)
    {
        if(FlagLoad)
        {
            CntDelayLevel1++;
            if(CntDelayLevel1 >= COUNT_DELAY_LEVEL)
            {
                CntDelayLevel1 = 0;
                PreLedLevel -= 1;
            }

        }

    }

    else if(PreLedLevel < NowLedLevel)
    {
         if(FlagCharging)
         {
             CntDelayLevel2++;
             if(CntDelayLevel2 >= COUNT_DELAY_LEVEL)
             {
                 CntDelayLevel2 = 0;
                 PreLedLevel += 1;

                 CntDispCharge = 0; //跑马灯显示计数清零

             }
         }

    }

    else
    {
        CntDelayLevel1 = 0;
        CntDelayLevel2 = 0;
    }

}

/**********************************************
;*
;* Function Name: HaltProcess routine
;* Inputs:        None
;* Returns:       None
;* Description:   the HaltProcess process
;*
;**********************************************/
void HaltProcess(void)
{

    //当电池电量小于关机电量时休眠
    if(!FlagCharging)
    {
        if(PowerBattaryQ < BAT_OFF_VOL)
        {
            Sleep();

        }

    }

}

/**********************************************
;*
;* Function Name: GetADC routine
;* Inputs:        u8 channel
;* Returns:       u16 m_ADCValue
;* Description:   the GetADC process
;*
;**********************************************/

u16 GetADC(u8 channel)
{
    //ADCCH = 0xB8;
    ADCCL = channel;
    ADTRG = 1;
    while (ADTRG)
    {
        ;
    }
    m_ADCValue = (ADCRH << 8) + ADCRL;
    return(m_ADCValue);

}

/**********************************************
;*
;* Function Name: ADCurrentSample routine
;* Inputs:        None
;* Returns:       None
;* Description:   the ADCurrentSample process
;*
;**********************************************/
void ADCurrentSample(void)
{
    CntADSample++;
    if(CntADSample != 17)
    {
        BakLoadCur = GetADC(AD_CHANNEL_1);
        ADCurSum += BakLoadCur;

        ADChargeCurSum += GetADC(AD_CHANNEL_4);

        if(FlagCharging)
        {
            if(BakLoadCur > m_ADCValue)
            {
                BakLoadCur =  (BakLoadCur -  m_ADCValue);
            }

        }

        //短路1ms保护
        if(BakLoadCur >= LOAD_SHORT_VALUE)
        {

             PinBoostEN  = 0;

             ClrAllLed();
             FlagShortLoad = 1;

        }

        GetADC(AD_CHANNEL_0);
        PABuf = (m_ADCValue >> 4);
        ADBatterySum += PABuf;

        //ADBatterySum += GetADC(AD_CHANNEL_0);
    }

    else
    {
        LoadCurrentVol = (ADCurSum >> 4);
        ChargeCur = (ADChargeCurSum >> 4);
        PowerBattaryQ = (ADBatterySum >> 4);

        //充电时放电电流处理
        if(FlagCharging)
        {
            if(LoadCurrentVol >= ChargeCur)
            {
                LoadCurrentVol = (LoadCurrentVol - ChargeCur);
            }

        }

        CntADSample = 0;
        ADCurSum = 0;
        ADChargeCurSum = 0;
        ADBatterySum = 0;

    }

}

/**********************************************
;*
;* Function Name: Sleep routine
;* Inputs:        None
;* Returns:       None
;* Description:   the Sleep process
;*
;**********************************************/
void Sleep(void)
{

    if(FlagChargeFull)  return;

    ClrAllLed();

    PinBoostEN = 0;
    FlagDischarge = 0;

    CntNoLoad = 0;

    while(!SW_HS);
    RCEN = 0;

    ADEN = 0;//关闭ADC使能

    IDLE();

    while(!SW_HS); //等待高速时钟稳定
    RCEN = 1;      //打开看门狗

    CLRWDT();

}

网友A(2018-05-10):
感谢楼主分享,正需要呢,有原理图就更好了

网友B(2018-07-07):
大神,,逻辑非常清晰,

网友C(2018-10-30):
感谢!看看有没有参考价值!

网友D(2019-05-17):
有没有参考原理图看看

网友E(2019-06-16):
求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