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 进入掉电模式后 ,然后唤醒 ,但唤醒后又自动进入掉电模式 这怎么回事?

楼主(2016-05-16):
代码 如下: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int8 Count = 0;
        TH0 = 0xF1;          //设置定时初值 4ms
        TL0 = 0x9A;
        if((Count++) == 5)         //20ms
        {
                Count = 0;
                KeyScan();
                if((Counter++) == 100)  //2s 后进入调电模式
                {
                        ET0 = 0;                   //关闭定时器
                        PCON = 0x02;           //调电模式
                }

        }

}
void EX_Init0()interrupt 0
{
         PCON = 0x00;                         //外部中断唤醒
         ET0 = 1;                                 //打开定时器
}

网友A(2017-11-23):
唤醒后定时器开始工作计时,2s进入掉电模式,一次循环。

网友B:
只出现了一次循环

网友C(2019-09-26):
别用定时器开启掉电模式,外部中断打开不了,要到主程序处理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