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单片机电子时钟 含原理图 源码

楼主(2016-05-16):
这是我花了好久时间做的一个电子时钟,没有按照老师的要求去做,而是按照我自己的思路做的。完全是自己的原创,没有抄袭,里面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希望大神能修改了与我分享。

飞机里面包含硬件系统和软件系统,使用的是51单片机。

仿真电路图:

所有资料下载:

电子时钟程序源码:
/*************  头文件与宏定义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数组与位码  ************/
uchar code DSY_CODE[]=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0xff,
};//第11个为-

uchar code Scan_BITs[]=
{
          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
uchar data Buffer_Counts[8];
uchar KeyNO=16;
uchar Key_N;

uint Count_H=23; //小时
//uint Count_A;          //显示-
uint Count_M=59; //分钟
//uint Count_B;         //显示-
uint Count_S=00; //秒
uint TCNT;

/*************  延时程序  ************/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t;
        while(x--)
        {
                 for(t=0;t<120;t++);
        }
}

/*************  键处理  ************/
void Keys_Scan()
{
        uchar Tmp;
        P1 = 0xff;
        DelayMS(1);
        Tmp = P1 ^ 0xff;
        while(P1!=0xff) {}
        switch(Tmp)
        {
                 case 1:KeyNO=0;break;
                case 2:KeyNO=1;break;
                case 4:KeyNO=2;break;
        case 8:KeyNO=3;break;
                case 16:KeyNO=4;break;
        }
}

/*************  段码显示  ************/
void Show_Counts()
{
        uint i;
        Buffer_Counts[0] = Count_H / 10;
        Buffer_Counts[1] = Count_H % 10;//小时

        Buffer_Counts[2] =10;

        Buffer_Counts[3] = Count_M / 10;
        Buffer_Counts[4] = Count_M % 10;//分钟

        Buffer_Counts[5] =10;

        Buffer_Counts[6] = Count_S / 10;
        Buffer_Counts[7] = Count_S % 10;//秒
                for(i=0;i<8;i++)
        {
                 P2 = ~Scan_BITs[i];
                P0 = ~DSY_CODE[Buffer_Counts[i]];
                DelayMS(1);
        }
}

/*************  时间到进位  ************/
void TIME_INT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256;
        TL0=(65536-5000)%256;
        TCNT ++;
        if(TCNT==20)
        {
    Count_S++;
        TCNT=0;
          if(Count_S==60)
          {
          Count_M++;
          Count_S=0;
            if(Count_M==60)
            {
                Count_H++;
            Count_M=0;
              if(Count_H==24)
              {
              Count_H=0;
          Count_M=0;
              Count_S=0;
              TCNT=0;
              }
            }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TMOD = 0x01;
        TH0  = (65536-5000)/256;
        TL0  = (65536-5000)%256;
        EA=1;
        ET0=1;
        TR0 = 0;
        while(1)
        { if(P1 != 0xff)
            {Keys_Scan();}
                switch(KeyNO)
                {
                 case 0:
                             if(Key_N>2)
                                                 Key_N=0;
                                         else if(Key_N==0)
                                                  TR0=~TR0;
                                         else
                                                 Key_N++;
                                break;
                 case 1:
                             if(~TR0)Count_H++;

                                          {
                                           if(Count_H==24)
                                           Count_H=0;
                                           Count_M=0;
                                           Count_S=0;
                                           }break;
                 case 2:
                             if(~TR0)Count_M++;
                                           {
                                           if(Count_M==60)
                                           Count_M=0;
                                           Count_S=0;
                                           }
                                          break;
                 case 3:
                             if(~TR0)Count_S++;
                                          {
                                           if(Count_S==60)Count_S=0;
                                           }break;
                 case 4:          if(Key_N==0)
                             Count_H=0;
                                         Count_M=0;
                                         Count_S=0;
                                          break;
                 }
                KeyNO=5;
            Show_Counts();
            }
}

/*void main()
{
while(1)
{
    TMOD=0x01;
        TH0=(65536-5000)/256;
        TL0=(65536-5000)%256;
        EA=1;
        ET0=1;
        TR0=1;
        Show_Counts();
switch(P1)
{
case 1: Count_H++;
case 2: Count_M++;
case 4: Count_S++;
}
}

} */

网友A(2017-03-15):
谢谢您分享,这个思路不一样,学习借鉴一下

网友B(2017-06-26):
红红火火好好

网友C:
这种数码管是什么原来怎么控制段选位选

网友D(2017-12-07):
先记录下来,对学单片机真的很有帮助

网友E:
为什么时钟的秒表部分跑得这么快,是不是程序出了问题??

网友F(2018-01-28):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时钟的秒表部分跑得这么快,是不是程序出了问题??

感觉应该是晶振的频率不一样吧

网友F:
不知道楼主仿真时候 是否发现秒走的很快..........我不知道定时器中的值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G:
很有创意的实验。

网友H(2018-05-13):
真的很不错呀

网友I(2018-06-13):
思路就是不一样

网友I:
思路就是不一样很有帮助

网友I:
思路清晰 对初学很有帮助

网友J:
刚好学到这里能用到!

网友K:
为什么下载了没用啊 只显示前面3个灯

网友L:
怎么加闹钟

网友M:
你这个很棒啊,自己编写的程序

网友N:
谢谢分享,已下载做为研究

网友O(2018-10-14):
为什么我的时钟不动啊

网友P:
仿真可以,不知楼主实物做出了没?正在着手做一个,请教下液晶不加供电不知道IO脚的电流是否够?

网友Q:
谢谢楼主大恩大德

网友R:
新的思路

网友S(2019-06-16):
为什么我照着弄,显示出来的是乱码?

网友T:
大神给力

网友U:
做的很好 学习

网友V(2019-11-25):
请问一下这个怎么打开使用呢 ?

网友W:
刚好学到这里,师傅也布置了一个类似的题目,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X(2020-02-05):
这个思路确实不错,眼前一亮。

网友Y(2020-04-02):
大神膜拜

网友Z(2020-06-03):
牛皮,学到了

网友AA:
学习了,楼主很有探索精神,赞一个!!!

网友AB:
秒针无法跳动,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C:
大神能不能发我一份

网友AD(2021-11-30):
做的很好,非常有帮助对我

网友AE:
在吗 如何让第三个-和第6个- 闪烁

网友AF:
很优秀,太棒了自己搞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