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模板建立是遇到的问题 main.c: Error: command-line: #992: invalid macro def...

楼主(2016-05-16):
我根据野火老师的教程一步一步的安装MDK工程模板,最后编译是出现main.c: Error: command-line:  #992: invalid macro definition: USE_STDPERIPH_DRIVER£?STM32F10X_HD£?这样的提示,这么回事啊,请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报错的文件内容看看?

网友B(2018-05-22):
我的也是这种错误

网友C(2018-06-29):
问题应该出在OPTION设置选项C/C++内容的宏定义上,,试着把中间的点改为逗号看一下!

网友C:
把中间的点改成逗号

网友D(2019-03-05):
引用 网友C:
问题应该出在OPTION设置选项C/C++内容的宏定义上,,试着把中间的点改为逗号看一下!

还是不行啊 ,错误显示少了conf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