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点阵全亮,为什么仿真不出字?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6-05-16):
附有仿真图和程序,求大神指教

网友A:
求指教,还压缩文件,还要下载?你能直接展示出来吗?我以前做过。

楼主:
图片地址发不来只有这样了,现在能仿真出来字但是只能显示一个字,能帮忙修改一下程序,能滚动显示几个字的,谢谢

楼主:
#include<AT89X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led[]=    { 0xBF,0xFF,  0xDE,0x7F,  0xC9,0x83,  0xDB,0xBB,
0xFB,0xBB,  0xFB,0xBB,  0x1B,0xBB,  0xDB,0xBB,
0xDA,0xBB,  0xD9,0xAB,  0xDB,0xB7,  0xDF,0xBF,
0xDF,0xBF,  0xAF,0xFF,  0x70,0x01,  0xFF,0xFF };

/********************延时程序 **********************/
void delay(uint x)
{
      uchar y,z;
      for(y=x;y>0;y--)
        for (z=250;z>0;z--);
}
/********显示屏扫描********************/
void ledplay()
{
    uchar i;
        for(i=0;i<16;i++)
        {
            P1_4=1;
                SBUF=led[i*2+1];
                while(!TI);
                TI=0;
                SBUF=led[i*2];
                        while(!TI);
                                          TI=0;
                 P3_2=1;
                 P3_2=0;
                 P1=i;
                 P1_4=0;
                 delay(4);
                 }
}

/*******************主程序 ********************/
void main()
{SCON =0x00;
TI=0;
while(1)
                  ledplay();

}

网友B:
输出口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