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C51,求解答

楼主(2016-05-16):
如上图:我的开发板只有一片74HC573,三极管是我自己自行添加的。#include <reg52.h>
#include <absacc.h>

sbit wr_bit = P3^6;
void main (void)
{
        while(1)
        {
                P0 = 0xaa;
                wr_bit = 0;
                wr_bit = 1;

为什么我用上面这组命令单步跟踪可以锁存P0口的数据,而用英特尔
总线命令
               XBYTE[0x0300]=0xaa;进行单步跟踪却不能在P0口上锁存数据呀。是哪里写错了?
还有就是我的P2口是空的,什么都不接。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你这输出的不是地址啊?

网友B:
对啊,得是高低电平

网友C:
wr_bit = 0;
wr_bit = 1;
这两句之间加个延时吧,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网友D:
得加个延时吧。。

网友E:
看看输出的对不对。

楼主:
问题是我用第一组命令(P0=0xaa; wr_bit = 0;wr_bit = 1;) P0口能正常锁呀,P0口能正常输出0xaa,但是如果用 XBYTE[0x0300]=0xaa;这组命令代替却完全没反应。P0口没输出。难道 XBYTE 命令不是这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输出的不是地址啊?

我只想验证 XBYTE命令是不是这样用的,我是想用这个命令能不能在P0口上锁存到相应的数值。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对啊,得是高低电平

是对的

网友G:
我想说 wr_bit = 0; wr_bit = 1; 这两句之间加个延时吧,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网友H:
地址不对吧

网友I:
其他程序有没有错

网友J:
得是高电平!

楼主:
多谢大家了,我后来从新验证了。代码 是对的,只我我用的电阻 阻值不对,后来从新计算阻值了,上机验证正确输出,很感动!!

网友K:
去找书看和寻求老师帮助

网友L:
地址不对

网友M:
一般都给延时的

网友N(2017-01-02):
地址不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