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如何以正确姿势使用加速度传感器?

楼主(2016-05-17):
      NXP加速度传感器MMA8652以及其他加速度芯片不仅具有加速度数据读取的功能,还能应用与在运动事件检测应用中,该系列的加速度传感器提供4中事件检测功能。分别是加速度瞬变(Transient Detection)、敲击(Pulse Detection)、自由落体(Freefall and Motion Detection)、方向检测(Orientation Detection),NXP的系列加速度传感器在消费电子以及汽车电子上具有广泛的应用。

MMA8652特征
        NXP的加速度传感器MMA8652专为低功耗运动检测而设计,它不仅具有加速度可读取功能,并且能用作运动检测,该器件的特性如下所示:
  • 1.95-3.6V供电电压;
  • 1.62-3.6V数字接口供电;
  • 加速度量程可编程(±2g、±4g、±8g);
  • 输出数据速率(ODR)可编程(1.56Hz~800Hz);
  • 12位数字数据输出;
  • I2C接口,可编程中断。

MMA8562的典型应用如下:
  • 电子罗盘;
  • 静态方位检测;
  • 电子阅读区;
  • 实时方位检测;
  • 实时运动分析;
  • 敲击和振动检测。

运动事件检测
        MMA8652提供4种运动检测功能,分别为加速度瞬变(Transient Detection)、敲击(Pulse Detection)、自由落体(Freefall and Motion Detection)、方向检测(Orientation Detection)。根据框图可知,其基本原理是这些事件会造成一个加速度的瞬时变化,芯片内部的嵌入式DSP功能模块会对事件引发的加速度变化曲线进行记录、分析、判断。当传感器判断相应的检测事件发生时,芯片会据此产生一个中断。中断信号(电平跳变)通过INT1或者INT2引脚输出,并且中断信号通过INT1还是INT2引脚输出是可编程的。而对于应用来说,这个电平的变化尤为重要,根据这个电平变化,用户可以设定后续的操作,在实际应用中,MMA8652传感器不用于加速度读取,而是用于运动事件检测,就是基于这个原理。

MMA8562参考设计

        其中,MMA8652使用到的引脚为供电部分的3.3V引脚、GND,数据通信部分只用到
SDA和SCL,可选的还用到另外两个中断引脚(INT1、INT2),其他引脚没有用到,占用尽量少的引脚资源
        在实际电路中,芯片的INT1、INT2这不用接上拉电阻,以保证高低电平的正常捕获。从而实现相应I2C通信和中断读取。
注:本次应用MMA8652 SCL、SDA接上拉电阻。

软件设计
        LPC1114与MMA8562的通信接口为I2C,所以软件主要涉及到MMA8562的初始化。通过实时监测中断信号是否出现,来验证运动事件的发生,这里中断信号指的是电平跳变。

        在实际应用中,MCU端需提供I2C的读字节函数与I2C写字节函数,来控制传感器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