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的 “EEPROM” 和 “Flash程序存储器”有啥区别?

楼主(2016-05-17):
STC单片机的 “EEPROM” 和 “Flash程序存储器”有啥区别?记得“EEPROM”不就是存储程序的吗?

网友A:
EEPROM,也叫 E2PROM称之为电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它和EEPROM类似,写上去的东西也能擦掉重写,但它要方便一些,不需要光照了,只要用电就能擦除或者重新改写数据,所以就方便许多,而且寿命也很长(几万到几十万次不等)。   FLASH,称之为闪速存储器,属于EEPROM的改进产品,它的最大特点是必须按块(Block)擦除(每个区块的大小不定,不同厂家的产品有不同的规格), 而EEPROM则可以一次只擦除一个字节(Byte)。FLASH现在常用于大容量存储,比如u盘EEPROM,也叫 E2PROM称之为电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它和EEPROM类似,写上去的东西也能擦掉重写,但它要方便一些,不需要光照了,只要用电就能擦除或者重新改写数据,所以就方便许多,而且寿命也很长(几万到几十万次不等)。   FLASH,称之为闪速存储器,属于EEPROM的改进产品,它的最大特点是必须按块(Block)擦除(每个区块的大小不定,不同厂家的产品有不同的规格), 而EEPROM则可以一次只擦除一个字节(Byte)。FLASH现在常用于大容量存储,比如u盘

网友A:
我直接拷贝的管理员单片机教程里的,你看一下。

网友B:
通俗的讲EEPROM和FLASH都可以擦除、重写。真正意义的EEPROM是按字节擦、写,而FLASH只能按扇区擦、写(整块擦、写)。

好像记得STC的EEPROM,并不是真正意义的EEPROM。

网友C(2021-05-24):
单片机运行时的数据都存在于RAM(随机存储器)中,在掉电后RAM中的数据是无法保留的,那么怎样使数据在掉电后不丢失呢?这就需要使用内部EEPROM (EEPROM可以擦写100000次)或FLASHROM 等存储器来实现。在传统的单片机系统中,一般是在片外扩展存储器,单片机与存储器之间通过IIC 或SPI 等接口来进行数据通信。这样不光会增加开发成本,同时在程序开发上也要花更多的心思。在STC 单片机中内置了EEPROM(其实是采用ISP/IAP技术读写内部FLASH 来实现EEPROM),正是因为有了IAP,从而可以使单片机可以将数据写入到程序存储器中,使得数据如同烧入的程序一样,掉电不丢失。当然写入数据的区域与程序存储区要分开来,以使程序不会遭到破坏。

网友D:
E2prom 可以按一个字节写入数据, flash就不可以只写入单字节,需要按block也就是一个数据块擦除后写入数据. 且E2prom的写入次数明显比flash次数多.

网友E:
EEPROM(E2PROM)是带电可擦除的只读存储器,可直接在电脑或者一些专用设备上进行擦写,以字节(byte)为最小修改单位;flash存储器个人认为就类似硬盘了,它的数据修改是以“块”为单元的,存储容量较大

网友F:
eeprom存储空间较小,擦除不方便,FLASH擦除方便,容量大,寿命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