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做成无线遥控器?

楼主(2016-05-17):
NRF24L01+单片机+(5~20)个按键 无线控制
NRF24L01+单片机+(5~20)个LED?
这样能行的通吗??

网友A:
我做过这个  写好相应的程序就行  可以加我q聊201792056

网友B:
可以的 自己分配地址和对应io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自己分配地址和对应io

你有这方面的经验吗?
你的蓝牙app写好了吗?可以用APP inventor写,很简单!
适用于不想深入研究程序也可以写属于自己的蓝牙上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