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温控智能风扇程序

楼主(2016-05-17):
如何通过18b20温度的显示变化来和pwm控制直流电机结合,求讲解和程序!

楼主:
没人会吗?

楼主:
求大神指点指点迷津

网友A(2017-06-28):
论坛上的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2018-04-27):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 = P1^0;                                          //LCD1602功能引脚 sbit rw = P1^1;                                     //LCD1602功能引脚 sbit ep = P1^2;                                     //LCD1602功能引脚 sbit up = P1^3;                                     //升温继电器控制端 sbit down = P1^4;                                   //降温继电器控制端 sbit DS=P1^7;                                      //DS18B20总线 bit flagn,flags;                                  //定义"+"、"-"标志位 long int as=0,an,x,temp;                          //定义长整型全局变量    char Ts[7],Tn[7];                               //定义长度为7的字符串 unsigned char code Ws[] = {"T set up="};              //定义显示字符串 unsigned char code Wc[] = {"    welecome!"};           //定义显示字符 unsigned char code Er[] = {"     Error!"};             //定义显示字符 unsigned char code Pr[] = {" Please Reboot!"};          //定义显示字符 unsigned char code Wn[] = {" T now ="};                 //定义显示字符 uchar HSM,LJC,tmp,keyvalue;                      //定义字符型全局变量

网友B:
你先看看 了解一下 这个不难 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