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5-18):
if((datas[1]>datas2[0])||(datas[1]==datas2[0]&&datas[2]>datas2[1]) )
        if(Mup==1&&Ren==1)
        {Beep=0;Feng=0;
      // Send_Pdu_Sms();//发送一条短消息
      }

网友A:
比较数组,判断标志位,然后执行。

网友B:
应该是比对吧

网友C:
两个数组中的数处于特定情况,Mup==1和Ren==1(Mup和Ren应该是标志位)时,执行动作,一个是打开蜂鸣器,另一个不知。程序不完整,也看不出别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