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振弦式水位传感器水位测量

楼主(2016-05-18):
水位检测模块通过水位传感器实现对桶内水位的检测。水位传感器内部存在LC振荡电路,当水压改变后电感值也会随之改变,从而影响水位传感器的输出频率,不同的水位对应不同的频率值。
我看到洗衣机和移动洗澡机都有这个水位传感器,然后经过反相器处理,都接到单片机。
请问各位大师,单片机连接水位传感器的代码如何编写?

网友A:
低水位频率是多少,高水位频率是多少,就是个频率计,将频率换算成水位

网友B:
你可以设置一个低水位零点,以此水位的频率为参考,高于或者低于这个频率也是水位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