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功率LED灯

楼主:
我最近在做一个30W的灯来代替白炽灯,但是在做好之后遇到了一个问题,1W200欧防浪涌电阻出了问题烧了,导致负载的10个3WLED烧了6个,听说这东西比较耗电,而且还只是开机的一瞬间保护一下。于是乎我就不管它了,直接把漏掉,不用了,结果我刚换上去的LED又烧了4个!!!我的钱啊!!!然后加上又4W400欧的防浪涌电阻,结果不言而喻,还是烧了2个!!!我的钱啊!!!
我的问题是:
1.防浪涌电阻应该怎么取值和计算功率?负载是15W,30V,500mA左右,那么防浪涌电阻应该是多大功率、多大阻值?

2.防浪涌有没有别的比较好的电路?能功耗低,效果也好。

我这里有一些压敏电阻,节能灯上面的电感,还有一个5W47欧的水泥电阻,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元件。

这是电路图,出问题的就是那个R3。
CBB是2.2+2.2+3.3UF。输出电流为530mA左右。

请问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求助!!!急用!!!

网友A(2017-11-14):
这是一个简易电容恒流电路,浪涌电流主要来自通电瞬间C1电容充电电流,R3基本上不能防浪涌电流(电阻小了不能平衡浪涌电流电阻大了直接在电路中发热消耗电能)。简单方法加大C2容量要大于C1的10倍吸收C1浪涌电流。最好的方法是购买恒流电源,彻底解决电容带来的浪涌电流问题。

网友B:
阻容降压电路无法满足你所需要的功率,必须采用LED恒流驱动或者开关电源。2.2UF只能提供几十MA电流。

网友C(2018-12-26):
阻容降压用在LED指示灯供电还行,大功率照明LED不可用。

网友D(2020-01-26):
使用专用的LED驱动ic

网友E(2020-05-20):
这个电路不能用于大功率控制

网友E:
不要浪费不必要的时间,直接用大功率LED驱动电源。

网友F(2020-11-28):
高级操作

网友G:
电流太大了,这种电路不行吧

网友H(2021-06-09):
阻容降压用在3-5瓦灯供电还行,大功率照明LED不可用。建议用恒流驱动。

网友I:
R3这个电阻不是防浪涌的吧;如果后面的输出电流达到500mA的话,这么大阻值的电阻上面会产生很高的电压,相应的功率也会很大,1W的话肯定撑不住啊;

网友J:
用这种电路不靠谱,还是用恒流源吧

网友K(2024-05-16):
把浪涌电阻改到交流侧

网友L(2025-02-12):
用专用IC来作,X宝买个专用LED电源就搞定了,灯里用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K:
把浪涌电阻改到交流侧

支持一下。
等于加大了LED侧的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