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功率LED灯

楼主(2016-05-18):
不好意思,重复发了,上一篇发错版块了。我最近在做一个30W的灯来代替白炽灯,但是在做好之后遇到了一个问题,1W200欧防浪涌电阻出了问题烧了,导致负载的10个3WLED烧了6个,听说这东西比较耗电,而且还只是开机的一瞬间保护一下。于是乎我就不管它了,直接把漏掉,不用了,结果我刚换上去的LED又烧了4个!!!我的钱啊!!!然后加上又4W400欧的防浪涌电阻,结果不言而喻,还是烧了2个!!!我的钱啊!!!
我的问题是:
1.防浪涌电阻应该怎么取值和计算功率?负载是15W,30V,500mA左右,那么防浪涌电阻应该是多大功率、多大阻值?

2.防浪涌有没有别的比较好的电路?能功耗低,效果也好。

3.电路是不是有需要改善的地方?或者说是不是因为有地方参数设置不当,导致烧坏LED。

我这里有一些压敏电阻,节能灯上面的电感,还有一个5W47欧的水泥电阻,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元件。

这是电路图,出问题的就是那个R3。
CBB是2.2+2.2+3.3UF。输出电流为530mA左右。

请问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求助!!!急用!!!

网友A:
你这个是用电阻来限流,电阻上承担的电流*电压的功率,这样做比较简单,但是电阻上消耗功率大,所以必须加大电阻功率和扇热。另外C2其实可以不用

网友B:
你的问题主要是整流滤波后的电压太高,可减小C1增大R1试试,例如C1减小为1uF或0.47uF、0.68uF,R1增大至1M。

网友B:
先不接LED负载,减小C1增大R1后,测量输出端电压。

网友B:
然后,计算LED电流=(输出端电压-LED负载)/R3,LED电流电压适当,就不会烧了。

网友B:
不知道你那个LED灯的导通电压是多少,普通LED二极管可以1.5V代入,串联后要乘N。

网友B:
只要LED电流电压不超过它的额定值就可。

网友C:
LZ,使用电容降压来驱动驱动大功率 LED 灯有点不妥,设计不好的话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B:
是的,不安全。比较稳妥的办法是单片开关电源,这是目前流行的办法。

网友D:
R3的功率不够,应选用5W或10W的电阻。

网友E:
电路可用c1耐压400V以上,否则就是这样

网友F:
用恒流芯片驱动吧,你这个电路电压电流都不稳定,会导致LED灯珠快速老化的。零件也用得多,代价比恒流芯片高,效果又差,不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