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为什么取得的温度一直为0?谢谢!

楼主(2016-05-18):
void delay1(uint t)
{
while(--t);
}

void init_18b20()
{
        uchar flag;
        DQ=1;
        delay1(10);  //延时
        DQ=0;
        delay1(500); //*延时,要求精度,要求大于480us*
        DQ=1;
        delay1(200); //*延时,要求精度,要求大于15us*
        flag=DQ;    //DQ管脚送出60-240us的0脉冲,以示初始化成功
        delay1(10);  //延时
}
//**************************************************************************************************
//写一个字节函数
//**************************************************************************************************
void write_byte(uchar t)
{
uchar i;
for(i=0;i<8;i++)   //循环8次写入1字节
  {
    DQ=0;           //数据线置低
    delay1(10);      //延时
    DQ=t&0x01;      //发送1位数据,最低位开始
    delay1(50);      //*延时,要求精度*
    DQ=1;           //数据线置高
    t=t>>1;         //右移1位
  }
}
//**************************************************************************************************
//读一个字节函数
//**************************************************************************************************
uchar read_byte()
{
uchar i,value=0;;
for(i=0;i<8;i++)   //循环8次读取1字节
  {
    value=value>>1; //右移1位
    DQ=0;           //数据线置低
    delay1(10);      //延时
    DQ=1;           //数据线置高
    delay1(10);      //延时
    if(DQ==1)value=value|0x80;//判断接收的1位数据是否为1
    delay1(50);      //*延时,要求精度*
  }
return(value);
}
//**************************************************************************************************
//数据处理子函数
//**************************************************************************************************

//**************************************************************************************************
//温度采集函数
//**************************************************************************************************
uint get_temp()
{
    uint dat;
    uchar wenl,wenh;
    init_18b20();         //复位
    write_byte(0xcc);     //不进行编号匹配
    write_byte(0x44);     //进行温度转换
    init_18b20();         //复位
    write_byte(0xcc);     //不进行编号匹配
    write_byte(0xbe);     //发读命令
    wenl=read_byte();     //温度低八位
    wenh=read_byte();     //温度高八位
    dat=(wenh<<8)+wenl;   //数据高低8位合并
    return(dat);          //返回测量结果
}
void chuli(uint temp)
{
                uint y,t;
                uchar ge,shi;

                if(temp&0x8000)         //判断是否为负数
   {
     temp=~temp+1;//取反加1
                 LCD_PutString(180,40,"-",0x0000,0x7FFF);
                 t=(int)(temp*0.0625);
   }
else
   {
            LCD_PutString(180,40,"+",0x0000,0x7FFF);
            t=(int)(temp*0.0625+0.05);
   }

}

网友A:
温度传感器?是否正常

网友B:
检查下温度传感器的串口是不是没连接对,要是对的话,就把程序里面的读取温度值直接读取串口模拟值就行,不需要这么繁琐,温度是模拟变量,读取完用十进制直接显示在串口就行  黑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温度传感器的串口是不是没连接对,要是对的话,就把程序里面的读取温度值直接读取串口模拟值就行,不 ...

我是想把它显示在TFT彩屏上,只能显示整数,然而一直都是零

网友C:
温度传感器线开路

网友D:
是不是温度传感器没有没有初始化好吧!

网友E:
时序不对,没有通讯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时序不对,没有通讯上吧?

已经弄好了,谢谢

网友F(2019-12-21):
遇到同问题,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G:
温度传感器没弄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