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利用定时器T0产生中断,使灯亮1s灭1s,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一直亮着,请指导。

楼主(2016-05-18):
MOV TL0,#0B0H
MOV R7,#200
SETB EA;开中断
SETB ET0;
SETB TR0  ;定时器T0开始定时
MOV A,#0FFH
MOV P1,A

SJMP $
LOOP1:
MOV TH0,#3CH;延时50ms对应的十六进制是3CB0
MOV TL0,#0B0H
DJNZ R7,MAIN         ;延时1s
MOV R7,#200
CPL A;对A取反
MOV P1,ARETI
END

网友A:
程序根本未运行!

网友A:
根本不符合汇编程序格式。复位后,从0000H执行,转到哪里?中断后,中断入口在哪里?

网友B:
来,我试试怎么样

网友A:
程序不完整。或者你没全部上传,怎么让人判断?类似情况,本坛很多。

网友C: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0BH
AJMP TIMECON

MAIN:
MOV TH0,#3CH
MOV TL0,#0B0H
mov TMOD,#1H
MOV R7,#20
SETB EA;开中断
SETB ET0;
SETB TR0  ;定时器T0开始定时
MOV A,#0FFH
MOV P1,A
SJMP $

TIMECON:
MOV TH0,#3CH;延时50ms对应的十六进制是3CB0
MOV TL0,#0B0H
DJNZ R7,LOOP1         ;延时1s
MOV R7,#20
CPL A;对A取反
MOV P1,A
LOOP1:RETI
END

网友C:
上述程序经编译下载到单片机测试正常(12M晶振)。

网友D:
您这用的是汇编语言,我会写C语言的,这个我看不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述程序经编译下载到单片机测试正常(12M晶振)。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