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c15单片机中 温度传感器与开关的链接方法

楼主:
    温度传感器为DS18B20 主要想问问 温度传感器和开关按键部分连接的正确方法 感觉自己连得这个不太对 谢谢各位大神啊!

网友A(2016-05-20):
对于干扰比较大的环境,为了提高抗干扰,通常需要对程序进行抗干扰处理,硬件电路也必须加强抗干扰,比如在潮湿环境,则必须接强上拉电阻,比如1k~3.3k左右

网友B:
可以的,还是用软件搞原理图吧,快速不会错。如果我用手画,只会画最基本的接线,随手画不会用尺的。

网友A:
开关一般都是IO口接开关,开关另外一端接地,闭合时IO口=L/0低电平方式,进行识别

网友C:
我靠~手画原理图。。。NB~~~18b20 中间脚接到IO,再接个上拉电阻,其余两个脚电源和地。。。记忆中是这样接的

网友D:
按键和18b20的这样连接也可以。

你那个:Vcc怎么连接到18脚?许多引脚号都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