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我的GPS无法接受消息!

楼主:
用的GPS模块是SiRF 3,一直只停留在显示原字体上,无法显示接收的数据!求大神帮帮忙!!!!!!!!!!!!

改自郭天祥

网友A(2016-05-20):
没看你的程序,建议你分开调试,是接收问题还是显示问题,这些都是最基本的,网上有例程,你可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看你的程序,建议你分开调试,是接收问题还是显示问题,这些都是最基本的,网上有例程,你可试一下。

可以接受了,是波特率的问题,只是显示全是翔字

网友B:
有没有GPS这方面大神呀

网友A:
      GPS哪用大神回复,简单得很。我用过SiRF 2、SiRF 3和Holux 6的接收模块,只须接VCC、GND和TX这3根线即可。接收后对字符串进行提取和解释,如所用串口不足,可用IO口模拟串口接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PS哪用大神回复,简单得很。我用过SiRF 2、SiRF 3和Holux 6的接收模块,只须接VCC、GND和TX这3根线 ...

加我QQ1036855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