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51单片机时钟程序

楼主:
如图  4个按键其中一个的功能是切换 时/(分秒)显示  其他三个键自定功能。。 求大神给程序

网友A(2016-05-19):
介绍你去看本坛51单片机专栏上传的“模拟电子钟(由80C51定时器产生秒时基)”。6位显示时分秒,你的只有4位,能同时显示时分秒吗?

网友A:
程序层次简单清晰,每句都有注解,便于理解。电路结构合理(串行输出),性价比高。仿真演示生动,还可按键校正时分秒。

网友A:
实例94

你先Proteus仿真一下,感受演示实效,包你满意。

开机显示000秒,随后开始计时运行,2组发光二极管秒闪烁(亮暗各500ms
同时要求K0K1K2具有时钟校正功能,其控制过程为:
按下K0(带锁),进入时钟修正;首先,时数据(包括时十位、时个位)快速闪烁(亮暗各131ms);
按一次K1(不带锁),被修正数据(快速闪烁)按时、分、秒(同时包括十位、个位)次序右移(循环往复);
按一次K2(不带锁),被修正数据整体加1(最大值不超过时钟规定值,超过复0);
时钟修正期间,计时继续运行;
释放K0,退出时钟修正。

实例94

网友B:
用系统时钟作为周期,分别照看键盘和数码管等

网友A:
你先Proteus仿真一下,感受演示实效,包你满意。

实例94

网友A:
上述电路和程序引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ISBN 978-7-04-044532-9,高教社出版。欢迎咨询,zzlls@126.com

网友A:
你先Proteus仿真一下,感受演示实效,包你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