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新手,想问一下有什么简单的程序可写

楼主(2016-05-19):
使用的是AT89S52,想学习一些简单的程序,谢谢

网友A:
单灯闪烁,流水灯

网友B:
对于初学者 入门是比较头晕的事情,一开始几乎是一片空白,所以先学好简单的基础,激发兴趣后自然产生动力,那学习就很有主动感了。以前,我最早是通过控制端口的方式开始学习单片机,然后在慢慢晋级深入,等基础打好了做什么东西都不是难题了

网友B:
时间定时控制器,简单实用

网友C:
从流水灯开始吧,当你能变换各种流水灯花式时,你已入门了,我也是从这些基础开始的。

网友D:
最简单的:点亮led实验

网友D: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 =P2^0;
void delay(uchar xms)
{
    uchar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main()
{
      while(1)
       {
                  //P2=0XFE;
                  led=~led;delay(10);
         }
}

网友E:
流水灯实验,不要小看它,程序虽小,但有多种写法,可以运用以下知识都练习一下,远比你想象的要学到的多
延时:1、for循环延时
          2、while循环延时
          3、定时器
亮度:1、pwm
移位:1、移位符
          2、函数
          3、数组
掌握后可以扩展
比如控制:1、独立按键
          2、矩阵按键
          3、通讯控制,红外、串口通讯等一大波通讯
显示:阵列led灯显示字符,图形,摇摇棒就是16个led灯用延时程序做的
关键在思路

网友F:
我们学习的时候是先学的数码管的显示程序 再深入就是加中断 然后加定时计数器

网友G:
光立方吧

网友H:
流水灯程序,可以懂得使用I/O控制,并且简单的C语言编程,网上例程也丰富

网友I:
学会了时钟,就学会了好多

网友J:
从点灯开始

网友K:
新手的话可以先从led灯的点亮程序开始,然后尝试使led花样闪烁

网友L:
你写了程序,怎么知道是正确有效的呢?若不知道,又有什么用呢?因此必须要验证。每个案例都用开发板验证吗?效率就较低了。

网友L:
较好的选择是Proteus仿真,不花钱,省时,高效率。

网友L:
介绍你一本书,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100例全部是Proteus仿真实例,对照练习,必有收获。

网友L:
先自己写程序验证,不行了再看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对照练习,必有收获

网友M:
点灯实验和循环灯挺好

网友N:
阿比达斯的

网友O:
流水灯,或者控制蜂鸣器

网友P:
试试做流水灯把

网友Q:
延时:1、for循环延时
          2、while循环延时
          3、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