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数字电压表程序和仿真

楼主:
要求:
1. 实现 2 路直流电压检测

2. 测量电压范围 0-5V

3. 使用液晶显示屏显示测量结果

4. 用按键切换测量通道

5. 能连续、稳定显示所测电压

6. 测量误差<0.02V

网友A(2016-05-21):
介绍你一本书,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里面有2 路直流电压A-D实例。

网友A:
实例85  ADC 0832串行A-D(TXD输出CLK)。实例86  ADC 0832串行A-D(虚拟CLK)
实例85 ADC0832串行A-D(

实例86

Proteus仿真,确认有效
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A:
再介绍你一本书,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ISBN 978-7-04-044532-9,高教社出版,里面有2 路直流电压A-D实例。

网友B(2016-11-05):
最简单的方案,用arduino UNO 开发板+1602LCD

利用用UNO本身的两个模拟口读取两路需要测量的电压(两路电压需共地),并同时显示在LCD602上,连切换都省了

如果被测电压不允许共地,就用一个按钮+继电器驱动板,做电压切换后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