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流水灯左移问题求解

楼主(2016-05-20):
while(1)
        {
          // P1=0xfe;
           for(i=0;i<8;i++)
           {
                        P1=0xfe; /* 在这里对P1初始化 达不到预期效果 */
                        delay(200);
                        P1=_cror_(P1,1);
           }

        }

我是这样想的,首先给第一位灯点亮,延时200ms,然后再进行循环左移。

我在for循环初始化话P1的话,只会一直点亮第一位灯,并不会循环左移。一直进入了死循环。

而当我在while里面初始化的话,就能实现,请问为什么?

不知道在哪里想不明白,求指点 谢谢!

网友A:
P1=0xfe; /* 在这里对P1初始化 达不到预期效果 */这个不要在循环里面初始化
P1=_cror_(P1,1);
这后面再加个延时。。。就完事了

网友B:
           // P1=0xfe;                         这一句在这里是对的
           for(i=0;i<8;i++)
           {
                        P1=0xfe; /* 在这里对P1初始化 达不到预期效果 */ 这一句放这里不合适。
                        delay(200);
                        P1=_cror_(P1,1);
           }

        }

网友C:
P1=0xfe只需要初始化一次,你放在for循环里面那么每次进去都会从第一位执行,是没有意义的,放在while里面就可以

网友B:
在for里面每循环一次都先把P1初始,当然不行了。

网友D:
编程思想是这个样子的:先初始化led,后右移动led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P1=0xfe只需要初始化一次,你放在for循环里面那么每次进去都会从第一位执行,是没有意义的,放在while里面 ...

我好像明白了,谢谢。

网友E:
你两次的程序的处理是这样的
1、在while循环里面,for循环外面 :进入while循环初始化--for循环移位8次--while循环初始化,这是正确的
2、在for循环里面:进入while循环--进入for循环--(初始化--移位1次--初始化--移位1次**共8次)--while循环
在第一种情况里面每个while循环中,for循环移位8次,所以能看到八个灯流动,第二种里面,for循环移位1次后就被初始化,每次都是第一个灯和第二个灯交替闪烁,因为延时的原因,你看到的情况应该是第一个灯几乎常亮但是有闪烁,第二个灯一闪即逝。

网友F:
for里面每次都把P1初始

网友G:
循环每次执行,你如果在里面初始化,则每次都会初始化。应该在循环外初始化

网友H:
这个简单啊

网友I:
在for循环里面的话,每次P1都回到0xfe,只点亮P1^1,因为时间短暂,你不会看到P2^2点亮,可以试加delay应该会看到P1^2亮一会。while循环会等for循环结束重新开始,所以就能看到

网友J:
这玩意百度上大把。。。

网友K(2016-06-25):
每次左移前都初始化是不对的。

网友L:
你得再加个延时才可以吧

网友M:
那是肯定的啦,在for循环里面,刚要循环左移时,就立即初始化了,所以你一直在循环初始化。所以一直亮第一位灯,跟点亮一个小灯没什么区别。而在while循坏里面,只循坏初始化一次。然后开始进入for循坏,进行7位移位。

网友N:
每次进入循环p1的值都是oxfe,你应该把for里面的第一行代码删除了,应该就对了

网友O:
夏雨天这个名字取得满好听的,人一定很聪明,特别在天下雨时。但是别老是下雨,别人会受不了。这两天长江发大水变成灾难了。

网友P:
u8 i;for(i=0;i<7;i++){P1=(1<<i);}

网友Q:
MAIN:MOV  A,#0FEH LOOP:MOV  P0,A LCALL  DEL_1S RL  A SJMP  LOOP DEL_1S:MOV  R5,#20             D2:MOV  R6,#200             D1:MOV  R7,#123 DJNZ  R7,$  DJNZ  R6,D1 DJNZ  R5,D2 RET  END

网友Q:
试试这个程序,一个灯循环亮。
MAIN:MOV  A,#0FEH
LOOP:MOV  P0,A
LCALL  DEL_1S
RL  A
SJMP  LOOP
DEL_1S:MOV  R5,#20
            D2:MOV  R6,#200
            D1:MOV  R7,#123
DJNZ  R7,$
DJNZ  R6,D1
DJNZ  R5,D2
RET
END

网友R(2016-07-26):
缺少延时程序

网友S:
改改程序

网友T:
删掉这段就好了 P1=0xfe; /* 在这里对P1初始化 达不到预期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