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通过什么方法能把wav音频文件烧录或者下载到flash芯片里面,并且实现用单片机pwm

楼主(2016-05-20):
请问通过什么方法能把wav音频文件烧录或者下载到flash芯片里面(例如怎么处理wav文件通过什么途径烧录进去的),并且实现用单片机pwm功能播放出来呢?非常感谢!

网友A:
wav文件可以通过烧录器烧到spi flash里面,具体请百度spi flash 的烧写方式~至于怎么读出来,你看地址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wav文件可以通过烧录器烧到spi flash里面,具体请百度spi flash 的烧写方式~至于怎么读出来,你看地址呗~

好的,谢谢你

楼主(2017-06-20):
没有高手出来回答一下吗

楼主:
坚持顶。。。。努力就会成功,功夫不负有心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坚持顶。。。。努力就会成功,功夫不负有心人

兄弟,一年了,还没搞定这个?

楼主(2018-03-27):
引用 网友A:
兄弟,一年了,还没搞定这个?

是啊,两年了,还没有搞定,唉。。。

网友B:
还没有弄好吗,问一下你用的什么单片机,如果是51的话就麻烦了因为flash是只能一个扇区一个扇区写的,而我知道的flash一个扇区都是4k大小,而用一般的51单片机没有这么大的ram,如果用stm32的话就比较方便了,直接使用其的硬件spi对flash进行烧写,但是同样需要选择一个ram较大的单片机。然后通过串口将wav文件发到单片机然后单片机将文件写到flash的指定位置。

楼主(2018-05-03):
引用 网友B:
还没有弄好吗,问一下你用的什么单片机,如果是51的话就麻烦了因为flash是只能一个扇区一个扇区写的,而我 ...

我用的STC15F2K60S2,还没有搞好,我都快崩溃了,两年多了,哎。。。

网友C:
用个32然后用一个外部的音频专用芯片,通过调用这个芯片实现功能,51和15系列应该也可以这样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个32然后用一个外部的音频专用芯片,通过调用这个芯片实现功能,51和15系列应该也可以这样实现

谢谢指导。32用在这里太浪费了吧,大炮打蚊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没有弄好吗,问一下你用的什么单片机,如果是51的话就麻烦了因为flash是只能一个扇区一个扇区写的,而我 ...

stc15系列也有硬件SPI呀,为什么要用32呢,太浪费,用15系列实现这个功能能在讲的详细点吗,真心感谢

楼主(2019-05-13):
马上就3年了,还没有解决,我一定会坚持研究下去!努力

网友D(2019-08-22):
也许我可以帮你!19924741757刘

网友E(2020-04-18):
用个串口助手,串口接收到以后SPI烧录到flash呗

网友F:
用单片机+PWM来解码WAV真人声乐
http://www.51hei.com/mcu/1535.html

http://www.51hei.com/f/waefc.rar

网友G:
四年了 解决了吗

网友H(2020-12-18):
楼主,弄好了没?我现在也要搞这样一个项目

网友I(2022-01-25):
六年了,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J:
一个SPI烧录器也没有多少钱,至于搞那么多年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