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显示温度并控制电机正反转

楼主(2016-05-20):
数码管显示DS18B20温度并可控制电机正反转 带源代码 和proteus仿真

/*****************************************************************
介绍:DS18B20模块程序文件,调用时请根据你所接的IO口不同修改dq的值
使用说明:调用时,只用调用ds18b20_read_temperature(uint16 *t)函数,返回值为所得温度的10倍,
                                 假设温度16.1度,返回和值为161
作者:方正电子工作室
时间:20170323
*****************************************************************/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common.h"

sbit dq = P3^0;

void delay(uint8 x)
{
        while(x--);
}
/************************DS18b20初始化程序**********************
输出参数:1 表示没有检测到DS18B20
                                 0 表示检测到DS18B20
****************************************************************/
bit ds18b20_init()
{
        bit flag;
        dq = 1;
        delay(1);
        dq = 0;                                //将总线拉低产生低电平复位脉冲并延时最小480us
        delay(80);
        dq = 1;                                //释放总线
        delay(7);
        if(dq == 1)                //DS18B20检测上升脉动冲等待15-60us,将总线拉为电平,表明初始化成功,否则失败,并持续60-240us
                flag = 1;
        else
                flag = 0;
        dq = 1;                                //将总线拉高
        delay(20);
        return flag;        //返回初始化结果
}

/************************DS18b20读一字节数据**********************
输出参数:返回读到的一个字节的数据
*****************************************************************/
void ds18b20_read_byte(uint8 *dat)
{
        uint8 i;
        dq = 1;
        _nop_();
        for(i=0;i<8;i++)
        {
                dq = 0;                                                //起始信号
                *dat >>= 1;                                //数据从高位读取,保存读到的数据
                dq = 1;                                                //总线释放
                _nop_();
                _nop_();
                if(dq == 1)                                //读总线上数据,如果是1,将最高位置为1
                        *dat |= 0x80;
                delay(8);                                        //延时45us以上
                dq = 1;
        }
}

/************************DS18b20写一字节数据**********************
输入参数:需要写入的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ds18b20_write_byte(uint8 dat)
{
        uint8 i;
        for(i=0;i<8;i++)
        {
                dq = 0;                                //起始信号
                _nop_();                        //延时2us
                _nop_();
                dq = dat & 0x01;        //将低位数据放入总线
                delay(10);
                dq = 1;
                dat >>= 1;
        }
}

/************************DS18b20读温度**********************
输出参数:读取的温度值
***********************************************************/
void ds18b20_read_temperature(uint16 *t)
{
        uint8 TL,TH;
        bit flag = 0;
        if(ds18b20_init() == 1)
                *t = 0x00;
        else
        {
                ds18b20_write_byte(0xcc);          //跳过ROM检测
                ds18b20_write_byte(0x44);                //温度转换
                ds18b20_init();
                ds18b20_write_byte(0xcc);                //跳过ROM检测
                ds18b20_write_byte(0xbe);                //读取温度命令
                ds18b20_read_byte(&TL);
                ds18b20_read_byte(&TH);
                if((TH & 0xf8) == 0xf8) //如果是负温度
                {
                        TH = ~TH;
                        TL = ~TL + 1;
                        if(TL == 0x00)
                                TH = TH + 1;
                        flag = 1;
                }
                *t = (uint16)(((TH & 0x07)<<4) | ((TL & 0xf0 )>>4));         //整数部分
                *t = *t * 10 + (uint16)((TL & 0x0f)*10/16);                                         //整数部分乘以10加上小数部分返回的数据为得到的温度的10倍,一位小数
                if(flag == 1)
                        *t = *t + 10000;                        //如果温度大于10000表示为负温度
        }
}

网友A:
还得回复来看看

网友B:
你上传资料直接贴出来就是啦

网友C:
好东西啊,我太想要呀!

网友D:
学学学学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