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SIM900A短信控制开关 LED

楼主:
单片机与SIM900A短信控制开关,用短信控制LED-51单片机-2

                                                        /************************************************************
程序说明:
首先要确定模块已经注册到网络
然后正确的硬件连接   P3.0-----STXD或者5VT   P3.1-----SRXD或者5VR   GND---GND(只要保证公地即可,没必要单独接一次)
然后确认你单片机上的晶振,根据晶振修改自己的程序。
推荐先将单片机与电脑相连,确定单片机发送的数据是正确的。如果发送的是乱码,请检查晶振与单片机的串口波特率。
如果通过以上几条还解决不了问题,请看群共享文件 AN0004 。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以下是板子上LED的配置,把Px_x改成自己对应的脚。
//以下是你的51单片机的晶振大小
#define FOSC_110592M
//#define FOSC_12M
sbit P10=P1^0;
sbit P11=P1^1;
sbit P12=P1^2;
sbit P13=P1^3;
sbit P14=P1^4;
sbit P15=P1^5;
//以下是开机后发送到手机的内容,发送的号码在程序中修改。
uchar flag_rec_message;        //接收到短信标志位
unsigned char flag_reced_mess=0;
unsigned char fenhao_num;        //数据中分号的个数,用来区分短信数据中各个字段的内容
unsigned int  rec_data_len_uart=0;    //标记Buffer_Uart0接收数组
unsigned char flag_rec_message=0;        //收到了一条短信提醒时的标志位,我没有SIM900A模块,为了能让单片机处理,所以直接让此标志位为1,你做的时候
                                        //通过收到短信的提醒要置此标志位。
unsigned char flag_rec_message_data=0;        //开始接收短信数据
unsigned char flag_start_rec_message;        //开始处理短信数据标志位
unsigned char flag_read_or_un_message;        //1 未读取过,0 读取过
unsigned char flag_send_result=0;
unsigned char message_data[20];        //存储短信数据
unsigned char xdata temp_data_read[11],temp_data_tele_num[15],temp_data_date[21];
unsigned char idata Buffer_Uart0_Rec[25]={0};                 //Uart0中断接收数组

//注意,无论接收到信号还是发送完信号,都会进中断服务程序的
/*初始化程序(必须使用,否则无法收发),次程序将会使用定时器1*/
void SerialInti()//初始化程序(必须使用,否则无法收发)
{
        TMOD=0x20;//定时器1操作模式2:8位自动重载定时器

#ifdef FOSC_12M                   //在这里根据晶振大小设置不同的数值初始化串口
        TH1=0xf3;//装入初值,波特率2400
        TL1=0xf3;
#else
        TH1=0xfd;//装入初值,波特率9600
        TL1=0xfd;
#endif //end of SOC_12M

        TR1=1;//打开定时器
        SM0=0;//设置串行通讯工作模式,(10为一部发送,波特率可变,由定时器1的溢出率控制)
        SM1=1;//(同上)在此模式下,定时器溢出一次就发送一个位的数据
        REN=1;//串行接收允许位(要先设置sm0sm1再开串行允许)
        EA=1;//开总中断
        ES=1;//开串行口中断
}
unsigned char hand(unsigned char *data_source,unsigned char *ptr)
{
        if(strstr(data_source,ptr)!=NULL)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void clear_rec_data()
{
        uchar i,temp_len;
        temp_len=strlen(Buffer_Uart0_Rec);
        if(temp_len>25)
        {
                temp_len=25;
        }
        for(i=0;i<25;i++)
        {
                Buffer_Uart0_Rec[i]='0';
        }
        rec_data_len_uart=0;
}
void clear_message_data()
{
        unsigned char temp_len,i;
        temp_len=strlen(message_data);
        if(temp_len>20)
        {
                temp_len=20;
        }
        for(i=0;i<temp_len;i++)
        {
                message_data[i]='\0';
        }
}

/*串行通讯中断,收发完成将进入该中断*/
void Serial_interrupt()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temp_rec_data_uart0;
        temp_rec_data_uart0 = SBUF;//读取接收数据
        RI=0;//接收中断信号清零,表示将继续接收
        if((temp_rec_data_uart0=='I')&&(rec_data_len_uart>3))
        {
                if((Buffer_Uart0_Rec[rec_data_len_uart-1]=='T')&&(Buffer_Uart0_Rec[rec_data_len_uart-2]=='M')&&(Buffer_Uart0_Rec[rec_data_len_uart-3]=='C')&&(Buffer_Uart0_Rec[rec_data_len_uart-4]=='+'))
                {
                        flag_reced_mess=1;
                }
        }
        if(flag_rec_message==1)        //如果检测到收到一条短信,开始执行短信数据接收
        {
                if((temp_rec_data_uart0=='R')&&(rec_data_len_uart>5))         //如果接收到的数据‘R’,并且已经接了一些数据了,此时可能单片机开始接收短信数据
                {
                        if((Buffer_Uart0_Rec[rec_data_len_uart-1]=='G')&&(Buffer_Uart0_Rec[rec_data_len_uart-2]=='M')&&(Buffer_Uart0_Rec[rec_data_len_uart-3]=='C')&&(Buffer_Uart0_Rec[rec_data_len_uart-4]=='+'))//说明收到了短信数据 +CMGR
                        {
                                flag_start_rec_message=1;        //置开始接收短信数据标志位
                                fenhao_num=0;        //重新开始根据逗号个数查找短信内容
                                rec_data_len_uart=0;        //前接的数据无用了
                                flag_rec_message_data=0;

                        }
                }
        }
        if(flag_start_rec_message==1)        //收到短信数据才进行后续短信数据的提取
        {
                if(temp_rec_data_uart0=='"')                //如果收到的数据是  ‘,’
                {
                        fenhao_num++;
                        if(fenhao_num>11)        //一次读取回来的短信数据中逗号的个数不可能超过11个,超过了还没处理完 说明数据有误
                        {
                                fenhao_num=0;
                                flag_rec_message=0;                //不对短信数据进行处理
                                flag_start_rec_message=0;        //无短信数据数据 ,好似不需要处理,待定
                                flag_rec_message_data=0;
                        }
                        switch (fenhao_num)
                        {
                                case 1:
                                        rec_data_len_uart=0;        //前面数据处理完毕,重新接
                                        break;
                                case 2:           //后取短信是否读取
                                        //memcpy(temp_data_read,Buffer_Uart0_Rec+rec_data_len_uart-8,rec_data_len_uart-4);        //多存一些
                                        memcpy(temp_data_read,Buffer_Uart0_Rec+1,7);        //多存一些
//                                        if(hand(temp_data_read,"UNREAD"))
//                                        {
//                                                flag_read_or_un_message=1;        //没读取过
//                                        }
//                                        else
//                                        {
//                                                flag_read_or_un_message=0;        //读取过
//                                        }
                                        //temp_data_read[rec_data_len_uart-3]='\0';
                                        temp_data_read[10]='\0';
                                        rec_data_len_uart=0;        //前面数据处理完毕,重新接
                                        break;
                                case 3:                //空
                                        rec_data_len_uart=0;        //前面数据处理完毕,重新接
                                        break;
                                case 4:                 //temp_data_tele_num        获取电话号码
                                        //memcpy(temp_data_tele_num,Buffer_Uart0_Rec+(rec_data_len_uart-13),13);        //多存一些
                                        memcpy(temp_data_tele_num,Buffer_Uart0_Rec+1,14);        //多存一些
                                        rec_data_len_uart=0;        //前面数据处理完毕,重新接
                                        break;
                                case 5:                //空
                                        rec_data_len_uart=0;        //前面数据处理完毕,重新接
                                        break;
                                case 6:                //空
                                        rec_data_len_uart=0;        //前面数据处理完毕,重新接
                                        break;
                                case 7:                //时期开始
                                        rec_data_len_uart=0;        //前面数据处理完毕,重新接
                                        break;
                                case 8:                   //temp_data_date,日期
                                        memcpy(temp_data_date,Buffer_Uart0_Rec+1,20);        //
                                        flag_rec_message_data=1;        //置开始接收短信数据标志位
                                        fenhao_num=0;
                                        rec_data_len_uart=0;
                                        break;
                                default:
                                        break;
                        }
                }
         }
        if(flag_rec_message_data==1)        //开始接收短信内容数据
        {
                if((temp_rec_data_uart0==0x0a)&&(Buffer_Uart0_Rec[rec_data_len_uart-1]==0x0d)&&(Buffer_Uart0_Rec[rec_data_len_uart-2]==0X4B)&&(Buffer_Uart0_Rec[rec_data_len_uart-3]==0x4F))        //短信接收完毕
                {
                        if((Buffer_Uart0_Rec[0]!=0x22)||(Buffer_Uart0_Rec[1]!=0x0d)||(Buffer_Uart0_Rec[2]!=0x0a))        //数据有误
                        {           //数据舍弃
                                rec_data_len_uart=0;
                                fenhao_num=0;
                                flag_rec_message=0;                //不对短信数据进行处理
                                flag_start_rec_message=0;        //无短信数据数据 ,好似不需要处理,待定
                        }
                        else        //短信数据正确,接收保存
                        {
                                //memcpy(message_data,Buffer_Uart0_Rec+3,rec_data_len_uart-10);
                                memcpy(message_data,Buffer_Uart0_Rec+3,6);

                                rec_data_len_uart=0;
                                fenhao_num=0;
                                flag_rec_message=0;                //清来短信标志位
                                flag_start_rec_message=0;        //无短信数据数据 ,好似不需要处理,待定
                                flag_send_result=1;
                                //message_data[19]='\0';
                                //P10=~P10;        //用来指示收到短信提示
                        }
                        //clear_rec_data();
                }
        }
        Buffer_Uart0_Rec[rec_data_len_uart]=temp_rec_data_uart0;        //接收数据
        rec_data_len_uart++;
        if(rec_data_len_uart>24)
        {
                rec_data_len_uart=0;         //从头开始接收数据
        }
}
void Uart1Send(uchar c)
{
        SBUF=c;
        while(!TI);//等待发送完成信号(TI=1)出现
        TI=0;
}
//串行口连续发送char型数组,遇到终止号/0将停止
void Uart1Sends(uchar *str)
{
        while(*str!='\0')
        {
                SBUF=*str;
                while(!TI);//等待发送完成信号(TI=1)出现
                TI=0;
                str++;
        }
}
//延时函数大概是1s钟,不过延时大的话不准...
void DelaySec(int sec)
{
        uint i , j= 0;
        for(i=0; i<sec; i++)
        {
                for(j=0; j<65535; j++)
                {
                }
        }
}
void main()
{
        uchar i = 0;
        SerialInti();
        P1=0XFF;        //所有LED 都灭
        Uart1Sends("AT\r\n");
        DelaySec(1);//延时3秒
        Uart1Sends("AT\r\n");
        DelaySec(1);//延时3秒
        Uart1Sends("ATE0\r\n");
        DelaySec(1);//延时3秒
//-----------配置接收短信方式----------------
        Uart1Sends("AT+CMGF=1\r\n");
        DelaySec(1);//延时3秒
        Uart1Sends("AT+CSCS=\"GSM\"\r\n");
        DelaySec(1);//延时3秒
        Uart1Sends("AT+CMGD=1,4\r\n");
        DelaySec(1);//延时3秒
        P10=0;                 //提示初始化完成
        while(1)
        {
                if(flag_send_result==1)
                {
                        flag_send_result=0;
                        flag_rec_message=0;
                        Uart1Sends("AT+CMGD=1,4\r\n");         //解析完毕,删除短信
                        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
                        for(i=0;i<strlen(temp_data_read);i++)
                        {
                                Uart1Send(*(temp_data_read+i));
                        }
                        Uart1Send(0x0d);
                        Uart1Send(0x0a);
                        for(i=0;i<14;i++)
                        {
                                Uart1Send(*(temp_data_tele_num+i));
                        }
                        Uart1Send(0x0d);
                        Uart1Send(0x0a);
                        for(i=0;i<20;i++)
                        {
                                Uart1Send(*(temp_data_date+i));
                        }
                        Uart1Send(0x0d);
                        Uart1Send(0x0a);
                        for(i=0;i<strlen(message_data);i++)
                        {
                                Uart1Send(*(message_data+i));
                        }
                        if(hand(message_data,"LED1"))
                        {
                                P10=~P10;
                        }
                        else if(hand(message_data,"LED2"))
                        {
                                P11=~P11;
                        }
                        else if(hand(message_data,"LED3"))
                        {
                                P12=~P12;
                        }
                        else if(hand(message_data,"LED4"))
                        {
                                P13=~P13;
                        }
                        else if(hand(message_data,"LEDON"))
                        {
                                P1=0;
                        }
                        else if(hand(message_data,"LEDOFF"))
                        {
                                P1=0XFF;
                        }
//                        Uart1Send(0x0d);
//                        Uart1Send(0x0a);
                        clear_message_data();
                }
                if(flag_reced_mess==1)
                {
                        _nop_();_nop_();
                        _nop_();_nop_();
                        _nop_();_nop_();
                        flag_reced_mess=0;
                        clear_rec_data();
                        //P10=~P10;        //用来指示收到短信提示
                        //DelaySec(1);//延时3秒
//                        P15=0;
                        Uart1Sends("AT+CMGR=1\r\n");
                        flag_rec_message=1;
                }
        }
}

单片机与SIM900A短信控制开关

网友A(2016-06-29):
unsigned char hand(unsigned char *data_source,unsigned char *ptr) {         if(strstr(data_source,ptr)!=NULL)                 return 1;         else                 return 0; }是什么意思???

网友B:
下载看一下,谢谢Q

网友C:
真的可以实现吗?你要发的短信是不是提前设置好的固定的哪几个字呢?还是说我随意发一个什么短信都可以控制开关呢?

网友D:
博主,你的程序怎么实现不了啊?求解啊

网友E(2017-01-08):
谢谢你的代码 我也正在尝试用GSM短信控制继电器

网友F(2017-05-12):
谢谢分享,正好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G:
程序在哪里改手机号?

网友C(2017-09-13):
请叫我雷锋

网友H(2017-11-01):
800C可以用吗

网友I(2017-12-06):
有短信控制LED灯的亮度吗

网友J(2018-05-20):
感谢 我就是想看下这个程序

网友K(2019-04-02):
引用 网友E:
谢谢你的代码 我也正在尝试用GSM短信控制继电器

兄弟,你控制继电器成功了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兄弟,你控制继电器成功了吗?

兄弟,你的成功没

网友M(2022-02-06):
测试了好久没有用是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