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往24C04A中写入数据啊。

楼主:
怎么往24c04a中写入数据,到时候再调用出来。对这方面不懂,求大神解答。

网友A(2016-05-21):
大神在哪里啊,解答下嘛

网友B:
回帖奖励 +2

用I2C总线方式寻址,在24c02特定位置写上数据,读取时地址也要指向相同位置。

网友C(2016-06-25):
用I2C总线方式寻址,读写数据即可。

网友D:
实例49  读写AT24C02

实例49 读写IIC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D:
实例50  非零地址读写AT24C02

实例50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E(2016-08-06):
找一下这个芯片的资料看一下就懂了 它是I2C协议的

网友E:
I2C协议的

网友F:
I2C通讯啊,网上百度一下,特别多,都有说明,不过还是建议看一下时序图和接线说明

网友G:
看i2C时序图,仿照修改网上例子

网友H:
调入I2C的写与读函数就可以了。

网友I:
又学一招,ISIS清除24C04里原来存储的数据哈哈!

网友F:
I2C通讯方式进行指定位置读写操作。具体的百度一下网上很多的,还有注释说明

网友J(2017-08-03):
怎样把AD转换的正弦波存储到24C02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