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和单片机进行modbus通讯 RTU slave 文件源码,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楼主:
触摸屏和单片机进行modbus通讯,触摸屏需要设置为主机,单片机为从机,modbusRTU slave 源码需要植入单片机,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全部资料下载:

/****************************************Copyright (c)**************************************************
**                                  广州致远电子有限公司
**
**--------------File Info-------------------------------------------------------------------------------
** File name:                        MB_PFunction.c
** Last modified Date:  2005-01-11
** Last Version:                1.0
** Descriptions:
**
**------------------------------------------------------------------------------------------------------
** Created by:                        ZhouLishan
** Created date:                2005-01-11
** Version:                                1.0
** Descriptions:
**
**------------------------------------------------------------------------------------------------------
** Modified by:
** Modified date:
** Version:
** Descriptions:
**
********************************************************************************************************/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modbus.h"

//**************************************************
// 函数名称:MB_GetDiscrete
// 输入参数:Address,线圈地址
// 输出参数:返回线圈值(0\1)
// 功能描述:获取离散值函数,访函数由用户编写
//**************************************************
uint8_t MB_GetDiscrete(uint16_t Address)
{
        if(Address/2)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
// 函数名称:MB_GetCoils
// 输入参数:Address,线圈地址
// 输出参数:返回线圈值(0\1)
// 功能描述:获取线圈值函数,访函数由用户编写
//**************************************************
uint8_t MB_GetCoils(uint16_t Address)
{
        if(Address/2)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
// 函数名称:MB_SetCoil
// 输入参数:Address,线圈地址
//                         CoilValue,线圈值(0\1)
// 输出参数:返回寄存器值
// 功能描述:设置线圈值函数,访函数由用户编写
//**************************************************
uint8_t MB_SetCoil(uint16_t Address,uint8_t CoilValue)
{

        return CoilValue;
}

//**************************************************
// 函数名称:MB_GetInputRegValue
// 输入参数:Address,寄存器地址
// 输出参数:返回寄存器值
// 功能描述:读输入寄存器值函数,访函数由用户编写
//**************************************************
uint16_t MB_GetInputRegValue(uint16_t Address)
{

        return Address;
}

//**************************************************
// 函数名称:MB_GetRegValue
// 输入参数:Address,寄存器地址
// 输出参数:返回寄存器值
// 功能描述:读保持寄存器值函数,访函数由用户编写
//**************************************************
uint16_t MB_GetRegValue(uint16_t Address)
{

        return Address;
}

//**************************************************
// 函数名称:MB_SetRegValue
// 输入参数:Address,寄存器地址
//                         Value,写入的值
// 输出参数:无
// 功能描述:写保持寄存器值函数,访函数由用户编写
//**************************************************
void MB_SetRegValue(uint16_t Address,uint16_t Value)
{

}

/****************************************************************************************/
// 函数名称:FReadCoils
// 输入参数:Response
// 输出参数:无
// 功能描述:处理读单线圈指令01
/***************************************************************************************/
void FReadCoils(PDU_RESPONSE *Response);
/****************************************************************************************/
// 函数名称:FReadDiscreteInputs
// 输入参数:Response
// 输出参数:无
// 功能描述:处理读离散输入指令02
/***************************************************************************************/
void FReadDiscreteInputs(PDU_RESPONSE *Response);
/****************************************************************************************/
// 函数名称:FReadHoldingReg
// 输入参数:Response
// 输出参数:无
// 功能描述:处理读保持寄存器指令03
/****************************************************************************************/
void FReadHoldingReg(PDU_RESPONSE *Response);
/****************************************************************************************/
// 函数名称:FReadInputReg
// 输入参数:Response
// 输出参数:无
// 功能描述:处理读输入寄存器指令04
/****************************************************************************************/
void FReadInputReg(PDU_RESPONSE *Response);
/****************************************************************************************/
// 函数名称:FWriteSingleCoil
// 输入参数:Response
// 输出参数:无
// 功能描述:处理写单线圈指令05
/****************************************************************************************/
void FWriteSingleCoil(PDU_RESPONSE *Response);
/****************************************************************************************/
// 函数名称:FWriteSingleReg
// 输入参数:Response
// 输出参数:无
// 功能描述:处理写单线圈指令06
/****************************************************************************************/
void FWriteSingleReg(PDU_RESPONSE *Response);
/****************************************************************************************/
// 函数名称:FWriteMultipleCoils
// 输入参数:Response
// 输出参数:无
// 功能描述:处理写多线圈指令15
/****************************************************************************************/
void FWriteMultipleCoils(PDU_RESPONSE *Response);
/****************************************************************************************/
// 函数名称:FWriteMultipleReg
// 输入参数:Response
// 输出参数:无
// 功能描述:处理写多寄存器指令16
/****************************************************************************************/
void FWriteMultipleReg(PDU_RESPONSE *Response);
/****************************************************************************************/
// 函数名称:FMaskWriteReg
// 输入参数:Response
// 输出参数:无
// 功能描述:处理屏蔽寄存器指令22
/****************************************************************************************/
void FMaskWriteReg(PDU_RESPONSE *Response);
/****************************************************************************************/
// 函数名称:FRWMultipleReg
// 输入参数:Response
// 输出参数:无
// 功能描述:处理读写多寄存器指令23
/****************************************************************************************/
void FRWMultipleReg(PDU_RESPONSE *Response);

void FTest(PDU_RESPONSE *Response){}

AT_CODE FUNCTION_ARRAY        FCodeHandleArray[MAX_FUNCTION]={
#if READ_COILS_EN > 0
        {0x01,FReadCoils},                        // 读线圈
#endif
#if READ_DIS_INPUT_EN > 0
        {0x02,FReadDiscreteInputs},        // 读离散量输入
#endif
#if READ_HOLD_REG_EN > 0
        {0x03,FReadHoldingReg},                // 读保持寄存器
#endif
#if READ_INPUT_REG_EN > 0
        {0x04,FReadInputReg},                // 读输入寄存器
#endif
#if WRITE_SING_COIL_EN > 0
        {0x05,FWriteSingleCoil},        // 写单个线圈
#endif
#if WRITE_SING_REG_EN > 0
        {0x06,FWriteSingleReg},                // 写单个寄存器
#endif
#if WRITE_MULT_COIL_EN > 0
        {0x0f,FWriteMultipleCoils},        // 写多个线圈
#endif
#if WRITE_MULT_REG_EN > 0
        {0x10,FWriteMultipleReg},        // 写多个寄存器
#endif
#if MASK_WRITE_REG_EN > 0
        {0x16,FMaskWriteReg},                // 处理屏蔽寄存器指令
#endif
#if READ_WRITE_REG_EN > 0
        {0x17,FRWMultipleReg},                // 读写多个寄存器
#endif
        {0x00,FTest}                                // 测试功能代码
};

#if READ_DIS_INPUT_EN
//************************************************************************************
// 函数名称:ReadDiscreteInputs
// 输入参数:CoilsDataPtr,存放离散输入数据指针
//                         StAddr,离散的起始地址
//                         Quantity,离散的数量
// 输出参数:正常返回TRUE,出错返回FALSE。
// 功能描述:读离散输入操作函数
//************************************************************************************
uint8_t ReadDiscreteInputs(uint8_t *CoilsDataPtr,uint16_t StAddr ,uint16_t Quantity)
{
        uint8_t *CoilsInByte;
        uint8_t offset;
        uint16_t i=0 ;
        CoilsInByte = CoilsDataPtr;
        while(i<Quantity)
        {
                *CoilsInByte = 0;
                for(offset=0;offset<8;offset++,i++)                // 将线圈值写入一个字节
                {
                        if(i<Quantity)
                        {
                                *CoilsInByte |= MB_GetDiscrete(StAddr+i)<<offset;
                        }
                }
                CoilsInByte++;
        }
        return TRUE;
}
#endif

#if READ_COILS_EN
//************************************************************************************
// 函数名称:ReadCoils
// 输入参数:CoilsDataPtr,存放线圈数据指针
//                         StAddr,线圈的起始地址
//                         Quantity,线圈的数量
// 输出参数:正常返回TRUE,出错返回FALSE。
// 功能描述:读多线圈操作函数
//************************************************************************************
uint8_t ReadCoils(uint8_t *CoilsDataPtr,uint16_t StAddr ,uint16_t Quantity)
{
        uint8_t *CoilsInByte;
        uint8_t offset;
        uint16_t i=0 ;
        CoilsInByte = CoilsDataPtr;
        while(i<Quantity)
        {
                *CoilsInByte = 0;
                for(offset=0;offset<8;offset++,i++)                // 将线圈值写入一个字节
                {
                        if(i<Quantity)
                        {
                                *CoilsInByte |= MB_GetCoils(StAddr+i)<<offset;
                        }
                }
                CoilsInByte++;
        }
        return TRUE;
}
#endif

#if WRITE_SING_COIL_EN
//************************************************************************************
// 函数名称:WriteSingleCoil
// 输入参数:DataPtr,数据指针,
//                         StAddr,寄存器起始地址
//                         Quantity,寄存器数量。
// 输出参数:正常返回TRUE,出错返回FALSE。
// 功能描述:写单线圈处理函数
//************************************************************************************
uint8_t WriteSingleCoil(uint16_t OutputAddr,uint16_t OutputValue)
{
        return MB_SetCoil(OutputAddr,(OutputValue==0xff00)?1:0);
}
#endif

#if WRITE_MULT_COIL_EN
//************************************************************************************
// 函数名称:WriteMultipleCoils
// 输入参数:DataPtr,数据指针,
//                         StAddr,寄存器起始地址
//                         Quantity,寄存器数量。
// 输出参数:正常返回TRUE,出错返回FALSE。
// 功能描述:写多线圈处理函数
//************************************************************************************
uint8 WriteMultipleCoils(uint8 *DataPtr,uint16 StAddr ,uint16 Quantity)
{
        uint16 i;
        uint8         CoilInByte;
        for(i=0;i<Quantity;i++)
        {
                if((i%8)==0)
                        CoilInByte = *(DataPtr+(i/8));
                if( FALSE == MB_SetCoil(StAddr+i,(CoilInByte>>(i%8))&0x01))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endif

#if READ_INPUT_REG_EN
//************************************************************************************
// 函数名称:ReadInputReg
// 输入参数:DataPtr,数据指针,
//                         StAddr,寄存器起始地址
//                         Quantity,寄存器数量。
// 输出参数:正常返回TRUE,出错返回FALSE。
// 功能描述:读输入寄存器
//************************************************************************************
uint8_t ReadInputReg(uint8_t *DataPtr,uint16_t StAddr ,uint16_t Quantity)
{
        uint8_t i;
        uint16_t        Value;
        for(i=0;i<Quantity;i++)
        {
                Value = MB_GetInputRegValue(StAddr+i);
                *(DataPtr+i*2)   = (uint8)(Value>>8);                 // 先传高位
                *(DataPtr+i*2+1) = (uint8)Value;                          // 后传低位
        }
        return TRUE;
}
#endif

#if READ_HOLD_REG_EN+READ_WRITE_REG_EN+MASK_WRITE_REG_EN
//************************************************************************************
// 函数名称:ReadHoldingReg
// 输入参数:DataPtr,数据指针,16位数据高8位在低字节,低8位在高字节
//                         StAddr,寄存器起始地址
//                         Quantity,寄存器数量。
// 输出参数:正常返回TRUE,出错返回FALSE。
// 功能描述:读寄存器处理函数
//************************************************************************************
uint8_t ReadHoldingReg(uint8_t *DataPtr,uint16_t StAddr ,uint16_t Quantity)
{
        uint8_t i;
        uint16_t        Value;
        for(i=0;i<Quantity;i++)
        {
                Value = MB_GetRegValue(StAddr+i);
                *(DataPtr+i*2)   = (uint8)(Value>>8);         // 先传高位
                *(DataPtr+i*2+1) = (uint8)Value;                  // 后传低位
        }
        return TRUE;
}
#endif

#if WRITE_MULT_REG_EN+READ_WRITE_REG_EN+MASK_WRITE_REG_EN+WRITE_SING_REG_EN
//************************************************************************************
// 函数名称:WriteHoldingReg
// 输入参数:DataPtr,数据指针,16位数据高8位在低字节,低8位在高字节
//                         StAddr,寄存器起始地址
//                         Quantity,寄存器数量。
// 输出参数:正常返回TRUE,出错返回FALSE。
// 功能描述:写寄存器处理函数
//************************************************************************************
uint8_t WriteHoldingReg(uint8_t *KeepDataPtr,uint16_t StAddr ,uint16_t Quantity)
{
        uint8_t i;
        uint16_t        Value;
        for(i=0;i<Quantity;i++)
        {
                Value = (*(KeepDataPtr+i*2)<<8)|(*(KeepDataPtr+i*2+1));
                MB_SetRegValue(StAddr+i,Value);
        }
        return TRUE;
}
#endif

#if READ_COILS_EN > 0
/****************************************************************************************/
// 函数名称:FReadCoils
// 输入参数:Response,为PDU_RESPONSE类型的指针,PDU_RESPONSE:
//                         typedef struct __PDU_RESPONSE{
//                                uint8*        PDUDataPtr;   请求数据指针,功能代码处理函数必需将处理的数据包存在该指针的开始位始
//                                  uint8        PDUByteLength;请求数据数长度
//                                uint8        ExceptionCode;仅为输出错异常代码,正常操作设为0
//                         }PDU_RESPONSE
// 输出参数:无
// 功能描述:处理读多线圈指令01
/***************************************************************************************/
void FReadCoils(PDU_RESPONSE *Response)
{
        uint8_t * PDUPtr;
        uint16_t StAddr ,Quantity;
        // 从请求PDU中提取相关参数
        PDUPtr = Response->PDUDataPtr;
        StAddr = PDUPtr[1]<<8|PDUPtr[2];
        Quantity =  PDUPtr[3]<<8|PDUPtr[4];

        Response->PDUByteLength = 2 + Quantity/8+((Quantity%8)?1:0) ;        // 正常返回的数据长度

        if((Quantity>=0x001)&&(Quantity<=0x07d0))
        {
                if((StAddr<END_COILS_ADDR)&&((StAddr+Quantity)<=END_COILS_ADDR))
                {
                        if(ReadCoils(PDUPtr+2,StAddr,Quantity))
                        {
                                *(PDUPtr+1) = Quantity/8+(Quantity%8)?1:0;        // 字节数
                                Response->ExceptionCode = 0x00;
                        }
                        else
                                Response->ExceptionCode = 0x04;
                }
                else
                        Response->ExceptionCode = 0x02;
        }
        else
                Response->ExceptionCode = 0x03;
}
#endif

#if READ_DIS_INPUT_EN >0
/****************************************************************************************/
// 函数名称:FReadDiscreteInputs
// 输入参数:Response
// 输出参数:无
// 功能描述:处理读离散输入指令02
/***************************************************************************************/
void FReadDiscreteInputs(PDU_RESPONSE *Response)
{
        uint8_t * PDUPtr;
        uint16_t StAddr ,Quantity;
        // 从请求PDU中提取相关参数
        PDUPtr = Response->PDUDataPtr;
        StAddr = PDUPtr[1]<<8|PDUPtr[2];
        Quantity =  PDUPtr[3]<<8|PDUPtr[4];

        Response->PDUByteLength = 2 + Quantity/8+((Quantity%8)?1:0) ;        // 正常返回的数据长度

        if((Quantity>=0x001)&&(Quantity<=0x07d0))
        {
                if((StAddr<END_DISC_INPUT_ADDR)&&((StAddr+Quantity)<=END_DISC_INPUT_ADDR))
                {
                        if(ReadDiscreteInputs(PDUPtr+2,StAddr,Quantity))
                        {
                                *(PDUPtr+1) = Quantity/8+(Quantity%8)?1:0;        // 字节数
                                Response->ExceptionCode = 0x00;
                        }
                        else
                                Response->ExceptionCode = 0x04;
                }
                else
                        Response->ExceptionCode = 0x02;
        }
        else
                Response->ExceptionCode = 0x03;
}
#endif

#if READ_HOLD_REG_EN >0
/****************************************************************************************/
// 函数名称:FReadHoldingReg
// 输入参数:Response
// 输出参数:无
// 功能描述:处理读保持寄存器指令03
/****************************************************************************************/
void FReadHoldingReg(PDU_RESPONSE *Response)
{
        uint8_t * PDUPtr;
        uint16_t StAddr ,Quantity;
        // 从请求PDU中提取相关参数
        PDUPtr = Response->PDUDataPtr;
        StAddr = PDUPtr[1]<<8|PDUPtr[2];
        Quantity =  PDUPtr[3]<<8|PDUPtr[4];

        Response->PDUByteLength = 2 + Quantity*2 ;        // 正常返回的数据长度

        if((Quantity>=0x001)&&(Quantity<=0x007d))
        {
                if((StAddr<END_HOLDING_REG_ADDR)&&((StAddr+Quantity)<=END_HOLDING_REG_ADDR))
                {
                        if(ReadHoldingReg(PDUPtr+2,StAddr,Quantity))
                        {
                                *(PDUPtr+1) = Quantity*2;
                                Response->ExceptionCode = 0x00;
                        }
                        else
                                Response->ExceptionCode = 0x04;
                }
                else
                        Response->ExceptionCode = 0x02;
        }
        else
                Response->ExceptionCode = 0x03;
}
#endif

#if READ_INPUT_REG_EN >0
/****************************************************************************************/
// 函数名称:FReadInputReg
// 输入参数:Response
// 输出参数:无
// 功能描述:处理读输入寄存器指令04
/****************************************************************************************/
void FReadInputReg(PDU_RESPONSE *Response)
{
        uint8_t * PDUPtr;
        uint16_t StAddr ,Quantity;
        // 从请求PDU中提取相关参数
        PDUPtr = Response->PDUDataPtr;
        StAddr = PDUPtr[1]<<8|PDUPtr[2];
        Quantity =  PDUPtr[3]<<8|PDUPtr[4];

        Response->PDUByteLength = 2 + Quantity*2 ;        // 正常返回的数据长度

        if((Quantity>=0x001)&&(Quantity<=0x007d))
        {
                if((StAddr<END_INPUT_REG_ADDR) && ((StAddr+Quantity)<=END_INPUT_REG_ADDR))
                {
                        if(ReadInputReg(PDUPtr+2,StAddr,Quantity))
                        {
                                *(PDUPtr+1) = Quantity*2;
                                Response->ExceptionCode = 0x00;
                        }
                        else
                                Response->ExceptionCode = 0x04;
                }
                else
                        Response->ExceptionCode = 0x02;
        }
        else
                Response->ExceptionCode = 0x03;
}
#endif

#if WRITE_SING_COIL_EN >0
/****************************************************************************************/
// 函数名称:FWriteSingleCoil
// 输入参数:Response
// 输出参数:无
// 功能描述:处理写单线圈指令05
/****************************************************************************************/
void FWriteSingleCoil(PDU_RESPONSE *Response)
{
        uint8_t * PDUPtr;
        uint16_t OutputAddr ,OutputValue;
        // 从请求PDU中提取相关参数
        PDUPtr = Response->PDUDataPtr;
        OutputAddr = PDUPtr[1]<<8|PDUPtr[2];
        OutputValue =  PDUPtr[3]<<8|PDUPtr[4];

        Response->PDUByteLength = 5 ;        // 正常返回的数据长度

        if((OutputValue==0x0000)||(OutputValue==0xff00))
        {
                if( OutputAddr < END_COILS_ADDR )
                {
                        if(WriteSingleCoil(OutputAddr,OutputValue))
                        {
                                *(PDUPtr+1) = OutputAddr>>8;
                                *(PDUPtr+2) = OutputAddr;
                                *(PDUPtr+3)        = OutputValue>>8;
                                *(PDUPtr+4)        = OutputValue;
                                Response->ExceptionCode = 0x00;
                        }
                        else
                                Response->ExceptionCode = 0x04;
                }
                else
                        Response->ExceptionCode = 0x02;
        }
        else
                Response->ExceptionCode = 0x03;
}
#endif

#if WRITE_SING_REG_EN >0
/****************************************************************************************/
// 函数名称:FWriteSingleReg
// 输入参数:Response
// 输出参数:无
// 功能描述:处理写单线圈指令06
/****************************************************************************************/
void FWriteSingleReg(PDU_RESPONSE *Response)
{
        uint8 * PDUPtr;
        uint16 OutputAddr ,OutputValue;
        // 从请求PDU中提取相关参数
        PDUPtr = Response->PDUDataPtr;
        OutputAddr = PDUPtr[1]<<8|PDUPtr[2];
        OutputValue =  PDUPtr[3]<<8|PDUPtr[4];

        Response->PDUByteLength = 2 + 5 ;        // 正常返回的数据长度

        if(OutputValue<=0xffff)
        {
                if(OutputAddr<END_HOLDING_REG_ADDR)
                {
                        if(WriteHoldingReg(&PDUPtr[3],OutputAddr,1))
                        {
                                *(PDUPtr+1) = OutputAddr>>8;
                                *(PDUPtr+2) = OutputAddr;
                                *(PDUPtr+3)        = OutputValue>>8;
                                *(PDUPtr+4)        = OutputValue;
                                Response->ExceptionCode = 0x00;
                        }
                        else
                                Response->ExceptionCode = 0x04;
                }
                else
                        Response->ExceptionCode = 0x02;
        }
        else
                Response->ExceptionCode = 0x03;
}
#endif

#if WRITE_MULT_COIL_EN >0
/****************************************************************************************/
// 函数名称:FWriteMultipleCoils
// 输入参数:Response
// 输出参数:无
// 功能描述:处理写多线圈指令15
/****************************************************************************************/
void FWriteMultipleCoils(PDU_RESPONSE *Response)
{
        uint8_t * PDUPtr;
        uint16_t StAddr ,Quantity;
        uint8_t         ByteCount;
        // 从请求PDU中提取相关参数
        PDUPtr = Response->PDUDataPtr;
        StAddr = PDUPtr[1]<<8|PDUPtr[2];
        Quantity =  PDUPtr[3]<<8|PDUPtr[4];
        ByteCount = PDUPtr[5];

        Response->PDUByteLength = 5 ;        // 正常返回的数据长度

        if((Quantity>=0x001)&&(Quantity<=0x07d0)&&(ByteCount==(Quantity/8+((Quantity%8)?1:0))))
        {
                if((StAddr<END_COILS_ADDR)&&((StAddr+Quantity)<=(END_COILS_ADDR+1)))
                {
                        if(WriteMultipleCoils(PDUPtr+6,StAddr,Quantity))
                        {
                                *(PDUPtr+1) = StAddr>>8;
                                *(PDUPtr+2) = StAddr;
                                *(PDUPtr+3) = Quantity>>8;
                                *(PDUPtr+4) = Quantity;
                                Response->ExceptionCode = 0x00;
                        }
                        else
                                Response->ExceptionCode = 0x04;
                }
                else
                        Response->ExceptionCode = 0x02;
        }
        else
                Response->ExceptionCode = 0x03;
}
#endif

#if WRITE_MULT_REG_EN >0
/****************************************************************************************/
// 函数名称:FWriteMultipleReg
// 输入参数:Response
// 输出参数:无
// 功能描述:处理写多寄存器指令16
/****************************************************************************************/
void FWriteMultipleReg(PDU_RESPONSE *Response)
{
        uint8_t * PDUPtr;
        uint16_t StAddr ,Quantity;
        uint8_t         ByteCount;
        // 从请求PDU中提取相关参数
        PDUPtr = Response->PDUDataPtr;
        StAddr = PDUPtr[1]<<8|PDUPtr[2];
        Quantity =  PDUPtr[3]<<8|PDUPtr[4];
        ByteCount = PDUPtr[5];

        Response->PDUByteLength = 5 ;        // 正常返回的数据长度

        if((Quantity>=0x001)&&(Quantity<=0x007d)&&(ByteCount==(Quantity*2)))
        {
                if((StAddr<END_HOLDING_REG_ADDR) && ((StAddr+Quantity)<=(END_HOLDING_REG_ADDR+1)))
                {
                        if(WriteHoldingReg(PDUPtr+6,StAddr,Quantity))
                        {
                                *(PDUPtr+1) = StAddr>>8;
                                *(PDUPtr+2) = StAddr;
                                *(PDUPtr+3) = Quantity>>8;
                                *(PDUPtr+4) = Quantity;
                                Response->ExceptionCode = 0x00;
                        }
                        else
                                Response->ExceptionCode = 0x04;
                }
                else
                        Response->ExceptionCode = 0x02;
        }
        else
                Response->ExceptionCode = 0x03;
}
#endif

#if MASK_WRITE_REG_EN >0
/****************************************************************************************/
// 函数名称:FMaskWriteReg
// 输入参数:Response
// 输出参数:无
// 功能描述:处理屏蔽寄存器指令22
/****************************************************************************************/
void FMaskWriteReg(PDU_RESPONSE *Response)
{
        uint16_t RefeAddr,And_Mask,Or_Mask,RegValue;
        uint8_t  *PDUPtr;
        uint8_t  ValueInByte[2];
        PDUPtr = Response->PDUDataPtr;
        RefeAddr = (PDUPtr[1]<<8)|(PDUPtr[2]);
        And_Mask = (PDUPtr[3]<<8)|(PDUPtr[4]);
        Or_Mask  = (PDUPtr[5]<<8)|(PDUPtr[6]);

        Response->PDUByteLength = 7;

        if(RefeAddr<END_HOLDING_REG_ADDR)
        {
                if(ReadHoldingReg(ValueInByte,RefeAddr,1))
                {
                        RegValue = (ValueInByte[0]<<8)|(ValueInByte[1]);
                        RegValue = (RegValue & And_Mask)|(Or_Mask & (~And_Mask));
                        ValueInByte[0] = RegValue >> 8;
                        ValueInByte[1] = RegValue ;
                        if(WriteHoldingReg(ValueInByte,RefeAddr,1))
                        {
                                *(PDUPtr+1) = RefeAddr>>8;
                                *(PDUPtr+2) = RefeAddr;
                                *(PDUPtr+3) = And_Mask>>8;
                                *(PDUPtr+4) = And_Mask;
                                *(PDUPtr+5) = Or_Mask>>8;
                                *(PDUPtr+6) = Or_Mask;
                                Response->ExceptionCode = 0x00;
                        }
                        else
                                Response->ExceptionCode = 0x04;
                }
                else
                        Response->ExceptionCode = 0x03;
        }
        else
                Response->ExceptionCode = 0x02;
}
#endif

#if READ_WRITE_REG_EN > 0
/****************************************************************************************/
// 函数名称:FRWMultipleReg
// 输入参数:Response
// 输出参数:无
// 功能描述:处理读写多寄存器指令23
/****************************************************************************************/
void FRWMultipleReg(PDU_RESPONSE *Response)
{
        uint16_t ReadStaAddr,        ReadQuantity;
        uint16_t WriteStaAddr,WriteQuantity;
        uint8_t  WriteBytes;
        uint8_t  *WriteValuePtr;
        uint8_t  *PDUPtr;
        PDUPtr = Response->PDUDataPtr;
        ReadStaAddr   = (PDUPtr[1]<<8)|(PDUPtr[2]);
        ReadQuantity  = (PDUPtr[3]<<8)|(PDUPtr[4]);
        WriteStaAddr  = (PDUPtr[5]<<8)|(PDUPtr[6]);
        WriteQuantity = (PDUPtr[7]<<8)|(PDUPtr[8]);
        WriteBytes    = PDUPtr[9];
        WriteValuePtr = &PDUPtr[10];

        Response->PDUByteLength = ReadQuantity*2 + 2;

        if((ReadQuantity>=0x001)&&(ReadQuantity<=0x007d)&&                // 读寄存器的数量是否在有效范围内
           (WriteQuantity>=0x001)&&(WriteQuantity<=0x0079)&&        // 写寄存器的数量是否在有效范围内
           (WriteBytes==(WriteQuantity*2)))                                                // 接收到的字节数是否与写入的寄存器数量一至
        {
                if((ReadStaAddr<END_HOLDING_REG_ADDR)&&((ReadStaAddr+ReadQuantity)<=END_HOLDING_REG_ADDR)&&
                   (WriteStaAddr<END_HOLDING_REG_ADDR)&&((WriteStaAddr+WriteQuantity)<=END_HOLDING_REG_ADDR))
                {
                        if(WriteHoldingReg(WriteValuePtr,WriteStaAddr,WriteQuantity))        // 写寄存器
                        {
                           if(ReadHoldingReg(PDUPtr+2,ReadStaAddr,ReadQuantity))                // 读寄存器
                                {
                                        *(PDUPtr+1) = ReadQuantity*2;
                                        Response->ExceptionCode = 0x00;
                                }
                                else
                                        Response->ExceptionCode = 0x04;
                        }
                        else
                                Response->ExceptionCode = 0x04;
                }
                else
                        Response->ExceptionCode = 0x02;
        }
        else
                Response->ExceptionCode = 0x03;
}
#endif

网友A(2016-11-30):
你好,我想将单片机读取的 一个温度值通过modbus协议 传输到上位机  我的设计思路应该是怎样的呢 能把我简单的说明下吗  谢谢你了!

网友B(2017-01-10):
这个资料很好,尤其是在工业控制应用方面,能制作成符合工业标准的控制器

网友C(2020-02-28):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想将单片机读取的 一个温度值通过modbus协议 传输到上位机  我的设计思路应该是怎样的呢 能把我简 ...

你的问题解决没有?

网友C:
这个有原理图嘛?

网友D(2021-09-22):
好资料,接下来的设计正好需要用到MODbus

网友E(2024-10-08):
好资料,正好用到MODbus,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