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显示PCF8591 AD值 51单片机

楼主(2016-05-20):
LCD1602显示AD值   51单片机

所有资料下载:

/*******************************************************************************
*
--------------------------------------------------------------------------------
* 实 验 名                 : AD显示试验
* 实验说明       : 使用LCD1602显示AD读取到的各个数值
* 连接方式       : 见连接图
* 注    意                 :
*******************************************************************************/

#include<reg51.h>
#include"i2c.h"
#include"lcd.h"

//--定义PCF8591的读写地址--//
#define  WRITEADDR 0x90           //写地址
#define  READADDR  0x91           //读地址

//--声明全局函数--//
void Pcf8591SendByte(unsigned char channel);
unsigned char Pcf8591ReadByte();
void Pcf8591DaConversion(unsigned char value);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adNum[5];
        float value0;
        LcdInit();
        while(1)
        {
                //--显示电位器电压--//
                Pcf8591SendByte(0);             //发送电位器转换命令

                //--由于8591在第一次读取的时候是读取到的上次转换的结果--//
                //--所以我们先读一次,只是读到的数据不做处理--//
                adNum[0]=        Pcf8591ReadByte()*2;//将前一次转换结果读走

                //--在读走上一次转换结果之后,才开始启动下一次转换,需要一点时间--//
                //--为了不浪费单片机的资源,让单片机空着,我们直接发送给我们下次--//
                //--要读取的命令,做一些数据处理和显示当做延时--//
                LcdWriteCom(0x80+0x46);                              //发送显示坐标
                LcdWriteData('0'+adNum[3]/1000);          //发送显示数据
                LcdWriteData('0'+adNum[3]%1000/100);
                LcdWriteData('0'+adNum[3]%100/10);
                LcdWriteData('0'+adNum[3]%10);
                Pcf8591SendByte(1);             //发送热敏转换命令
                adNum[0]=        Pcf8591ReadByte()*2;//读取电位器转换结果

                //--读取走了,上一次转换结果就是电位器的转换结果之后,热敏的转换开始--//
                //--我们继续做一些处理当延时。--//
                //--我们8591每读取到一个1就表示5/256V,所以要知道电压值就乘以0.01953--//
                value0=adNum[0]/2*0.01953;  //转为电压值
                adNum[0]=value0*100;        //保留两位小数
                LcdWriteCom(0x80);
                LcdWriteData('0'+adNum[0]%1000/100);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adNum[0]%100/10);
                LcdWriteData('0'+adNum[0]%10);
                LcdWriteData('V');

                Pcf8591SendByte(2);               //发送光敏转换命令
                adNum[1]=Pcf8591ReadByte()*2; //ADC1读取热敏

                //--一下读取的方式跟上面一样处理--//
                //--读光敏--//
                LcdWriteCom(0x86);
                LcdWriteData('0'+adNum[1]/1000);
                LcdWriteData('0'+adNum[1]%1000/100);
                LcdWriteData('0'+adNum[1]%100/10);
                LcdWriteData('0'+adNum[1]%10);

                Pcf8591SendByte(3);                   //发送外部输入电压转换命令
                adNum[2]=Pcf8591ReadByte()*2;  //ADC2读取光敏

                //--读取外部输入电压--//
                LcdWriteCom(0x80+0x40);
                LcdWriteData('0');
                LcdWriteData('0'+adNum[2]/1000);
                LcdWriteData('0'+adNum[2]%1000/100);
                LcdWriteData('0'+adNum[2]%100/10);
                LcdWriteData('0'+adNum[2]%10);
                adNum[3]=Pcf8591ReadByte()*2;  //ADC3读取外部输入电压

                //--DA输出--//
                adNum[4]=adNum[0];
                Pcf8591DaConversion(adNum[4]/2); //DAC          数模转换

        }

}
/*******************************************************************************
* 函 数 名         : Pcf8591SendByte
* 函数功能                   : 写入一个控制命令
* 输    入         : channel(转换通道)
* 输    出         : 无
*******************************************************************************/

void Pcf8591SendByte(unsigned char channel)
{
        I2C_Start();
        I2C_SendByte(WRITEADDR, 1);    //发送写器件地址
        I2C_SendByte(0x40|channel, 0); //发送控制寄存器
        I2C_Stop();
}
/*******************************************************************************
* 函 数 名         : Pcf8591ReadByte
* 函数功能                   : 读取一个转换值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dat
*******************************************************************************/

unsigned char Pcf8591ReadByte()
{
        unsigned char dat;
        I2C_Start();
        I2C_SendByte(READADDR, 1);//发送读器件地址
        dat=I2C_ReadByte();    //读取数据
        I2C_Stop();            //结束总线
    return dat;
}
/*******************************************************************************
* 函 数 名         : Pcf8591DaConversion
* 函数功能                   : PCF8591的输出端输出模拟量
* 输    入         : value(转换的数值)
* 输    出         : 无
*******************************************************************************/

void Pcf8591DaConversion(unsigned char value)
{
        I2C_Start();
        I2C_SendByte(WRITEADDR, 1);//发送写器件地址
        I2C_SendByte(0x40, 1);     //开启DA写到控制寄存器
        I2C_SendByte(value, 0);    //发送转换数值
        I2C_Stop();
}

#include"i2c.h"

/*******************************************************************************
* 函 数 名         : Delay1us()
* 函数功能                   : 延时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I2C_Delay10us()
{
        uchar a, b;
        for(b=1; b>0; b--)
        {
                for(a=2; a>0; a--);
        }
}
/*******************************************************************************
* 函 数 名         : I2C_Start()
* 函数功能                   : 起始信号:在I2C_SCL时钟信号在高电平期间I2C_SDA信号产生一个下降沿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备    注         : 起始之后I2C_SDA和I2C_SCL都为0
*******************************************************************************/

void I2C_Start()
{
        I2C_SDA = 1;
        I2C_Delay10us();
        I2C_SCL = 1;
        I2C_Delay10us();//建立时间是I2C_SDA保持时间>4.7us
        I2C_SDA = 0;
        I2C_Delay10us();//保持时间是>4us
        I2C_SCL = 0;
        I2C_Delay10us();
}
/*******************************************************************************
* 函 数 名           : I2C_Stop()
* 函数功能                 : 终止信号:在I2C_SCL时钟信号高电平期间I2C_SDA信号产生一个上升沿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备    注           : 结束之后保持I2C_SDA和I2C_SCL都为1;表示总线空闲
*******************************************************************************/

void I2C_Stop()
{
        I2C_SDA = 0;
        I2C_Delay10us();
        I2C_SCL = 1;
        I2C_Delay10us();//建立时间大于4.7us
        I2C_SDA = 1;
        I2C_Delay10us();
}
/*******************************************************************************
* 函 数 名           : I2cSendByte(uchar num)
* 函数功能                  : 通过I2C发送一个字节。在I2C_SCL时钟信号高电平期间,
*                    * 保持发送信号I2C_SDA保持稳定
* 输    入           : num ,ack
* 输    出                  : 0或1。发送成功返回1,发送失败返回0
* 备    注           : 发送完一个字节I2C_SCL=0, 需要应答则应答设置为1,否则为0
*******************************************************************************/

uchar I2C_SendByte(uchar dat, uchar ack)
{
        uchar a = 0,b = 0;//最大255,一个机器周期为1us,最大延时255us。

        for(a=0; a<8; a++)//要发送8位,从最高位开始
        {
                I2C_SDA = dat >> 7;         //起始信号之后I2C_SCL=0,所以可以直接改变I2C_SDA信号
                dat = dat << 1;
                I2C_Delay10us();
                I2C_SCL = 1;
                I2C_Delay10us();//建立时间>4.7us
                I2C_SCL = 0;
                I2C_Delay10us();//时间大于4us
        }

        I2C_SDA = 1;
        I2C_Delay10us();
        I2C_SCL = 1;
        while(I2C_SDA && (ack == 1))//等待应答,也就是等待从设备把I2C_SDA拉低
        {
                b++;
                if(b > 200)         //如果超过200us没有应答发送失败,或者为非应答,表示接收结束
                {
                        I2C_SCL = 0;
                        I2C_Delay10us();
                        return 0;
                }
        }

        I2C_SCL = 0;
        I2C_Delay10us();
        return 1;
}
/*******************************************************************************
* 函 数 名           : I2cReadByte()
* 函数功能                     : 使用I2c读取一个字节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dat
* 备    注           : 接收完一个字节I2C_SCL=0
*******************************************************************************/

uchar I2C_ReadByte()
{
        uchar a = 0,dat = 0;
        I2C_SDA = 1;                        //起始和发送一个字节之后I2C_SCL都是0
        I2C_Delay10us();
        for(a=0; a<8; a++)//接收8个字节
        {
                I2C_SCL = 1;
                I2C_Delay10us();
                dat <<= 1;
                dat |= I2C_SDA;
                I2C_Delay10us();
                I2C_SCL = 0;
                I2C_Delay10us();
        }
        return dat;
}

网友A(2017-08-09):
没用
显示一直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