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不理想,求帮忙看看

楼主(2016-05-20):
功能:(1)一个能进行拔河游戏的电路。
(2)电路使用15个发光二极管,开机后只有中间一个发亮,此即拔河的中心点。
(3)游戏双方各持一个按钮,迅速地、不断地按动,产生脉冲,谁按得快,亮点就向谁的方向移动,每按一次,亮点移动一次。
(4)亮点移到任一方终端二极管时,这一方就获胜,此时双方按钮均无作用,输出保持,只有复位后才使亮点恢复到中心。
(5)用数码管显示获胜者的盘数。
代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wela1=P3^0;
sbit wela2=P3^1;
sbit beep=P3^5;
sbit key=P3^4;
sbit key1=P3^2;
sbit key2=P3^3;
uchar n,m,temp1,temp2,a,b,num;
uint n1=0,n2=0;
void key_init();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
                    0x92,0x82,0xf8,0x80,0x90};
void delay(uchar z)                  //延时子程序
{
    uchar x,y;
        for(x=z;x>0;x--)
        for(y=120;y>0;y--);
}

void di(void)        //蜂鸣器
{
    beep=0;
        delay(100);
        beep=1;
}
void disp(uchar shi, uchar ge)        //显示子程序

{
   wela1=0;
   P1=table[shi];

   delay(10);
   wela1=1;
   wela2=0;
   P1=table[ge];
   delay(10);
   wela2=1;
}
   void key_init()                //按键子程序
   {
     if(key==0)                                 //复位,按第一次复位,第二次开始
         {
           delay(5);
           if(key==0)
           {
             while(!key);
                 temp1=0x7f;
                 temp2=0xff;
                 di();
                 P0=temp1;
                 P2=temp2;
                 num++;

                 if(num==3)
                    num=0;
            }
          }
   if(num==2)
       {
                 if(key1==0)                //玩家1,灯左移
                 {
                   delay(5);
                   if(key1==0)
                   {
                      while(!key1);
                          if(temp1==0xff)                 //灯在P2口上

                         {
                            if(temp2==0xfe)
                           {
                                   temp2=0xff;
                               P2=temp2;
                                   temp1=0x7f;
                                   P0=temp1;
                             }
                                     if(temp2!=0xff)
                                   {
                                     temp2=_cror_(temp2,1);
                                     P2=temp2;
                                   }
                             }
                                 else                                        //灯在p0口

                                 {

                                 temp1=_cror_(temp1,1);
                                 P0=temp1;
                                 }
                                 a=1;                        //用于跳出P0==OXfe的循环
                           }
                         }

                if(key2==0)                                 //玩家2,灯右移
          {
                  delay(5);
                if(key2==0)
          {
                          while(!key2);
                  if(temp2==0xff)
              {
                         if(P0==0x7f)
                           {
                                   temp1=0xff;
                                   P0=temp1;
                                        temp2=0xfe;
                                   P2=temp2;
                         }
                         if(temp1!=0xff)
                   {
                    temp1=_crol_(temp1,1);
                         P0=temp1;
                   }
                 }
                 else
                 {
                    temp2=_crol_(temp2,1);
                 P2=temp2;
                 }
                 b=1;                                        //用于跳出P2==oxbf的循环
                   }
                  }
          }

        if(P0==0xfe&&a==1)                                //玩家1胜一次,n加1,用来显示在数码管上
         {
           num=0;
           n+=1;
           a=0;
         }
        if(P2==0xbf&&b==1)                           //玩家2胜一次,m加1,用来显示在数码管上
          {
           num=0;
           m+=1;
         b=0;
          }

         if(n==2||m==2)                                                        //有人先胜2次,蜂鸣器响
         {
         di();
         }
         }

                        void init()
                  {
                          P0=0x7f;
                          n1=0;
                          n2=0;
                          num=0;
                          n=0;
                          m=0;
                          }
                          void main()
                          {
                            init();
                                disp(n,m);
                                while(1)
                            {
                                  disp(n,m);
                                  key_init();
                                }
                          }
问题:

1.P2口的灯在key2键按下时,向左移,不是理想中的向右移
2.数码管显示有问题

楼主:
已找到办法解决。谢谢!